提高avr128片内晶振的方法?

楼主(2010-03-09):
提高avr128片内晶振的方法?在5V, 25°C 和频率为 1.0 MHz 时,这种标定可以提供标称频率 ± 3 的精度;使用www.atmel.com/avr中所给出的方法, 可在任何电压、 任何温度下, 使精度达到± 1% ,这是单片机datasheet上说的,但是不知道网站的方法是什么方法,找不到,望高手指点!

网友:
标题漏掉关键的字了,是提高晶振的“频率”还是“精度”?
片内振荡的频率一般是8M(也有高的)。
如果是提高精度,那么AVR内部有一个寄存器,通过这个寄存器可以调节精度。
具体在每个器件的datasheet上都有介绍。最好是直接看原文的。中文的错误更多。

另外:“单片机datasheet”是什么概念?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马老师,标题是漏掉了,是提高单片机片内晶振的精度!单片机datasheet,我的意思是单片机的中文说明,呵呵,还有您能说明一下如何告诉我怎么实现吗?datasheet上说的很略!

网友:
单片机的中文说明?
单片机多了是了,每个都不同,就是一个系列的片子,也有不同。具体使用什么型号的芯片,就应该仔细阅读该芯片的datasheet。

你把具体芯片的英文datasheet找到查看系统时钟的部分。

比如,M16的手册中,在

System Clock and Clock Options
--Calibrated Internal RC Oscillator
----Oscillator Calibration Register – OSCCAL 有具体描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