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61的 BIOS密码怎么清除?

楼主(2010-03-09):
问:

IBM T61的 BIOS密码怎么清除?

帮别人一IBM T61电脑装系统,结果教他设置了密码,设置完之后,却忘记了,怎么输入也不对。

网友:
貌似去修电脑的那拆机拆片子可以去掉

网友:
网上有汇编程序可清除

楼主:
2楼,在哪里呢?

网友:
将计算机切换到DOS状态,在提示符“C:WINDOWS>”后面输入以下破解程序:

  debug
  - O 70 10
  - O 71 ff
  - q

  再用exit命令退出DOS,密码即被破解。因BIOS版本不同,有时此程序无法破解时,可采用另一个与之类似的程序来破解:

  debug
  - O 71 20
  - O 70 21
  - q

  用exit命令退出DOS,重新启动并按住Del键进入BIOS,此时你会发现已经没有密码挡你的道了!

网友(2010-04-26):
搂主你好,借鉴了您的一个程序,是关于: 利用STM32硬件SPI驱动MAX7456, 自己调试的时候,怎么没有字符显示呢?能不能方便指教一下,
多谢! email: quguoxiang@sina.com

网友:
bios电池拆掉,一会再装上就好了,我的电池在内存盖下面

网友:
BIOS密码是存在安全心片里的,刷BIOS都不行。以上方法都不管用。得专业人士用编程器把安全芯片刷了。不知道可不可以换安全芯片。

告诉楼主一些不进BIOS设置安装系统的方法:
1。开机按F12,选择从光盘启动,根本不需要密码。

2。硬盘安装,最简单。(前提是能进系统,方法最简单)
3。把硬盘拆下来,放到别的机器里面,直接把安装的gho文件恢复到c盘,重启电脑时关掉电,把硬盘拿下来再装到t61里面。

网友:
如果设置了超级密码,硬盘也是带密码的,硬盘拿出来到别的机器根本不认

密码貌似可以读出一个eeprom的内容,用软件可以算出密码,网上有老外算这个

看来是吧这个eeprom擦出了也没用

我自己用的r50e忘记了bios密码,自己使用不成问题,有次想卖了,到二手贩子那

一问,人家说不知道密码的不收

网友:
我师父教我,BIOS是在在里面的一个EEPROM里的,要用编程器在一台没有设置密码的机子上读出然后写进去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