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IO如何编址

楼主(2010-03-09):
请问各位老大,S7-200系列的模块式的PLC ,它IO是如何编址的呢,比如有S7200-CPUR2  EM223,EM231-4A1 ,是统一编址么?编址范围是怎样的呢?从
I0.0-I1.0  ,I1.1-I2.0等像这样的么?请大哥们详细介绍介绍呀,小弟先谢谢了

网友:
在s7-200的手册里面,有详细的介绍。
例如:

楼主:
谢谢版主,我再在手册里找找,仔细看看

楼主:
版主好,我这里只有在这下载的版主传的PLC的可编程控制器教程,西门子PLC中文编程手册,还有PLC入门与应用等等,就是没有
S7-200手册呀,请问版主关于PLC的这类资料一般在什么地方下载呀?谢谢,麻烦版主上传一下好么?

网友:
其实本站都有的,检索下就行。西门子自动化网也有下载

一本 S7-200 系统手册 版本08/2005ourdev_453791.pdf(文件大小:6.92M) (原文件名:1017_S7-200 系统手册.pdf)

S7-200   CN 可编程序控制器  产品目录ourdev_453830.pdf(文件大小:8.40M) (原文件名:451_S7-200   CN 可编程序控制器  产品目录.pdf)

楼主:
以后要多向版主学学PLC呀,最近要搞这东西了

网友:
西门子自动化网有最新版本的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