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c++builder6中做出lcd1602自定义字符的那种方格用什么组件?

楼主(2010-03-09):
就是类似于这个效果的,谢谢!

网友:
用其他控件拼出来如何

楼主:
我也想拼接,但我想是不是还有比较好的方法来实现?
上次在坛子里看到有个兄弟做出来的,看他图标应该是bcb做的,可惜找不到那个链接了~

网友:
天啊,不要看到什么东西漂亮就说是什么控件,这是画出来的好不好啊
PaintBox->Canvas->Lineto

网友:
delphi 中有  Raize5.2

c++builder应该也有把

楼主:
谢3楼,4楼兄弟提示,我试试看

找到我看到的那个链接了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1636115&bbs_page_no=1&search_mode=1&search_text=lcd1602&bbs_id=1006,
不知道如何呼唤楼主∩_∩