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凡达” 直升机,只用一个“不锁尾”的陀螺仪不行吗? 大家来分析分析

楼主(2010-03-09):
“阿凡达” 直升机,只用一个不锁尾的陀螺仪不行吗?

我感觉,用一个陀螺仪来稳住左右平衡,应该可以的。若左右偏大了,就用控纵回平衡。象固定翼一样。

还有其它需要考虑的吗?

网友:
淘宝上有卖这种遥控直升机的,感觉和阿凡达里很接近。自己搜下 “鱼鹰”就可以找到。

随便找了个商家,贴几个图上来你看下。

网友:
人家用了2个陀螺仪,而不是一个。

网友:
这不是V-22鱼鹰吗?
  1986年由美国海军首先开始研制的V-22“鹗”式飞机是世界上第一种实用偏转翼飞机,主要用于空运、搜索、救援和预警任务。其后,美陆、空军和海军陆战队也参加进来,因此V-22被称为“三军联合先进垂直升力飞机”。在海军计划中,它被定名为HV-22;在陆军中为CV-22而海军陆战队则称它MV-22。
  1989年5月,V-22的样机首次亮相;1990年完成了初期舰上飞行试验;到1991年,美国已生产出5架样机。目前正在缓慢的装备部队V-22采用两台最新型的T406-AD-4O0涡轮风扇发动机,最大起飞重量为19800千克,最大内载为4536千克,可运载24名战斗员(不包括3名机组成员),空重为14433千克。最大速度可达556千米/时,巡航速度为510千米/时,是直升机的两倍。
  V-22的最大特点是航程远,无空中加油航程3000公里左右,即具有“全球自部署能力”。比如:V-22从美国西海岸飞往夏威夷仅需8小时,飞往太平洋中部岛屿也仅需一天多,而采用普通直升机则至少需要一周时间;又比如:V-22可在3天内从美国本土抵达中东地区。因此,有人假设,1991年海.湾战争时,如果美国采用V-22飞机,并令其在24小时之内将海军陆战队部分部队从北印度洋美军基地运低伊科边界,就可能阻止萨达姆的入侵,从而挽救几千人的生命,避免多国部队几百亿美元的耗费。
  所谓偏转翼飞机,就是集固定翼飞机和直升机的特点为一体的一种飞行器。它既具有固定翼飞机速度快和航程远的特点,又能象直升机一样垂直起降和悬停。它的原理是通过机翼偏转来调节飞机飞行状态:当螺旋桨轴水平时,就给飞机一个向前的推力;当桨轴竖直时,则给飞机一个向上的升力。
  V一22“鱼鹰”飞机是由美国贝尔直升机公司和波音直升机公司共同研制的,其是按照美国空、海、陆军及海军陆战队4个军种的作战使用要求而设计的。1973年,贝尔直升机公司就开始了这种倾转旋翼飞机的研究,XV-15倾转旋翼研究机便是V一22“鱼鹰”飞机的雏形。1983年美国国防部批准了贝尔直升机公司和波音直升机公司的设计方案。
  1986年5月与两公司签订了耗资37.14亿美元的研制合同。V一22飞机将制造10架原型机:6架用于飞行试验:4架用于地面试验。用于飞行试验的6架原型机,除l架已V一22飞机的基本设计布局与贝尔直升机公司1973年开始研制的XV-15(贝尔301)倾转旋翼研究机一样,发动机和旋翼/螺旋桨安装在翼尖处,方向可调,飞机垂直起飞到高速巡航时,可倾转90度。V一22飞机由于在机翼翼尖处安装可倾转的发动机和直径达11.57米的旋翼,可像直升机那样垂直起飞着陆并悬停。发动机直立时,飞机垂直起飞着陆;发动机转到水平方向时,飞机则如同固定翼的涡轮螺旋桨飞机那样,可高速巡航飞行。
  V一22飞机是第一架机体结构几乎全部采用复合材料件的飞机。它主要采用碳纤维环氧树脂固体铺层结构。机翼除铝制前缘外,均采用复合材料。全机结构中仅用454公斤的金属件,而且大多数金属紧固件,装配于飞机外部表面,颇易于检修。波音直升机公司负责研制、制造机身部分和操纵系统及电子设备。机翼、旋翼、传动系统则由贝尔直升机公司负责研制、制造。左、右两部传动装置,通过机翼中的协调轴交联。它能在飞机单台发动机发生故障时,保持全机的拉力平衡,并能使两副旋翼继续倾转。传动装置的功率吸收能力为9540轴马力。
  V一22飞机装备2台艾利逊公司的T一406一AD一400发动机(2×6150轴马力)。其主要性能数据是:机身长10.36米;机翼翼展12.71米;空重12500公斤。最大起飞重量(垂直起降时)18000公斤;(滑跑起飞时)24500公斤。最大速度500-550公里/小时;巡航速度(9000米高度)460公里/小时;航程2590公里。冲刺速度(150米高度)510-556公里/小时。有效载荷为4500公斤。在气温30度、机外悬挂重量为3760公斤时,无地效悬停高度为900米。即使V一22飞机单台发动机停车时,亦能保持4500米以上高度。V一22飞机的具体使用要求是空运24名海军陆战队员,飞行距离为200海里(370公里)时,其速度比直升机大两倍。空运12名士兵,滑跑起飞后,其活动半径达550海里(1019公里)。能满足海军提出的在460海里(852公里)范围内,搜索救生的要求。V一22飞机亦能挂载导_弹和航炮具有空战和对地攻击能力。
  V-22的用途广泛,据称可满足32种任务的需求,并能赋予战场指挥官更多的选择和更大的灵活性。v-22出动时所闻的支援较少,且不需要机场和跑道,加之维修简单,生存力强,因而特别适于进行特种作战和反毒行动。
  V-22在商业上也具有极高的潜在价值。它能解决相当一部分空港和跑道拥挤问题。精明的日本人早就提出了这一点。据该计划的承包商--波音公司和贝尔公司联合研制小组负责人透露,日本正着手准备从美国购买该项技术,研制成功后再向英国和其它国家出口。
  出于这一居心,美国工业界才与军方结成了牢固的同盟,投入大量人力、物力,坚持V-22的研制计划。美国国会也一直是该计划强有力的支持者。
  1989年以来,由于军费裁减的压力越来越大,美国原国防部长切尼曾数度欲取消这一耗费颇高的项目,但国会一直不予批准。1991年,由于第5架样机在试验时坠毁,使该计划招来了一片反对之声。然而两名机组成员安然无恙地脱险,使飞机的生存性得到了极好的验证。
  实际上,V-22不仅能抗坠毁,还能抗击轻武器的射击和规避导_弹袭击。它还是唯一能在核、生、化环境中活动的战术运输机,且特别适合在恶劣条件下作战,尤其能够满足美国在未来复杂而又危险的地区冲突中快速反应的需求。因此,美国会拨款委员会在1992财年的预算中仍拨出7.9亿美元,以实施该计划。军方已签订了第一批500架的采购合同,装陆续装备海军陆战队,以取代CH-46、CH-53等型号的直升机。

楼主:
2楼

2个 陀螺,一个管左右偏,一个管自旋吧?

网友:
应该是,上面的那个陀螺仪用来控制不会侧翻,下面那个是管自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