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IOS II中用FLASH programmer正确下载程序,但跑不起来的怪问题,请高手进来帮忙解决一

楼主(2010-03-09):
硬件系统:EP2C8 + EPCS4 + SDRAM + LED + LCD
硬件背景:用Verilog写的代码,编译,AS方式把POF文件下载到EPCS4,关电,上电,运行正常---LED正常闪烁烁,LCD正常显示图形。(确定EPCS电路没问题)
软件系统:NIOS II
问题所在:Run as 模式下,LED正常闪烁,LCD也能正常显示图形。下载到EPCS4时,关电,上电,LED能正常闪烁,LCD却没显示了!

用FLASH programmer下载时,打印出来的息信如下:

#!/bin/sh
#
# This file was automatically generated by the Nios II IDE Flash Programmer.
#
# It will be overwritten when the flash programmer options change.
#

cd E:/NIOSII/Study/IPM_IM_NIOS/software/IPM_IM/Debug

# Creating .flash file for the FPGA configuration
"$SOPC_KIT_NIOS2/bin/sof2flash" --epcs --input="E:/NIOSII/Study/IPM_IM_NIOS/IPM_
IM_NIOS.sof" --output="IPM_IM_NIOS.flash"
Info: *******************************************************************
Info: Running Quartus II Convert_programming_file
Info: Command: quartus_cpf --no_banner --convert --device=EPCS128 --option=IPM_I
M_NIOS.opt E:/NIOSII/Study/IPM_IM_NIOS/IPM_IM_NIOS.sof IPM_IM_NIOS.pof
Info: Quartus II Convert_programming_file was successful. 0 errors, 0 warnings
    Info: Peak virtual memory: 71 megabytes
    Info: Processing ended: Tue Mar 09 14:07:03 2010
    Info: Elapsed time: 00:00:04
    Info: Total CPU time (on all processors): 00:00:03
Info: *******************************************************************
Info: Running Quartus II Convert_programming_file
Info: Command: quartus_cpf --no_banner --convert IPM_IM_NIOS.pof IPM_IM_NIOS.rpd
Info: Quartus II Convert_programming_file was successful. 0 errors, 0 warnings
    Info: Peak virtual memory: 70 megabytes
    Info: Processing ended: Tue Mar 09 14:07:07 2010
    Info: Elapsed time: 00:00:04
    Info: Total CPU time (on all processors): 00:00:04

# Programming flash with the FPGA configuration
"$SOPC_KIT_NIOS2/bin/nios2-flash-programmer" --epcs --base=0x01001800 --instance
=0 "IPM_IM_NIOS.flash"
Using cable "USB-Blaster [USB-0]", device 1, instance 0x00
Resetting and pausing target processor: OK

              : Checksumming existing contents

00000000      : Verifying existing contents

00010000      : Verifying existing contents

00000000      : Reading existing contents

00010000      : Reading existing contents

Checksummed/read 7kB in 0.1s

00000000 ( 0%): Erasing

00010000 (50%): Erasing

Erased 128kB in 2.1s (60.9kB/s)

00000000 ( 0%): Programming

00010000 (50%): Programming

Programmed 122KB +6KB in 3.0s (42.6KB/s)
Did not attempt to verify device contents
Leaving target processor paused

# Creating .flash file for the project
"$SOPC_KIT_NIOS2/bin/elf2flash" --epcs --after="IPM_IM_NIOS.flash" --input="IPM_
IM.elf" --output="epcs_flash_controller.flash"

# Programming flash with the project
"$SOPC_KIT_NIOS2/bin/nios2-flash-programmer" --epcs --base=0x01001800 --instance
=0 "epcs_flash_controller.flash"
Using cable "USB-Blaster [USB-0]", device 1, instance 0x00
Resetting and pausing target processor: OK

              : Checksumming existing contents

00010000      : Verifying existing contents

00020000      : Verifying existing contents

00010000      : Reading existing contents

00020000      : Reading existing contents

Checksummed/read 82kB in 2.0s

00010000 ( 0%): Erasing

00020000 (50%): Erasing

Erased 128kB in 2.1s (60.9kB/s)

00010000 ( 0%): Programming

00020000 (50%): Programming

Programmed 47KB +81KB in 3.0s (42.6KB/s)
Did not attempt to verify device contents
Leaving target processor paused

请高手指点了,折腾了N天了。。。问题还没得到解决。。。

楼主:
高人呀?你们都在哪里啊?出来救救我吧。。。

网友:
你Nios的reset地址选的EPCS controller的吗?
估计你把它选在SDRAM里了

网友:
我也遇到了一样的问题,后来发现是因为NiosII(9.0)对我用的CycloneIII的支持有bug,换了8.1之后就可以了,不知这个能否对楼主有所帮助。。。可以到Altera的网站上看看。。。。

网友:
按3楼的说法检查

网友(2010-04-11):
回复 楼主:

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 nios9.1sp2 nios9.0sp2我都尝试了,不能运行程序,但是能烧写,和楼主的一模一样

解决的话通知我一下,liming_nefu@126.com

网友(2010-05-27):
回复 网友A:

我用flash programmer9.1把elf和sof一并下载到epcs里,复位后程序能跑以来,但一断电再上电就不行了,后来用jtag再加载一遍sof发现程序能跑起来,说明用sof2flash下载配置文件到epcs不好使,改用用8.0的就好用了。

网友:
我也碰到这问题啦,请问FLASH programmer下载是用jtag,还是用AS模式下载程序到epcs? 我用的是quartus 9.0。

网友:
有没有解决啊,回复一下

网友(2010-08-21):
我最近也遇到了类似的问题,不过我的是这样的EP3C10+onchip-ram+EPCS4。run as hardware 就行,下载到EPCS里面上电后就是没反应,后来发现时NIOS II IDE9.0本身的软件的flash program的bug,升级到9.0 SP2 就没问题了~!!!

网友:
有的大虾说是因为sof文件加了压缩的缘故

网友(2011-04-04):
原来大家都遇到了这个问题~我也同问!

网友:
我有些时候又是可以的!nios太不稳定了~BS

网友(2012-02-09):
楼主 ,问题解决了么,我最近学习飓风3的,用niosII 9.0也遇到了这个问题

网友(2012-07-25):
有时候行,有时候不行!!不知道为什么,正在检查

网友(2014-11-24):
楼主你好 我也遇到类似问题了 你怎么解决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