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T1602A液晶按马潮老师书中四线连接方式,不能正常显示,只在上电初始时显示黑块或乱码

楼主(2010-03-09):
RT1602A液晶按马潮老师书中四线连接方式,只是原程序中的mega16改为mega128,而晶振由原程序中的4M改为11.0592M,经测试,不能正常显示,只在上电初始时显示黑块或乱码,请大家帮我一下,是何问题。如下:

连接方式:
(为使用cvavr自带的函数库。)
1)        与LCD的连接必须使用AVR的同一个8位的I/O端口,如PC(或者PA、PB、PD)。
2)        LCD采用4位并行传输方式(既仅用DB4—DB7,4位数据总线)。
3)        具体连接定义为(以PC口为例):
三根控制线    PC0----RS,PC1----R/W,PC2----E
四根数据线    PC4----DB4,PC5----DB5,PC6----DB6,PC7----DB7

程序:
/*********************************************
File name                   : demo_6_8.c
Chip type           : ATmega128
Program type        : Application
Clock frequency     : 11.0592MHz
Memory model        : Small
External SRAM size  : 0
Data Stack size     : 256
*********************************************/
#include <mega128.h>
#include <delay.h>

#asm
.equ __lcd_port=0x15         ; PORTC数据寄存器地址
#endasm
/*  [LCD]
    1 GND- 9  GND
    2 +5V- 10 VCC
    3 VLC- LCD HEADER Vo
    4 RS - 1  PC0 (M16)
    5 RD - 2  PC1 (M16)
    6 EN - 3  PC2 (M16)
   11 D4 - 5  PC4 (M16)
   12 D5 - 6  PC5 (M16)
   13 D6 - 7  PC6 (M16)
   14 D7 - 8  PC7 (M16) */
#include <lcd.h>
flash char dis_str[]="Hello World! This is a LCD display demo.";
void main(void)
{
        char flash *str;
        str = dis_str;
        lcd_init(16);                        // initialize the LCD for 2 lines & 16 columns
        while(1)
        {
                lcd_clear();                // clere the LCD
                lcd_putsf("It's demo_6_8.c");        // display the message
            lcd_gotoxy(0,1);                        // go on the second LCD line
                lcd_putsf(str);                // display the message
                if (*str++ == 0) str = dis_str;
            delay_ms(500);
    }
}

害怕是晶振时序匹配问题,改为delay_ms(1000)等等延时,仍不行。

楼主:
附上连接图片:

网友:
看看对比度调节那里

楼主:
谢谢,我试一下

楼主:
deiwgah :
调整了对比度,还不行。看来故障根对比度没关系。

楼主:
另外还有个现象:第1行有显示,而第2行始终无显示

楼主:
有能解决这种现象的吗,另外,我想弄明白延时多长时间才能匹配1602的时序?

网友:
你的时钟比较高,上电后延时100ms后再对LCD下发初始化命令。LCD模块中的驱动器上电后本身也要做自己内部的初始化,需要一定的时间,只有当这个初始化过程完成后,LCD才能接受外部的控制命令。

楼主:
大家好,谢谢马老师的回答。
根据马老师的指导,我在lcd_init(16);之前加入了50ms~1000ms的delay_ms()延时,在此之前,我保证所有的接线是正确的,并且是牢固可靠的。为了扎实一点,我用lcd_putchar('c');做显示,但仍旧是上电后第1行全黑块。曾有人提到这是初始化未成功的现象,另外,有人说:“最后看见马老师的提示,PC口有4个线默认是给JTAG用的,默认状态不做IO口”,难道真是JTAG的原因吗?我想不至于吧!
试验的程序如下:
#include <mega128.h>
#include <delay.h>

#asm
.equ __lcd_port=0x15;
#endasm
/*  [LCD]
    1 GND- 9  GND
    2 +5V- 10 VCC
    3 VLC- LCD HEADER Vo
    4 RS - 1  PC0 (M16)
    5 RD - 2  PC1 (M16)
    6 EN - 3  PC2 (M16)
   11 D4 - 5  PC4 (M16)
   12 D5 - 6  PC5 (M16)
   13 D6 - 7  PC6 (M16)
   14 D7 - 8  PC7 (M16) */
#include <lcd.h>
flash char dis_str[]="Welcome,follow me!.";
void main(void)
{
        char flash *str;
        //DDRC=0xf8;
        //PORTC=0x0;
        str = dis_str;
        delay_ms(200);
        lcd_init(16);                                // initialize the LCD for 2 lines & 16 columns
        //delay_ms(30);
        lcd_clear();
        lcd_putchar('c');
        //_lcd_ready();
        //_lcd_write_data(0xe);
        while(1);

        /*while(1)
        {
                lcd_clear();                        // clear the LCD
                delay_ms(300);
                lcd_putchar('a');
                //lcd_putsf("It's demo");        // display the message
                    //lcd_gotoxy(0,1);                // go on the second LCD line
                //lcd_putsf(str);                // display the message
                //if (*str++ == 0) str = dis_str;
                delay_ms(300);
                _lcd_ready();
                _lcd_write_data(0xe);
    }*/
}

楼主:
希望能得到回答

网友:
4根线接1602,我总结了一下,几乎是每一个人遇到一种情况!成功率十分的低,我曾想弄过但整了几天没有成功,放弃了!

楼主:
马老师,难道因为JTAG的默认分配,PORTC确实不能用来以四线方式驱动1602液晶吗?

网友:
成功过,看一下你的Init函数,这个很关键。

楼主:
回楼上liuzhua:
init函数用的是cvavr自带的函数lcd_init(16); // initialize the LCD for 2 lines & 16 columns
应该没问题啊,请问你用的是四线方式,按马老师的方式连接到PORTC端口的吗?能把你的方式说一下吗?

网友:
m128的JTAG口不在PORTC上,与JTAG无关。
建议你做如下调试:

1。将我教材上的LCD代码,移植到M128上,仅测试LCD。
2。采用M128内部RC振荡源,采用2M或4M,进行测试
3。注意M128的溶丝位配置,必须是M128工作模式(缺省为M103模式)

如果正常,在将系统水肿提高,这个并不难。

楼主:
谢谢马老师,明天按您的指导再试一下.

楼主:
问题解决了。事实证明马潮老师书中的程序及四线连接方式是有效并很稳定的.

15楼马老师说:
1。将我教材上的LCD代码,移植到M128上,仅测试LCD。
2。采用M128内部RC振荡源,采用2M或4M,进行测试
3。注意M128的溶丝位配置,必须是M128工作模式(缺省为M103模式)

我重点借鉴了第1项"仅测试LCD"的思想,把周边不用的12v和24v线全部甩掉,然后只保留5v,程序未做任何改变(包括延时),晶振仍为11.0592MHz,时钟设为外部晶振(CKSEL3..0=1110),最后显示成功!

把周边不用的12v和24v线全部甩掉后就正常了,我怎么也想不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