询问一下:关于全串口

楼主(2010-03-09):
所谓的全串口,就是指需要把串口的9根线全部用到,来建立完整的通信体系(握手等等),是这样吗?
如果是一个需要全串口的模块,就不能简单的只用三根线来搞定了吧?
GPRS模块基本都是全串口么??
如果是全串口的模块,我怎么用单片机来控制他呢?单片机的串口不只有2根线么?
是不是要用普通IO端口,模拟全串口的通信流程呢?

楼主:
顶一下  莫非问题很没水平的说??

网友:
GPRS三根线也能用的!
是不是RX TX接反了啊?

楼主:
三根线就可以,不用管串口其他线吗?比如DTR,DSR,RTS,CTS,RI等等....
是不是有的模块接口是232,有的是TTL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