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7的JTAG方式如何下载进去程序

楼主(2010-03-09):
各位,我是一个ARM的初学者,买了一个周立功的LPC2131开发板,上面的资料上说用JTAG既可以调试程序,也可以下载程序,只要在ADS1.2环境中选择在FLASH内调试即可,在通过JTAG连接开发板调试的同时,程序就下载进去了,但是我试了几遍重新上电后都没有程序运行,不知道怎么会事。后来又试了ISP方式下载,上面显示下载成功了,但是重新上电后还是没有程序运行。关于这种情况请知道的朋友帮我指导一下,我一直找不到周立功的售后服务方法。

楼主:
有没有能给解释一下的

网友(2011-04-01):
现在我也同样郁闷

网友:
自己写个往FLASH中编程的代码,把要写入的程序bin->c 放入前面 往FLASH中编程的代码 中,再把 往FLASH中编程的代码 仿真运行下就可以了

网友:
我也刚买的周立功的2131,你看看分散加载文件对了么,选debuginflash或者reinflash,不要选debuginram,否则是不行的,然后再看看isp下载的那个跳线帽拔下来没有,周立功的例程我下进去都是可以运行的,不过我现在已经改用keil了,easyjtag太难用了,ads也不支持ulink2,就是工程都得重新建比较麻烦,一个keil模板我捣鼓了三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