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个刚做的自行车测速、里程计!

楼主(2010-03-09):
我比较喜欢骑自行车出去走走,以前也做了个自行车测速(里程)计,用4位数码管输出数据的,它的优点是驱动简单,电压范围广,可用3.7V的锂电池直接供电,整个电路结构简单,耗能低,但它的缺点也是显而易见的,数码管在阳光下,无法看清楚,而且只有一组4位数据,不能同时查看速度及里程,不方便。由于购得更小的液晶模块,所以近期用液晶做输出显示器件,做了一个新的里程(速度)计。在阳光下清晰,晚上可用背光,2行共16个字符,并带存储器。有系统运行时间显示,外中断信号与写数据信号、电池低指示。
  整体尺寸为65X35X12。加上电池(880mah),厚度要增加3mm,电池接上码表正在测试,已运行14个小时,理论可运行40多小时。

// 1602 2*16字符  第一行0x80 第二行0xc0
// 模式(km/h) 12.5kmh | 999.99km
// 24C02存储 0x00-0x03: 99 99 99 99 cm
// 0x2e,0x6b,0x6d,0x06,0x07,0x20,0x3d   0x30-0x39开始是数字0-9
//   . ,  k ,  m , ┗ ,/h ,black, =
//------头--------------------------------------------------------
//申明
#include "REG2051.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轮周长1.98m及各位值 0.5ms取 1.98*(1/0.5)*1000*10
#define girth   39600
#define girth_h 1
#define girth_l 98
//单片机IO连接
#define LCM0802B_IO P1
sbit LCM0802B_RS = P3^7;
sbit LCM0802B_RW = P3^5;
sbit LCM0802B_EN = P3^4;
sbit KEY         = P3^3;
sbit SIGN        = P3^2;
sbit AT24C02_SDA = P3^1;
sbit AT24C02_SCL = P3^0;
//液晶驱动函数定义
void LCM_RD_BUSY(void);   //读忙信号
void LCM_WR_CMD(uchar);   //写操作命令
void LCM_WR_DAT(uchar);   //写数据
void LCM_WR(uchar,uchar); //输出一个字符
//存储IC驱动函数定义
void  AT24C02_START(void);     //开启
void  AT24C02_STOP(void);      //停止
void  AT24C02_CK(void);        //时钟
void  AT24C02_WR_byte(uchar);  //写入单字节
uchar AT24C02_RD_byte(void);   //读入单字节
uchar AT24C02_RD(uchar);       //从24c02的地址address中读取一个字节数据
void  AT24C02_WR(uchar,uchar); //向24c02的address地址中写入一字节数据info
//函数定义
void _init(void);    //软硬件初始化
void AT24C02_WRAMD(void); //24c02写入RAM数据
void _nus(uchar);    //us延时
void _nms(uchar);    //ms延时
void dis_dis(void);  //距离数据输出
//变量定义
uchar d_var[4]={0,0,0,0}; //距离的cm值0x00-0x03双数计算
uint  timej;    //时间周期个数
uint  int_tp;   //周期个数传递
bit   flg_cal;  //允许计算
bit   sf;       //s指示标志
uint  sj;       //s指示计数
bit   sen;      //有更新数据

//---- 中断 -----------------------------------------------------
//500us周期定时函数
void T0_SEV(void) interrupt 1 using 1
{
        TR0 = 0; ET0 = 0;
        TH0 = 0xff; TL0 = 0x5a;  //计时初值
        timej++; //超过3.5S无中断相应,即判断速度为0,则最低速度2.04km/h
        if(timej == 7000){
                int_tp = timej; timej = 0;
                flg_cal = 1;
        }
        if(sj>0){ sj--; }//s计数递减
        ET0 = 1; TR0 = 1;
}
//外部中断函数
void Int0_SEV(void) interrupt 0 using 0
{
        EX0 = 0;
        int_tp = timej; timej = 0;
        flg_cal = 1;//读取计数周期数
        EX0 = 1;
}

//------主体--------------------------------------------------------
//主函数
void main()
{
        _init(); //初始化
        while(1){
                if(!KEY){
                        _nms(2); //去抖延时
                        if(!KEY){
                                uchar key_tp = 200;
                                EA = 0; timej = 0;
                                do{        key_tp--; _nms(3);        }while(!KEY&&key_tp>0);        //长短按计时循环
                                EA = 1;
                                if(key_tp==0){
                                        d_var[0] = 0; d_var[1] = 0; d_var[2] = 0; d_var[3] = 0; //清零
                                        _nus(20); dis_dis(); //输出距离
                                }//长按
                                //短按长按都要写入数据
                                sj = 3000; sf = 1;
                                LCM_WR(0x80,0x06); //0x06
                                AT24C02_WRAMD(); //24c02写入RAM数据
                                //等待释放按键
                                while(!KEY){ while(!KEY); _nms(2); }
                        }
                }//按键功能,长按清除历程信息,短按切换ms与kmh
                if(flg_cal){ //清零 输出十分位" 0.0"
                        if(int_tp == 7000){
                                LCM_WR(0x81,0x20); LCM_WR(0x82,0x30); LCM_WR(0x84,0x30);
                        }
                        else{//正常计算输出
                                sen = 1;
                                //速度
                                if(int_tp>143){
                                        int_tp = girth/int_tp;
                                        int_tp = (int_tp*18)/5; // kmh=3.6*ms
                                        LCM_WR(0x84,(int_tp%10)+0x30);       //输出十分位
                                        int_tp = int_tp/10;
                                        LCM_WR(0x82,(int_tp%10)+0x30);       //输出个位
                                        if(int_tp<10) LCM_WR(0x81,0x20);     //输出十位0时清除
                                        else LCM_WR(0x81,(int_tp/10)+0x30);  //输出十位
                                }//在99.9km/h范围内
                                //距离 步长1.98m
                                d_var[3] += girth_l;
                                if(d_var[3]>99){
                                        d_var[3]-=100; d_var[2]++;
                                }
                                d_var[2] += girth_h;
                                if(d_var[2]>99){
                                        d_var[2]-=100;
                                        if(d_var[1]==99){
                                                d_var[1]=0;
                                                if(d_var[0]==99) d_var[0]=0;
                                                else d_var[0]++;
                                        }
                                        else d_var[1]++;
                                }
                                dis_dis(); //输出距离
                        }
                        int_tp = 0; flg_cal = 0;//复位
                }//输出计算的主要数据
                if(sj == 0){
                        sj = 3000;
                        if(sen){   //有更新数据才写入
                                sen = 0;
                                LCM_WR(0x80,0x06); //0x06
                                sf = 1;
                                AT24C02_WRAMD();  //写入存储器
                        }
                }
                if(sf && sj<2000){
                        sf = 0; LCM_WR(0x80,0x20);
                } //写存储器闪更新

        }//主循环
}

void _init(void)
{
        EA = 0; _nus(255);  //等待外围设备完成加电
        //初始化液晶,显示"?"
        LCM_WR_CMD(0x01); //清屏幕0x01
        LCM_WR_CMD(0x38); //设置数据线模式0x38 8位 两行 5X7
        LCM_WR_CMD(0x0C); //设置显示状态0x0C 整体显示开 光标关 光标闪烁关
        LCM_WR_CMD(0x06); //设置输入方式0x06 增量方式 不移位
        LCM_WR_CMD(0x80); //设置光标初始位
        //LCM_WR(0x80,0x3f);//屏幕初始化输出"?"
        //输出 bike mile
        LCM_WR(0x80,0x3d); LCM_WR(0x81,0x62); LCM_WR(0x82,0x69); LCM_WR(0x83,0x6b);
        LCM_WR(0x84,0x65); LCM_WR(0x85,0x3d); LCM_WR(0x86,0x3d); LCM_WR(0x87,0x3d);//=bike===
        LCM_WR(0xc0,0x3d) ;LCM_WR(0xc1,0x3d); LCM_WR(0xc2,0x3d); LCM_WR(0xc3,0x6d);
        LCM_WR(0xc4,0x69); LCM_WR(0xc5,0x6c); LCM_WR(0xc6,0x65); LCM_WR(0xc7,0x3d);//===mile=
        //初始化液晶自定义字符库
        LCM_WR_CMD(0x70); //自定义字符'┗' 在0x06
        LCM_WR_DAT(0x00); LCM_WR_DAT(0x00);        LCM_WR_DAT(0x00); LCM_WR_DAT(0x10);
        LCM_WR_DAT(0x18); LCM_WR_DAT(0x1C); LCM_WR_DAT(0x1E); LCM_WR_DAT(0x00);
        LCM_WR_CMD(0x78); //自定义字符'/h' 在0x07
        LCM_WR_DAT(0x04); LCM_WR_DAT(0x14);        LCM_WR_DAT(0x14); LCM_WR_DAT(0x16);
        LCM_WR_DAT(0x15); LCM_WR_DAT(0x15); LCM_WR_DAT(0x15); LCM_WR_DAT(0x00);
        //初始化24c02
        AT24C02_SCL = 1; _nop_(); AT24C02_SDA = 1; _nop_(); _nms(4);
        //读24c02到RAM 初始化 d_var[]
        d_var[0] = AT24C02_RD(0x00); d_var[1] = AT24C02_RD(0x01);
        d_var[2] = AT24C02_RD(0x02); d_var[3] = AT24C02_RD(0x03);
        if(d_var[0]>99 || d_var[1]>99 || d_var[2]>99 || d_var[3]>99){
                d_var[0] = 0; d_var[1] = 0; d_var[2] = 0; d_var[3] = 0;//清零
                AT24C02_WRAMD();
        }//错误数据判断 读取24c02中的距离数据,如果有数据>99,则出错,复位0
        KEY = 1; SIGN = 1;
        //串口初始化
        TMOD = 0x01; //定时中断0允许 方式0 使能off
        TH0 = 0xff; TL0 = 0x5a; //500us (65536-166) /256=255 %256=90
        ET0 = 1; TR0 = 0;
        PX0 = 1; IT0 = 1; EX0 = 0; //外中断0 跳变触 使能off
        //变量初始化
        timej = 0; int_tp = 0; flg_cal = 0;
        sf = 0; sj = 3000; sen = 0;
        _nms(255);
        //界面初始化
        LCM_WR_CMD(0x01); //清屏幕0x01
        LCM_WR(0x82,0x30); LCM_WR(0x83,0x2e); LCM_WR(0x84,0x30); //输出" 0.0"
        LCM_WR(0x85,0x6b); LCM_WR(0x86,0x6d); LCM_WR(0x87,0x07); //输出"  kmh"
        LCM_WR(0xc3,0x2e); LCM_WR(0xc6,0x6b); LCM_WR(0xc7,0x6d); //输出" . km"
        dis_dis(); _nms(56);
        EX0 = 1; TR0 = 1;  EA = 1; //开启各种中断 CPU中断使能 TR1 = 1;
}

//---- 硬件应用层驱动 ------------------------------------------------
//距离数据显示
void dis_dis(void)
{
        //高位3有数据,并且有两位
        if(d_var[0]>9){
                LCM_WR(0xc0,(d_var[0]/10)+0x30); LCM_WR(0xc1,(d_var[0]%10)+0x30);
        }
        else{//高位3只有低位有数据,或没有数据
                LCM_WR(0xc0,0x20);//高位3高位没有数据
                if(d_var[0]>0) LCM_WR(0xc1,d_var[0]+0x30);//高位3低位有数据
                else LCM_WR(0xc1,0x20);//高位3没有数据
        }
        LCM_WR(0xc2,(d_var[1]/10)+0x30);
        LCM_WR(0xc4,(d_var[1]%10)+0x30);
        LCM_WR(0xc5,(d_var[2]/10)+0x30);
}

//24c02写入RAM数据
void AT24C02_WRAMD(void)
{
        uchar mem_wram;
        for(mem_wram=0;mem_wram<4;mem_wram++)
                AT24C02_WR(mem_wram,d_var[mem_wram]);
}
//短延时
void _nus(uchar us)
{
        for(;us>0;us--)
                ;
}
//长延时4.6ms
void _nms(uchar ms)
{
        for(;ms>0;ms--)
                _nus(255);
}

/*----液晶驱动函数定义------------------------------------------------------------
  void LCM_WR_CMD(uchar);    //写操作命令
  void LCM_WR_DAT(uchar);    //写数据
  void LCM_WR(uchar,uchar);  //输出一个字符
  void LCM_RD_BUSY(void);    //读忙信号
--------------------------------------------------------------------------------*/
//读忙信号
void LCM_RD_BUSY(void)
{
        uchar lcm_rdby = 0x00;
        LCM0802B_RS = 0;   //RS 0
        LCM0802B_RW = 1;   //RW 1
        LCM0802B_EN = 1;   //EN 1 读忙信号
        LCM0802B_IO = 0xff;
        do{ lcm_rdby = LCM0802B_IO;        }while(lcm_rdby&0x80); //MSB=0x80
        _nop_();
}
//写操作命令
void LCM_WR_CMD(uchar lcm_cmd)
{
        LCM_RD_BUSY();
        LCM0802B_RS = 0;   //RS 0
        LCM0802B_RW = 0;   //RW 0
        LCM0802B_EN = 1;   //跳跃,写入数据
        LCM0802B_IO = lcm_cmd; _nop_();
        LCM0802B_EN = 0; _nop_();
}
//写数据
void LCM_WR_DAT(uchar lcm_wrdat)
{
        LCM_RD_BUSY();
        LCM0802B_RS = 1;   //RS 1
        LCM0802B_RW = 0;   //RW 0
        LCM0802B_EN = 1;   //跳跃,写入数据
        LCM0802B_IO = lcm_wrdat; _nop_();
        LCM0802B_EN = 0; _nop_();
}
//输出一个字符
void LCM_WR(uchar lcm_xy,uchar lcm_dat)
{
        EA = 0;
        //设置光标位置
        LCM_WR_CMD(lcm_xy); //第一行0x80,第二行0xc0
        LCM_WR_DAT(lcm_dat);
        EA = 1;
}

/*---------------- 24C02驱动 --------------------------------------
  void  AT24C02_START(void);     //开启
  void  AT24C02_STOP(void);      //停止
  void  AT24C02_CK(void);        //时钟
  void  AT24C02_WR_byte(uchar);  //写入单字节
  uchar AT24C02_RD_byte(void);   //读入单字节
  uchar AT24C02_RD(uchar);       //从24c02的地址中读取一个字节数据
  void  AT24C02_WR(uchar,uchar); //向24c02的地址中写入一字节数据
-----------------------------------------------------------------*/
//24c02启动
void AT24C02_START()
{
        AT24C02_SDA = 1; _nop_(); AT24C02_SCL = 1; _nop_();
        AT24C02_SDA = 0; _nop_(); AT24C02_SCL = 0; _nop_();
}
//24c02停止
void AT24C02_STOP()
{
        AT24C02_SDA = 0; _nop_(); AT24C02_SCL = 1; _nop_(); AT24C02_SDA = 1; _nop_();
}
//24c02写入单字节
void AT24C02_WR_byte(uchar mem_wrbt)
{
        uchar mem_wrtp,mem_wrbtp;
        mem_wrbtp = mem_wrbt;
        for (mem_wrtp=8;mem_wrtp>0;mem_wrtp--){
                mem_wrbtp = mem_wrbtp<<1;
                AT24C02_SCL = 0; _nop_();
                AT24C02_SDA = CY; _nop_(); //(bit)(mem_wrbtp&0x80)
                AT24C02_SCL = 1; _nop_();
        }
        AT24C02_SCL = 0; _nop_(); AT24C02_SDA = 1; _nop_();
}
//24c02读入单字节
uchar AT24C02_RD_byte()
{
        uchar mem_rdtp,mem_rdbit,mem_rdbt=0;
        AT24C02_SCL = 0; _nop_(); AT24C02_SDA = 1;
        for(mem_rdtp=8;mem_rdtp>0;mem_rdtp--){
                _nop_(); AT24C02_SCL = 1; _nop_();
                if (AT24C02_SDA) mem_rdbit = 1;
                else mem_rdbit = 0;
                mem_rdbt=(mem_rdbt<<1)|mem_rdbit;
                AT24C02_SCL = 0;
        }
        _nop_();
        return mem_rdbt;
}
//24c02时钟等待
void AT24C02_CK()
{
        uchar mem_ck = 255;
        AT24C02_SCL = 1; _nop_();
        while((AT24C02_SDA)&&(mem_ck>0)) mem_ck--;
        AT24C02_SCL = 0; _nop_();
}
//24c02读入
uchar AT24C02_RD(uchar mem_rdaddr)
{
        uchar mem_rd; //在刚启动时使用,故EA不需复位
        AT24C02_START();
        AT24C02_WR_byte(0xa0); AT24C02_CK();
        AT24C02_WR_byte(mem_rdaddr); AT24C02_CK();
        AT24C02_START();
        AT24C02_WR_byte(0xa1); AT24C02_CK();
        mem_rd = AT24C02_RD_byte();
        AT24C02_STOP();        _nms(4);
        return mem_rd;
}
//24c02写入
void AT24C02_WR(uchar mem_wraddr,uchar mem_wrinfo)
{
        EA = 0; AT24C02_START();
        AT24C02_WR_byte(0xa0); AT24C02_CK();
        AT24C02_WR_byte(mem_wraddr); AT24C02_CK();
        AT24C02_WR_byte(mem_wrinfo); AT24C02_CK();
        AT24C02_STOP();        EA=1;
        _nms(3);
}
//----END---------------------------------------------------------------

网友:
楼主怎样采样轮子速度的?如果每转一圈采样一个点的信号,就不能实时显示速度。

网友:
一般是每转一圈 采一个点
也可以一圈采2个点
估计lz用的是干簧管+磁铁吧?
如果是 那么采样的频率就取决于干簧管的动作时间

网友:
楼主的1602可以用锂电池啊…我的都不行。寒假做了个带rtc和温度计的,就是电源问题没解决: (

网友:
上个电路图看看?

楼主:
回复 网友A:
楼主怎样采样轮子速度的?如果每转一圈采样一个点的信号,就不能实时显示速度。

我用 普通的开关型霍尔元件 + 一块小的磁钢 采样数据,程序中默认3.5S无反应,即认为速度为0,而一般骑起来后,速度更新还是很快的,要实时速度就不能用这种一圈采样几个信号的方法了,而且市场上的成品也是一圈采样一个点的方法。

回复 网友B:
楼主的1602可以用锂电池啊…我的都不行。寒假做了个带rtc和温度计的,就是电源问题没解决: (

我用的1602也是5V的,锂电池3-4.2V不稳定,也不好驱动1602,所以我用34063升压到5V供系统工作,效率在72%的样子,不过34063便宜,还是很实用的。

回复 网友C:
上个电路图看看?

电路很简单,没有多大用处,2051与1602八线制连接,与24C02加10K的上拉电阻直连,霍尔元件的信号给INT0,34063升压用的基本接法,本来液晶也是按键输入通过2051控制的,不过那又多耗电了,所以直接改成自锁按钮了。

网友:
LZ你好!前几年我也做过里程表,没速度。我的设想是没必要实时速度 ,只要行走1 分钟或30秒,用距离除以时间 就是速度了。不知对不对。

网友:
回复 网友D:
LZ你好!前几年我也做过里程表,没速度。我的设想是没必要实时速度 ,只要行走1 分钟或30秒,用距离除以时间 就是速度了。不知对不对。

30s太大了 3-4s 就可以了
算圈数 然后算距离 除时间

网友:
顶一个,LZ能不能把4位数码管的里程计的软件帖出来一下,我比较喜欢数码管的。

网友:
回复 网友E:
谢谢了。什么 时候加上速度的玩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E:
回复 网友D:
LZ你好!前几年我也做过里程表,没速度。我的设想是没必要实时速度 ,只要行走1 分钟或30秒,用距离除以时间 就是速度了。不知对不对。
30s太大了 3-4s 就可以了
算圈数 然后算距离 除时间
单单计算固定时间里的圈数的长度的平均速度不是正真的平均速度,因为此时可能即将完成下一圈,则上一次计算少一圈,下一次计算多一圈,误差太大了,可以用MT算法,先在固定N秒读转的圈数P,而后计时到下一圈的时间T,则 V平均=轮周长*(P+1)/(N+T).

楼主:
回复 网友F:
顶一个,LZ能不能把4位数码管的里程计的软件帖出来一下,我比较喜欢数码管的。

/*===========================================================================
* 千位P3.7 百位P3.5 十位P3.4 个位P3.2
*   --P1.2--
*  |        |
* P1.3           P1.6
*  |        |
*   --P1.7--
*  |        |
* P1.0    P1.5
*  |        |
*   --P1.1--          []P1.4
* P3.3  AH02霍尔元件反馈,12M    M计数法
* P3.0  LED指示 速度与里程切换
* P3.1  按键 切换显示
===========================================================================*/

//头文件、宏定义
#include<AT892051.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IO口定义
#define LED_DATA P1   //段码
sbit LED_CS0 = P3^2;  //0位
sbit LED_CS1 = P3^4;  //1位
sbit LED_CS2 = P3^5;  //2位
sbit LED_CS3 = P3^7;  //3位
sbit AH02 = P3^3;          //传感器
sbit LED = P3^0;          //LED
sbit KEY = P3^1;          //按键
//常量
//#define girth 19800    //轮周长0.01cm
#define gvar 63818 //存放轮计算常量
unsigned char led_code[13]={0x90,0x9f,0x38,0x19,0x17,0x51,0x50,0x9b,0x10,0x11,0x7f,0x32,0xff};
//                            0 ,  1 ,  2 ,  3 ,  4 ,  5 ,  6 ,  7 ,  8 ,  9 ,  - ,  P ,black
//变量
bit mode; //0速度里程,1计数
uint js;  //0.25ms计数
uchar led_var[4] = {10,10,10,10};  //输出段码变量
uchar led_flg;   //输出位码循环变量
uchar dip_flg;   //小数点位,0无,1在1位 2在2位 3在3位
uint js_all;     //总圈数
bit mode_sd;     //模式 0速度 1里程
bit error_flg;   //超时标志 1超时

//函数
void init(void);             //初始化
void nus(uchar);             //6us延时
void nms(uchar);                     //1ms延时

//===========================================================================
void Timer1_service(void) interrupt 3 using 3 //显示定时中断 4ms
{
        TR1 = 0; ET1 = 0;
        TH1 = 0xf0; TL1 = 0x60; //(65536-4000) /256=240 %256=96
        LED_CS0 = 1; LED_CS1 = 1; LED_CS2 = 1; LED_CS3 = 1;
        LED_DATA = led_code[led_var[led_flg]];
        switch(led_flg){
                case 0: LED_CS0 = 0; break;
                case 1:        if(dip_flg==1) LED_DATA&=0xef; LED_CS1 = 0; break;
                case 2:        if(dip_flg==2) LED_DATA&=0xef; LED_CS2 = 0; break;
                case 3:        if(dip_flg==3) LED_DATA&=0xef; LED_CS3 = 0; break;
        }
        if(led_flg == 0) led_flg = 3;
        else led_flg--;
        ET1 = 1; TR1 = 1;
}

void Timer0_service(void) interrupt 1 using 1  //1.1ms
{
        TR0 = 0; ET0 = 0;
        TH0 = 0xfb; TL0 = 0xb4; //1.1ms          251        180
        js = js + 1;
        if(js > 3181){         //超过3.5s限时
                js = 0;
                error_flg = 1;
                if(!mode_sd){
                        led_var[3] = 12; led_var[2] = 12; led_var[1] =0; led_var[0] = 0;
                        dip_flg = 1;
                }

        }
        ET0 = 1; TR0 = 1;
}

void Int1_service(void) interrupt 2 using 2  //外中断1
{
        uchar tm; uint tp;
        EX1 = 0;
        js_all = js_all + 1;  //记录总圈数
        if(!mode){ //速度里程模式
                if(!mode_sd){ //速度 00.0km/h
                        if(error_flg || js_all == 1){
                                error_flg = 0; js = 0; tp = 0;
                                dip_flg = 1;
                        }
                        else{
                                tp = js; js = 0;  //读取时间,复位
                                if(tp > 100 && tp < 3181) tp = gvar/tp;
                        }
                }
                else{  //里程 0000m~60.00km
                        if(js_all<30001){
                                uint te; uint tvar;
                                te = js_all-1;
                                tp = 0;        tvar = 198;
                                if(te<=5050){
                                        dip_flg = 0;
                                        for(tm=0;tm<3;tm++){
                                                tp += (tvar%10)*te;
                                                if(tm<2){
                                                        if(tp%10>4) tp = tp/10+1;
                                                        else tp        = tp/10;
                                                        tvar = tvar/10;
                                                }
                                        }
                                }
                                else{
                                        dip_flg = 2;
                                        tp = te/5;
                                }
                        }
                        else{
                                js_all =0;
                                dip_flg = 0;
                                tp = 11;
                        }
                }
        }
        else{ //计数模式 9999
                   if(js_all>9999) js_all = 0;
                tp = js_all;
        }

        tm = tp/100;
        led_var[3] = tm/10;
        led_var[2] = tm%10;
        tm = tp%100;
        led_var[1] = tm/10;
        led_var[0] = tm%10;
        if(led_var[3]==0){
                led_var[3]=12;
                if(led_var[2]==0){
                        led_var[2]=12;
                        if(mode){
                                if(led_var[1]==0)led_var[1]=12;
                        }
                }
        }

        EX1 = 1;
}

void init(void){
//端口初始化
        LED_DATA = led_code[12]; //off
        LED_CS0 = 1; LED_CS1 = 1; LED_CS2 = 1; LED_CS3 = 1; //off
        AH02 = 1; KEY = 1;
        LED = 0; //LED on
//变量初始化
        js = 0; //1.1ms计数
        led_flg = 3; dip_flg = 0;//第三位开始 无小数点
        js_all = 0;        //0转
        mode_sd = 0; //速度模式
        error_flg = 0; //未超时
//模式选择
        mode = 0; //速度里程模式
        if(!KEY){
                nms(5);
                if(!KEY) mode = 1; //计数模式
        }
//中断初始化
        IT1 = 1; EX1 = 0;  //置位时为跳变触 外中断使能off
        if(!mode){
                TMOD = 0x11;   //定时器0方式1        定时器1方式1
                TH0 = 0xfb; TL0 = 0xb4; //1.1ms
                ET0 = 0; TR0 = 0; //计时off
        }
        else{
                TMOD = 0x10;      //定时器1方式1
        }
        TH1 = 0xf0; TL1 = 0x60; //4ms
        ET1 = 1; TR1 = 1;       //显示on
        EA = 1;         //开CPU中断
//硬件初始化延时
        nms(200); nms(200); nms(200);
        LED = 1;    //off
        EX1 = 1;    //外中断使能on
        TR0 = 1; ET0 = 1;  //计时on
        nms(6);
}

void main(void){
        init(); //硬件初始化
        if(!mode){
                while(1){
                        if(!KEY){
                                nms(5);
                                if(!KEY){
                                        EX1 = 0; TR0 = 0; ET0 = 0; dip_flg = 0;
                                        LED = 0;
                                        js = 0; error_flg = 1;
                                        mode_sd = ~mode_sd;
                                        led_var[3] = 10; led_var[2] = 10; led_var[1] =10; led_var[0] = 10;
                                        do{
                                                while(!KEY);
                                                nms(3);
                                        }while(!KEY);
                                        if(!mode_sd){
                                                TH0 = 0xfb; TL0 = 0xb4; ET0 = 1; TR0 = 1;
                                                dip_flg = 1;
                                        }
                                        EX1 = 1;
                                        LED = 1;
                                }
                        }
                        nms(3);
                }
        }
        else{
                while(1){
                        if(!KEY){
                                nms(5);
                                if(!KEY){
                                        EX1 = 0;
                                        js_all = 0;
                                        LED = 0;
                                        led_var[3] = 10; led_var[2] = 10; led_var[1] =10; led_var[0] = 10;
                                        do{
                                                while(!KEY);
                                                nms(3);
                                        }while(!KEY);
                                        LED = 1;
                                        EX1 = 1;
                                }
                        }
                        nms(3);
                }
        }
}

/*---------------- 延时子函数 -----------------------
  void nus(uchar us);  :6us延时
  void nms(uchar ms);  :1ms延时
--------------------------------------------------*/
//6us延时
void nus(uchar us)
{
        for(;us>0;us--)
                ;
}
//1ms延时
void nms(uchar ms)
{
        for(;ms>0;ms--)
                nus(167);
}
/*-------------------  END  ---------------------*/

网友:
lz是用万用板做的,够小,够强!简称:小强!

哈哈。不过建议还是画下原理图,可让大家更清晰一点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单单计算固定时间里的圈数的长度的平均速度不是正真的平均速度,因为此时可能即将完成下一圈,则上一次计算少一圈,下一次计算多一圈,误差太大了,可以用MT算法,先在固定N秒读转的圈数P,而后计时到下一圈的时间T,则 V平均=轮周长*(......

好方法,学习了!准备就按你说的给我的里程表加上速度 。

焊接时没安排好元件,做得大了。

第一次做的传感器,自行车被偷了。去年,拆一个旧的电压表,杀鸡取卵,用它的磁铁

打磨一下,又做了一套

楼主:
回复 网友D:
以前没注意霍尔元件的功耗,觉得好就用了,刚单独测了下,在5V时,电流3.1ma,有磁吸的时候3.25ma左右,看来霍尔还是有些耗电的,我刚才写程序还觉得TINY13的电流在500uA太大了!!!

楼主:
刚又试了下吸力,同一块磁铁,干黄管在4mm左右才反应,霍尔在1cm左右反应,看来这电不能省!

网友: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3653443&bbs_page_no=1&search_mode=3&search_text=oufuqiang&bbs_id=9999

网友:
以前我也做过,用的屏与楼主的差不多,乍一看还以为是我的呢呵呵。我当时用的霍尔元件固定在车架上,轮辐上固定一个磁铁,即可检测车轮转动

刚来这里就看到这么熟悉的东西

网友:
咦,不是说要审核的吗,怎么这么快就出来了

网友:
哦,原来只有我自己能看。

问一下,楼主骑车最快速度多少?我记得当时接近25km/h。可惜我的屏后来烧坏了

楼主:
回复 网友G:
哦,原来只有我自己能看。
问一下,楼主骑车最快速度多少?我记得当时接近25km/h。可惜我的屏后来烧坏了

我不是运动型的自行车阿!普通的那种,我记得最高速度好像是21.4km/h,再快怕那破车要散架了!

楼主:
//下面是整理过,简化过的程序!
// LCM16 2*16字符         第一行0x80 第二行0xc0
// 模式(km/h)    0 0     47:59:59
//               99.9kh  999.99km
// 24C02存储 0x00-0x03: 99 99 99 99 cm
// 0x2e,0x6b,0x6d,0x05,0x06,0x07,0x20,0x3d   0x30-0x39开始是数字0-9
//   . ,  k ,  m ,         ,/h ,black, =
//------头--------------------------------------------------------
//申明
#include "REG2051.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轮周长1.98m及各位值 0.5ms取 1.98*(1/0.5)*1000*10
#define girth   39600
#define girth_h 1
#define girth_l 98

//单片机IO连接
#define LCM16_IO P1
sbit LCM16_RS = P3^0;
sbit LCM16_RW = P3^1;
sbit LCM16_EN = P3^7;
sbit AT24_SDA = P3^4;
sbit AT24_SCL = P3^5;
sbit KEY  = P3^3;
sbit SIGN = P3^2;
//液晶驱动函数定义
void LCM_WR_CMD(uchar);   //写操作命令
void LCM_WR_DAT(uchar);   //写数据
void LCM_WR(uchar,uchar); //输出一个字符
void LCM_WR_STR(uchar,uchar*);//输出字符串
void LCM_CUSTOM_CHAR(uchar,uchar,uchar,uchar,uchar,uchar,uchar,uchar);//自定义字符
//存储IC驱动函数定义
uchar AT24_RD(uchar);       //从24c02的地址address中读取一个字节数据
void  AT24_WR(uchar,uchar); //向24c02的address地址中写入一字节数据info
//函数定义
void _init(void);    //软硬件初始化
void _nus(uchar);    //us延时
void _nms(uchar);    //ms延时
void mile_show(void); //距离数据输出
void AT24_WRAMD(void);//24c02写入RAM数据
//变量定义
uchar d_var[4]={0,0,0,0};//距离的cm值0x00-0x03双数计算
uint  timej;  //时间周期个数
uint  int_tp; //周期个数传递
bit   flg_cal;//允许计算
uchar sj;     //s指示计数
uchar svj;    //save
uchar timei;  //外中断次数
uchar t_var[3]={0,0,0};//时间变量
uchar times;  //1s循环计数
bit   flg_s;  //s标志位

//---- 中断 -----------------------------------------------------
//500us周期定时函数
void T0_SEV(void) interrupt 1 using 1
{
        TR0 = 0; ET0 = 0; TH0 = 0xff; TL0 = 0x5a;  //计时初值
        timej++; //超过3.5S无中断相应,即判断速度为0,则最低速度2.04km/h
        if(timej == 7000){ int_tp = 7000; timej = 0; flg_cal = 1;}
        ET0 = 1; TR0 = 1;
}
//外部中断函数
void Int0_SEV(void) interrupt 0 using 0
{
        EX0 = 0;
        int_tp = timej; timej = 0; flg_cal = 1;//读取计数周期数
        EX0 = 1;
}
//100ms周期定时函数
void T1_SEV(void) interrupt 3 using 3
{
        TR1 = 0; ET1 = 0; TH1 = 0x7d; TL1 = 0xcb;  //计时初值
        if(times>0) times--;//s计时 1s
        else{
                times=9; flg_s = 1;
                t_var[2]++;
                if(t_var[2]==60){
                        t_var[2]=0; t_var[1]++;
                        if(t_var[1]==60){
                                t_var[1]=0; t_var[0]++;
                                if(t_var[0]==48)t_var[0]=0;
                        }
                }
        }
        if(sj>0) sj--;//s计数递减 800ms
        if(svj>0) svj--;
        ET1 = 1; TR1 = 1;
}

//------主体--------------------------------------------------------
//主函数
void main()
{
        _init(); //初始化
        while(1){
                if(flg_cal){ //清零 输出十分位" 0.0"
                        if(int_tp == 7000){
                                LCM_WR(0xc0,0x20); LCM_WR(0xc1,0x30); LCM_WR(0xc3,0x30);
                                if(timei>0) timei = 5; //写入数据
                        }
                        else{//正常计算输出
                                timei++; LCM_WR(0x82,0x05);        sj=4;//外中断信号
                                //速度
                                if(int_tp>143){
                                        int_tp = girth/int_tp; int_tp = (int_tp*18)/5; //kmh=3.6*ms
                                        LCM_WR(0xc3,int_tp%10+0x30);      //输出十分位
                                        int_tp = int_tp/10;
                                        LCM_WR(0xc1,int_tp%10+0x30);//输出个位
                                        if(int_tp<10) LCM_WR(0xc0,0x20);  //输出十位0时清除
                                        else LCM_WR(0xc0,int_tp/10+0x30); //输出十位
                                }//在99.9km/h范围内
                                //距离
                                d_var[3] += girth_l;
                                if(d_var[3]>99){ d_var[3]-=100; d_var[2]++;        }
                                d_var[2] += girth_h;
                                if(d_var[2]>99){
                                        d_var[2]-=100;
                                        if(d_var[1]==99){
                                                d_var[1]=0;
                                                if(d_var[0]==99) d_var[0]=0;
                                                else d_var[0]++;
                                        }
                                        else d_var[1]++;
                                }//步长1.98m
                                mile_show(); //输出距离
                        }
                        int_tp = 0; flg_cal = 0;//复位
                }//输出计算的主要数据
                if(timei==5){
                        timei=0;
                        LCM_WR(0x84,0x06); svj=7;//0x06
                        AT24_WRAMD();  //写入存储器
                }//每6个外中断信号写入数据一次
                if(flg_s){
                        flg_s = 0;
                        if(t_var[0]>9) LCM_WR(0x88,t_var[0]/10+0x30);
                        LCM_WR(0x89,t_var[0]%10+0x30);
                        LCM_WR(0x8b,t_var[1]/10+0x30); LCM_WR(0x8c,t_var[1]%10+0x30);
                        LCM_WR(0x8e,t_var[2]/10+0x30); LCM_WR(0x8f,t_var[2]%10+0x30);
                }//时间
                if(!KEY){
                        _nms(2); //去抖延时
                        if(!KEY){
                                uchar key_tp = 136;
                                EA = 0; timej = 0;
                                do{        key_tp--; _nms(3);        }while(!KEY&&key_tp>0);        //长短按计时循环
                                EA = 1;
                                if(key_tp==0){
                                        d_var[0] = 0; d_var[1] = 0; d_var[2] = 0; d_var[3] = 0; //清零
                                        _nus(20); mile_show(); //输出距离
                                }//长按
                                //短按长按都要写入数据
                                LCM_WR(0x84,0x06); svj = 7;//0x06
                                AT24_WRAMD(); //24c02写入RAM数据
                                //等待释放按键
                                while(!KEY){ while(!KEY); _nms(2); }
                        }
                }//按键功能,长按清除历程信息,短按储存历程信息
                if(sj==1){ sj=0; LCM_WR(0x82,0x20);}//外中断信号闪更新
                if(svj==1){ svj=0; LCM_WR(0x84,0x20);}//写存储器闪更新

        }//主循环
}

//初始化
void _init(void)
{
        _nus(255); //等待外围设备完成加电
        //初始化液晶
        LCM_WR_CMD(0x01); //清屏幕0x01
        LCM_WR_CMD(0x38); //设置数据线模式0x38 8位 两行 5X7
        LCM_WR_CMD(0x0C); //设置显示状态0x0C 整体显示开 光标关 光标闪烁关
        LCM_WR_CMD(0x06); //设置输入方式0x06 增量方式 不移位
        LCM_WR_CMD(0x80); //设置光标初始位
        //输出 "CC Speedometer"
        LCM_WR_STR(0x80,"(^_^)Speedometer"); LCM_WR_STR(0xc0,">>>>>>>>>>>>>>>>");
        //初始化液晶自定义字符库
        LCM_CUSTOM_CHAR(0x68,0x00,0x1E,0x1E,0x1F,0x1F,0x0F,0x0F); //自定义字符'信' 在0x05
        LCM_CUSTOM_CHAR(0x70,0x00,0x1F,0x0E,0x04,0x04,0x0E,0x1F); //自定义字符'存' 在0x06
        LCM_CUSTOM_CHAR(0x78,0x04,0x14,0x14,0x16,0x15,0x15,0x15); //自定义字符'/h' 在0x07
        //初始化24c02
        AT24_SCL = 1; _nop_(); AT24_SDA = 1; _nop_(); _nms(4);
        d_var[0] = AT24_RD(0x10); d_var[1] = AT24_RD(0x11);
        d_var[2] = AT24_RD(0x12); d_var[3] = 0; //读24c02 初始化d_var[]
        //输入口初始化
        KEY = 1; SIGN = 1;
        //串口初始化
        EA = 0; TMOD = 0x11; //定时中断0允许 方式0 使能off
        TH0 = 0xff; TL0 = 0x5a; ET0 = 1; TR0 = 1;//500us (65536-166) /256=255 %256=90
        TH1 = 0x7d; TL1 = 0xcb; ET1 = 1; TR1 = 1;
        PX0 = 1; IT0 = 1; EX0 = 0; //外中断0 跳变触 使能off
        //变量初始化
        timej = 0; int_tp = 0; flg_cal = 0;
        sj = 0; svj = 0; timei = 0; times = 0; flg_s = 0;
        _nms(200); _nms(200);
        //界面初始化
        LCM_WR_CMD(0x01); //清屏幕0x01
        LCM_WR_STR(0x80,"["); LCM_WR_STR(0x86,"]"); LCM_WR_STR(0x89,"0:00:00");//[0 0     00:00:00]
        LCM_WR_STR(0xc1,"0.0km"); LCM_WR_STR(0xca,"0.00km"); //[ 0.0km    0.00km]
        LCM_WR(0xc6,0x07); //[ /h ]
        mile_show(); _nms(56);
        EX0 = 1; EA = 1; //开启各种中断 CPU中断使能
}

//24c02写入RAM数据
void AT24_WRAMD(void)
{
        uchar mem_wram;
        for(mem_wram=0;mem_wram<3;mem_wram++)
                AT24_WR(0x10+mem_wram,d_var[mem_wram]);
}
//距离数据显示
void mile_show(void)
{
        if(d_var[0]>9){        //高位3有数据,并且有两位
                LCM_WR(0xc8,d_var[0]/10+0x30); LCM_WR(0xc9,d_var[0]%10+0x30);
        }
        else{//高位3只有低位有数据,或没有数据
                LCM_WR(0xc8,0x20);//高位3高位没有数据
                if(d_var[0]>0) LCM_WR(0xc9,d_var[0]+0x30);//高位3低位有数据
                else LCM_WR(0xc9,0x20);//高位3没有数据
        }
        LCM_WR(0xca,d_var[1]/10+0x30); LCM_WR(0xcc,d_var[1]%10+0x30);
        LCM_WR(0xcd,d_var[2]/10+0x30);
}

//---- 硬件应用层驱动 ------------------------------------------------
void _nus(uchar us)
{
        for(;us>0;us--)
                ;
}//短延时
void _nms(uchar ms)
{
        for(;ms>0;ms--)
                _nus(255);
}//长延时4.6ms
/*----液晶驱动函数定义------------------------------------------------------------
  void LCM_WR_CMD(uchar);    //写操作命令
  void LCM_WR_DAT(uchar);    //写数据
  void LCM_WR(uchar,uchar);  //输出一个字符
  void LCM_RD_BUSY(void);    //读忙信号
  void LCM_WR_STR(uchar,uchar*);//输出字符串
  void LCM_CUSTOM_CHAR(uchar,uchar,uchar,uchar,uchar,uchar,uchar,uchar);//自定义字符
--------------------------------------------------------------------------------*/
void LCM_RD_BUSY(void)
{
        uchar lcm_rdby = 0x00;
        LCM16_RS = 0;   //RS 0
        LCM16_RW = 1;   //RW 1
        LCM16_EN = 1;   //EN 1 读忙信号
        LCM16_IO = 0xff;
        do{ lcm_rdby = LCM16_IO; }while(lcm_rdby&0x80); //MSB=0x80
        _nop_();
}//读忙信号
void LCM_WR_CMD(uchar lcm_cmd)
{
        LCM_RD_BUSY();
        LCM16_RS = 0;   //RS 0
        LCM16_RW = 0;   //RW 0
        LCM16_EN = 1;   //跳跃,写入数据
        LCM16_IO = lcm_cmd; _nop_();
        LCM16_EN = 0; _nop_();
}//写操作命令
void LCM_WR_DAT(uchar lcm_wrdat)
{
        LCM_RD_BUSY();
        LCM16_RS = 1;   //RS 1
        LCM16_RW = 0;   //RW 0
        LCM16_EN = 1;   //跳跃,写入数据
        LCM16_IO = lcm_wrdat; _nop_();
        LCM16_EN = 0; _nop_();
}//写数据
void LCM_WR(uchar lcm_xy,uchar lcm_dat)
{
        EA = 0;
        //设置光标位置  第一行0x80,第二行0xc0
        LCM_WR_CMD(lcm_xy); LCM_WR_DAT(lcm_dat);
        EA = 1;
}//输出一个字符
void LCM_WR_STR(uchar lcm_xys,uchar *str)
{
        EA = 0;
        LCM_WR_CMD(lcm_xys);
        while(*str){ LCM_WR_DAT(*str); str++;}
        EA = 1;
}//输出字符串
void LCM_CUSTOM_CHAR(uchar gram_num,uchar d0,uchar d1,uchar d2,uchar d3,uchar d4,uchar d5,uchar d6)
{
        LCM_WR_CMD(gram_num);
        LCM_WR_DAT(d0); LCM_WR_DAT(d1);        LCM_WR_DAT(d2);        LCM_WR_DAT(d3);
        LCM_WR_DAT(d4);        LCM_WR_DAT(d5);        LCM_WR_DAT(d6);        LCM_WR_DAT(0x00);
}//自定义字符
/*---------------- 24C02驱动 --------------------------------------
  void  AT24_START(void);     //开启
  void  AT24_STOP(void);      //停止
  void  AT24_CK(void);        //时钟
  void  AT24_WR_byte(uchar);  //写入单字节
  uchar AT24_RD_byte(void);   //读入单字节
  uchar AT24_RD(uchar);       //从24c02的地址中读取一个字节数据
  void  AT24_WR(uchar,uchar); //向24c02的地址中写入一字节数据
-----------------------------------------------------------------*/
void AT24_START()
{
        AT24_SDA = 1; _nop_(); AT24_SCL = 1; _nop_();
        AT24_SDA = 0; _nop_(); AT24_SCL = 0; _nop_();
}//24c02启动
void AT24_STOP()
{
        AT24_SDA = 0; _nop_(); AT24_SCL = 1; _nop_(); AT24_SDA = 1; _nop_();
}//24c02停止
void AT24_WR_byte(uchar mem_wrbt)
{
        uchar mem_wrtp,mem_wrbtp;
        mem_wrbtp = mem_wrbt;
        for (mem_wrtp=8;mem_wrtp>0;mem_wrtp--){
                mem_wrbtp = mem_wrbtp<<1;
                AT24_SCL = 0; _nop_();
                AT24_SDA = CY; _nop_(); //(bit)(mem_wrbtp&0x80)
                AT24_SCL = 1; _nop_();
        }
        AT24_SCL = 0; _nop_(); AT24_SDA = 1; _nop_();
}//24c02写入单字节
uchar AT24_RD_byte()
{
        uchar mem_rdtp,mem_rdbit,mem_rdbt=0;
        AT24_SCL = 0; _nop_(); AT24_SDA = 1;
        for(mem_rdtp=8;mem_rdtp>0;mem_rdtp--){
                _nop_(); AT24_SCL = 1; _nop_();
                if (AT24_SDA) mem_rdbit = 1;
                else mem_rdbit = 0;
                mem_rdbt=(mem_rdbt<<1)|mem_rdbit;
                AT24_SCL = 0;
        }
        _nop_();
        return mem_rdbt;
}//24c02读入单字节
void AT24_CK()
{
        uchar mem_ck = 255;
        AT24_SCL = 1; _nop_();
        while((AT24_SDA)&&(mem_ck>0)) mem_ck--;
        AT24_SCL = 0; _nop_();
}//24c02时钟等待
uchar AT24_RD(uchar mem_rdaddr)
{
        uchar mem_rd; //在刚启动时使用,故EA不需复位
        AT24_START();
        AT24_WR_byte(0xa0); AT24_CK();
        AT24_WR_byte(mem_rdaddr); AT24_CK();
        AT24_START();
        AT24_WR_byte(0xa1); AT24_CK();
        mem_rd = AT24_RD_byte();
        AT24_STOP(); _nms(4);
        return mem_rd;
}//24c02读入
void AT24_WR(uchar mem_wraddr,uchar mem_wrinfo)
{
        EA = 0; AT24_START();
        AT24_WR_byte(0xa0); AT24_CK();
        AT24_WR_byte(mem_wraddr); AT24_CK();
        AT24_WR_byte(mem_wrinfo); AT24_CK();
        AT24_STOP(); EA=1;
        _nms(3);
}//24c02写入
//----END---------------------------------------------------------------

楼主:
电路图很简单,如下

我那个1602与别人有点不一样,1是VCC,2才是GND

升压就是MC34063常用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以前没注意霍尔元件的功耗,觉得好就用了,刚单独测了下,在5V时,电流3.1ma,有磁吸的时候3.25ma左右,看来霍尔还是有些耗电的,我刚才写程序还觉得TINY13的电流在500uA太大了!!!
线性霍尔很费电的
你应该选用开关型霍尔就很省电了
比如A3212E稳态电流就只有10个uA不到

网友:
正想问问楼主用的什么型号的霍尔呢.

网友:
好帖,不知楼主在不?传授一些经验,本人刚入行!

网友:
I服了you,猛人呀

网友:
做的很好. 学习拉.

网友:
做个记号,家里有很多89c2051,如果哪天想起来要骑自行车,可以参考做个码表

楼主:
回复 网友H:

回复 网友I:

是开关型霍尔元件AH02

网友:
不错!看来我真是懒人了。呵呵。我也想给我的电动车加个速度表,准备用5110屏。一直没有动手。看到LZ的作品正好参考一下。感谢。
  霍尔的话我建议用电脑主机风扇上的霍尔。如果可以能还可以测量出正反向(起始没什么用)。

网友:
我也准备做个,用M48!

网友:
一直没有找到2教的霍尔原件,要不我也做了。
市场上都是3脚的,工业用的,当然不用考虑省电了,
我有一个成品的自行车码表,用的是2脚的霍尔原件,有磁场时是短路,离开磁场为断路,极省电,用2节纽扣电池,可以用1~2年,
谁有门路,找一批来。

网友:
楼主的1602可以用锂电池啊…我的都不行。寒假做了个带rtc和温度计的,就是电源问题没解决: (

我用的1602也是5V的,锂电池3-4.2V不稳定,也不好驱动1602,所以我用34063升压到5V供系统工作,效率在72%的样子,不过34063便宜,还是很实用的。

1602有3.3v 和5v通用的 很稳定的~

楼主:
回复 网友J:
楼主的1602可以用锂电池啊…我的都不行。寒假做了个带rtc和温度计的,就是电源问题没解决: (
我用的1602也是5V的,锂电池3-4.2V不稳定,也不好驱动1602,所以我用34063升压到5V供系统工作,效率在72%的样子,不过34063便宜,还是很实用的。
1602有3.3v 和5v通用的 很稳定的~

3.3v的不好买,5v的也可以改成3.3v的,不过需要负压!

楼主:
今天特地测量了一下,升压后5V电路的电流,共6.6ma左右,霍尔元件就占了2.3ma!
周末去电子城看看有没有低功耗的霍尔元件,就如30L说的A3212E试试!

网友:
楼主是否可以蒋干簧管在自行车上和磁铁对应(干簧管吸合时)的照片上传一下?我发现干簧管吸合时,干簧管和磁铁需要靠很近,这样,车轮歪一下,就很容易撞在一起.谢谢!

网友:
如何装到轮子?

网友:
引用图片【楼主位】chchg

飘过

楼主:
回复 网友K:
我用的是霍尔元件和磁钢,距离在1.5cm左右都有反应!

楼主:
这是今天才改的,原来的电源监控是在电池上的,换了一个容量更大的锂电池后,需要监视电池电量,要AD,本来想用STC12C2052AD的,电路板都不要改多少了,可惜没买到!所以换上AVR的单片机,想买M8也没有,最后买到了M48。

中间右边的是磁钢,安装在车轮毂上。左下的是用来固定传感器的。

LCM上的图标说明:第一行左起,第一个是电池电量,第二个是信号输入提示,并表示速度提高或降低,第三个里程值存取标志,最后是里程值。第二行是运行时间和速度值。原本还准备加温度测量的,不过试过DS18B20的电流后就没上了。

网友:
真好,不过我每天走路上班

网友:
建议楼主在自行车上加一个小发电机,板子上加一个超级电容,就不用考虑功耗和电源的问题了

网友:
有空自己做一个

网友:
楼主,呼唤楼主啊! 小弟做测速的遇到困难了,求救咯!

网友:
很久以前见人用mc14553做的类似测速器。他的方法是用红外,通过车轮的辐条的遮挡实现计数。由于一圈下来有多个点,基本上可以实现实时测速。

网友:
回复 网友L:
----------------------------------------------------------------
光电传感的不好用可能,收发元件很快就被尘土遮掉了。

楼主:
回复 网友L:

光电的与磁感应的比缺点较多阿,那些商用的码表不都是用的磁感应的吗!

网友:
大龙潭。龙泉医院

网友:
我是骑自行车上学的,有空也做个来测试自己的最高时速

楼主(2010-04-20):
再发个最近改小的板子,IC都直接焊在洞洞板上。 50X40X12

网友:
卖一个表10多块钱,做一个成本非常高吧!

嘎嘎,玩的就是这种乐趣啊! 我手上有几个自行车码表,都被我拆了!

网友:
记号,我2005年做过个类似的码表实验,用的是Atmega8和诺基亚3310屏,只完成了即时速度显示、总里程、时钟功能。资料存在单位内部网站上,由于染毒,破坏了access数据库,打不开了。我记得在磁动力上我发过。

网友:
楼主,请问你的传感器是如何安装的?磁钢和霍尔距离多少?如何可以的话上个照片那是最好不过了。。。
你的霍尔传感器哪里买的,多少钱一个

网友:
引用图片【52楼】chchg

请问你上面那层膜是啥东东啊,怎么弄上去的,可以防雨的样子。。

楼主:
回复 网友M:
楼主,请问你的传感器是如何安装的?磁钢和霍尔距离多少?如何可以的话上个照片那是最好不过了。。。
你的霍尔传感器哪里买的,多少钱一个
下面是以前用数码管做里程计时用的传感器安装,磁铁和霍尔在1cm以内,最好在5mm左右,如果是磁钢,距离可远一点。

这是才做的液晶显示的里程计的传感器部分,没有拍安装的照片,下面是安装在轮毂上的磁钢的连接。

下面是固定最下方传感器的固定圈。传感器可穿过固定圈。

下面是传感器

我的霍尔在电子城买的,买的有点贵¥2。

楼主:
回复 网友M:

就是一块塑料板,画好相应的尺寸,再折成那个形状的,用火烤一下,形状就固定下来了。

网友:
厉害,厉害,啥时间学会了也整个玩下!

网友:
1602液晶需要5V供电,而且背光耗电也大,如果直接用电子表的液晶就好了,功耗可以做的更低,直接用干电池就可以工作很长时间。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个简单 高中物理 定义转点覆盖弧度 角速度=转过的角度/时间 线速度=角速度*半径 这样实时的速度就出来了!

网友(2010-06-07):
我照着做了一个,非常不错,就是发现时钟大概每小时块15分钟,如何在程序里面改啊?怎样改?

网友:
标记下  有空自己也弄个

网友:
楼主,能否将用AVR做的也公布一下程序.

网友:
LZ,问下你那个2051液晶版用的晶振是4M的 吗??顶楼出现的程序跟后面的简化版程序IO定义不一样啊,我按28楼的电路,用27楼跟1楼程序,液晶都没显示,好奇怪

网友:
这个1602看其来感觉特别小啊,请问下是不是缩小版的1602啊

网友:
回复 网友D:

可以用激光或者红外的对管采集钢丝过的一瞬间电压变化。  这样就比较精确了。

网友:
我顶
必须顶
不得不顶
用尽全力顶
再加上千斤顶
总之把它顶到顶
接着使出葵花宝顶
就算顶到史前也要顶
老子看了会用道德经顶
孔子亲自拜你为师天天顶
秦始皇站在阿房宫上使劲顶
汉高祖挥师杀向东罗马为你顶
吕布抛弃了貂禅而选择了帮你顶
张三丰见了后用太极拳九式全力顶
左冷禅召开武林盟主大会商讨如何顶
西门吹雪从此学会了最强一招剑神一顶
龙剑飞的如来神掌最后一式改为万佛朝顶
陆小凤从此再也不管闲事了而专门来为你顶
四大名捕全面出击看天下还有没有人敢不在顶
顶到阎罗王说我制造噪音我刁根烟看看他继续顶
顶到火山喷发太平洋海啸我还要继续往死里顶
顶到益阳地震山崩地裂地下水泛滥我还要顶
顶到地下水喷发造成洪灾损失惨重我也顶
要是你觉得敢兴趣你也可以过来一起顶
要是你看我不爽我没办法还要继续顶
要是 C T敢过来阻止我就更加要顶
要是别人见了骂我傻我还是要顶
要是踩到我脚骨折我也继续顶
要是地面凹了我不管继续顶
要是天真塌下来了继续顶
就算天塌下来我都要顶
就算鸡店倒闭也要顶
就算鞋子烂也要顶
我用尽全力去顶
我非常用力顶
我很用力顶
我用力顶
我再顶
我顶

网友(2010-07-08):
引用图片【28楼】chchg

网友:
酷了去了

网友:
回复 网友E:
回复 网友D:
LZ你好!前几年我也做过里程表,没速度。我的设想是没必要实时速度 ,只要行走1 分钟或30秒,用距离除以时间 就是速度了。不知对不对。
30s太大了 3-4s 就可以了
算圈数 然后算距离 除时间
单单计算固定时间里的圈数的长度的平均速度不是正真的平均速度,因为此时可能即将完成下一圈,则上一次计算少一圈,下一次计算多一圈,误差太大了,可以用MT算法,先在固定N秒读转的圈数P,而后计时到下一圈的时间T,则 V平均=轮周长*(P+1)/(N+T).
-------------------------------------------------------------------------
这样可是可以,但是对于低速可就很难判断了,误差还是很大吧! 试想,你每次更新速度都得几秒以上,虽然你是真实的速度,但还是有点假。稍微计算一下,假设轮周为3米,一圈一个信号。你要判断5KM/H以下,你该如何判断?

网友:
我也是按上面程序弄的。。 1602 不显示东西。。。  用protues 仿真 P1口无任何变化。    如果用 89C52做的话程序应该怎么修改啊? 有人知道吗?

网友:
好东西我正想做一个

网友:
回复 网友N:
我也是按上面程序弄的。。 1602 不显示东西。。。  用protues 仿真 p1口无任何变化。    如果用 89c52做的话程序应该怎么修改啊? 有人知道吗?

你用的是后面简化过的程序吧!那就把单片机IO连接自己定义过!

网友:
不错,顶了!

不过顺便说一下。要考虑便于拆卸。不然骑车出去,岂不更容易招人惦记!

网友:
再提个建议。弄个自行车上的发电机,这样就可以 不用考虑太大的电池了。不用经常拆卸下来给电池充电。

网友:
狂顶, 多谢lz分享,有空做一个试试看,刚好手上有8位的单片机和1602

网友:
回复 网友O:
lz,问下你那个2051液晶版用的晶振是4m的 吗??顶楼出现的程序跟后面的简化版程序io定义不一样啊,我按28楼的电路,用27楼跟1楼程序,液晶都没显示,好奇怪

晶振无所谓,  改下定时器就行。   IO 口需要根据自己的连接定义。    我弄的本来也没显示, 把延时换了就有显示了。 不同的1602 程序也有一点点不同,  要看时序图。

网友:
我也想做一个

网友:
回复 楼主:

请问楼主能贴一下M48或M8能用的源码吗?我手上也去年做的一个,但有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P:
回复 楼主:
请问楼主能贴一下m48或m8能用的源码吗?我手上也去年做的一个,但有问题。

最近响应坛里的号召,搞GPS,准备做个GPS+霍尔+诺基亚5110+SD的里程计,就没时间整理M48的程序,晚点整理好后再上传!呵呵……

网友:
高,不能不顶。

网友:
欺负我c#不好···

网友:
lz有否qq加一下。

网友(2010-08-30):
我想用两节2.4v充电电池做一个,但34063最少输入要3v,郁闷!

网友:
真不错,自己也想做个,但是不用这种液晶

网友:
赞一个,有时间我也做一个

网友:
太厉害了,没想到这里真有高人啊

网友(2010-10-10):
楼主用的单片机什么型号的?

楼主:
GPS的测速做好了,还差里程功能!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4316715&bbs_id=9999

网友:
自行车测速里程计记号,学习了!谢谢!

网友:
mark  晚上回去研究一下!

网友:
记号以下

网友:
把2051换成AT89S51,程序应该怎么改一下?帮帮忙,谢谢

网友:
把2051换成AT89S51,程序应该怎么改一下?帮帮忙,正在做课程设计,谢谢

网友:
很厉害啊,放些产品PP上来看看就更好了,呵呵

楼主:
回复 网友Q:
把2051换成at89s51,程序应该怎么改一下?帮帮忙,正在做课程设计,谢谢

引脚对,基本可以直接用

网友:
很强大。怎么不早发呀,自行车送人了。唉。

网友:
费了好大劲才找到。一定得收藏咯

网友:
学习中 太感谢了

网友:
好像还有几片空着的2051哦呵呵

网友:
谁能告诉我,1.98*(1/0.5)*1000*10 最后的10是怎么来的...

我怎么算都只有3960,没有39600

网友(2010-11-17):
费了好大劲才找到。一定得收藏咯。学习中��太感谢了

网友(2010-12-27):
谢谢楼主,请问楼主有汇编程序吗?贴一下。传感器可以用光电管做的。

网友:
学习下 记号  有空慢慢看谢谢楼主

网友:
学习!正准备弄一个,偏向于mega48.楼主有空把avr的程序贴一下参考参考吧

网友(2011-02-22):
回复 楼主:

你好  请问你用的开关霍尔是什么型号的哈!要是2051改成用8051程序应该怎么改啊?

网友:
楼主的自行车真是太。。。,小偷也不会要

网友:
太好了,也想自己做个用用

网友:
里程表N年前就用汇编做过,就是不断的加1加1,再乘以一个数到7段显示屏上显示出来。当时没做速度表,我想用定时中断也应该是可以的,直接算每一圈用了多长时间,换算后在7段显示屏显示出来即可。

网友:
谢谢楼主,有机会俺也做一个

网友:
有机会要做一个,,,MARK

网友:
好,有空也做一个

网友:
强 学习了 本人菜鸟

网友:
我之前用霍尔元件做检测有问题,那个霍尔元件的反应速度是100MS,后来改用干簧管才行的

网友:
很想看看装上车后是什么样子的?

网友:
回复 网友N:

请把改好的程序贴出来`

网友:
回复 楼主:

楼主,你的代码,仿真没反应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楼主,我想问下你,你用的开关型霍尔元件是什么型号的哈!还有你电路图上的VCC都是几伏啊?

网友:
mark to not win, me

网友:
还是用数码管好啊,白天也可以看清楚的 !!!

网友:
很好呀,这个我也想做啊。

网友:
新手前来学习,多谢LZ

网友(2011-03-29):
回复 楼主:

收了

网友:
不错的,收下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如果用89c52单片机的话,再加个温度显示程序该怎么改啊?给个程序哈!

楼主:
最新设计的显示部分,实物照片及程序在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4647929&bbs_id=9999

网友:
楼主,霍尔元件的安装不是特别清楚,能否说说,磁钢这样材料在哪可以找到。

网友:
急需用89c52单片机,1602液晶显示所测温度和速度的程序,哪位高手能帮帮忙?程序和原理图贴出来下哈!太感谢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回复 网友G:
哦,原来只有我自己能看。
问一下,楼主骑车最快速度多少?我记得当时接近25km/h。可惜我的屏后来烧坏了
我不是运动型的自行车阿!普通的那种,我记得最高速度好像是21.4km/h,再快怕那破车要散架了!

我的记录最高时速是63KM/H,是山上冲下来的速度。

楼主:
回复 网友R:
楼主,霍尔元件的安装不是特别清楚,能否说说,磁钢这样材料在哪可以找到。
只要安装好后,霍尔和磁钢间距不要太大就好,随便怎么安装。磁钢可以去买电气的店买,小的1元一个吧!

回复 网友S:
急需用89c52单片机,1602液晶显示所测温度和速度的程序,哪位高手能帮帮忙?程序和原理图贴出来下哈!太感谢了!!!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4647929&bbs_id=9999
是新程序和实物,包括温度18B20,不过是Atmega8的,程序可以移植一下。

回复 网友T:
回复 楼主:
回复 网友G:
哦,原来只有我自己能看。
问一下,楼主骑车最快速度多少?我记得当时接近25km/h。可惜我的屏后来烧坏了
我不是运动型的自行车阿!普通的那种,我记得最高速度好像是21.4km/h,再快怕那破车要散架了!
我的记录最高时速是63km/h,是山上冲下来的速度。
63km/h那不是要飞了阿,有些面包车也就跑60左右,太牛X了!

网友:
能不能多安装几个磁铁啊?那样可否提高精度

网友:
回复 楼主:

回复 网友S:
急需用89c52单片机,1602液晶显示所测温度和速度的程序,哪位高手能帮帮忙?程序和原理图贴出来下哈!太感谢了!!!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4647929&bb......

chchg楼主,我是新手,单片机和液晶型号不一样好像要改很多的哈!你是高手帮帮忙改好了给我上个程序哈!

网友:
急需用89c52单片机,1602液晶显示所测温度和速度的程序,哪位高手能帮帮忙?程序和原理图贴出来下哈!太感谢了!!!
chchg楼主,我是新手,单片机和液晶型号不一样好像要改很多的哈!你是高手帮帮忙改好了给我上个程序哈

网友:
做个标记 呵呵 想弄的东西太多了 先从它入手哈哈。。。

网友:
请问LZ那个76mH的工字电感是买的还是自己做的啊?我到问了,他没有这个卖!

网友(2011-04-28):
好东西做个标记

网友:
急需用89c52单片机,1602液晶显示所测温度和速度的程序,哪位高手能帮帮忙?程序和原理图贴出来下哈!太感谢了!!!

chchg楼主,我是新手,我知道你有用别的单片机和液晶来显示了,但是单片机和液晶型号不一样好像要改很多的哈!你是高手帮帮忙改好了给我上个程序哈

网友:
标记了  顶了

网友:
液晶缓冲5110的比较好

网友:
好贴 传感器是什么?

网友(2011-06-04):
我也要做一个

网友:
楼主  请问你用的霍尔元件是什么型号的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24c02写入RAM数据
void AT24C02_WRAMD(void)
{
uchar mem_wram;
for(mem_wram=0;mem_wram<4;mem_wram++)
AT24C02_WR(mem_wram,d_var[mem_wram]);
}
上面这段函数连续写入4个数字到地址0X00,0X01,0X02,0X03。我总觉得有点问题。
个人认为写入的地址为0X01,0X02,0X03,0X04。或者d_var[mem_wram益出。因为变量mem_wram在循环中进行了2次运算。
第一次运算后,第二次已经是+1了。我一般都是这样写
//***************************************//
//函数:Remove_Data_24C02(void)
//Input:None
//Output:None
//Dis:移入数据到24C02中,
//**************************************//
void RemoveData_24C02(Byte Cnt)    //如果Cnt=4
{
   Byte temp,temp=0;
   for(temp=0;temp<Cnt;temp++)     //连续写入4个数据到24C02地址为:0X00,0X01,0X02,0X03中。
   {
         AT24C02_WR(temp,d_var[temp1]);
         temp1+=1;
    }
}

网友(2011-07-26):
回复 楼主:

//轮周长1.98m及各位值 0.5ms取 1.98*(1/0.5)*1000*10
#define girth   39600
#define girth_h 1
#define girth_l 98

楼主在吗?   这个宏定义看不明白啊

girth   girth_h    girth_l 都代表什么意思?能不能自习讲讲

网友:
回复 楼主:

//---- 中断 -----------------------------------------------------
//500us周期定时函数
void T0_SEV(void) interrupt 1 using 1
{
TR0 = 0; ET0 = 0;
TH0 = 0xff; TL0 = 0x5a;  //计时初值
timej++; //超过3.5S无中断相应,即判断速度为0,则最低速度2.04km/h
if(timej == 7000){
int_tp = timej; timej = 0;
flg_cal = 1;
}
if(sj>0){ sj--; }//s计数递减
ET0 = 1; TR0 = 1;
}

而且 500us 中断函数那个初值好像不对啊(12MHZ晶振,即1us)

"TH0 = 0xff; TL0 = 0x5a "

TH0 = (65536-500)/256;  // TH0 = 254
TL0 = (65536-500)%256;        // TL0 = 12

不知我有没有搞错,印象中初值好像是这么计算的吧

网友:
mark一个,好东西,回头要试试

网友:
准备做一个

网友:
mark 等买自行车

网友:
学习了,最近也在搞这个,用电脑仿真了下,不知道实际效果会怎样

网友:
用的啥传感器啊

网友:
这个测速里程计只能准确的显示你这类型的车子而已吧~拿到别的车子去就不行了吧!?能不能使他使用范围更广呢?

网友:
lz给个原理图吧!我也想做这个来玩玩

网友:
楼主辛苦!自己做的码表,骑出去心里那个爽啊!哈哈

网友:
好东东,记号

网友:
好消息,怎么接啊

网友(2011-09-11):
自己以前也做了一个  不过没楼主的好!!顶一个!

网友:
mark   很好的教程 可以学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网友(2011-10-21):
真是个好东西呀,强烈支持一下,把屏幕换成5110就更好了,显示成汉字的,程序改动的多么?楼主

网友:
回复 网友U:

可用红外对管,如一圈是N米,有X个车条,一分钟被挡了多少Y次,速度V=(N*Y)\X

网友:
学习了,我也爱车,到时候也去做一个

网友:
学习了,尝试做一下。

网友:
!!!!!!!!!!!!!!!!!!!!11!!!      1!!!!!!!!!!!!!!!!!        111111111111111111        11111     11111
!!!!!!!!!!!!!!!!!!!11!!!!      !!!!!!!!!!!!!!!!!!       11111111111111111111       11111    11111
!!!!!     !!!!!     !!!!!      !!!!!        !!!!!       11111          11111       11111   11111
!!!!!     !!!!!     !!!!!      !!!!!        !!!!!       11111          11111       11111111111
!!!!!     !!!!!     !!!!!      !!!!!!!!!!!!!!!!!!       111111111111111111         1111111111
!!!!!     !!!!!     !!!!!      !!!!!!!!!!!!!!!!!!       11111111111111111111       1111111111
!!!!!     !!!!!     !!!!!      !!!!!        !!!!!       11111          11111       11111   11111
!!!!!     !!!!!     !!!!!      !!!!!        !!!!!       11111          11111       11111     11111
!!!!!     !!!!!     !!!!!      !!!!!        !!!!!       11111          11111       11111      11111

网友:
以前也想做过这东西,没做成,这下好了,可以再试试了,谢谢LZ

网友:
我也给自己的“小毛驴”做了一个。用半年了吧,代码写的有些问题,其它都还比较准,一直没时间改,不敢拿出来献丑。

网友:
MARK 一下,电池升压

网友:
受教了,MARK一下。

网友:
不错 一直想做个

网友:
电池怎么充电啊?

网友:
楼主做的真好!实在给本人很大鼓舞去做些身边使用的东西

网友:
回复 网友G:
哦,原来只有我自己能看。
问一下,楼主骑车最快速度多少?我记得当时接近25km/h。可惜我的屏后来烧坏了

大概40多吧。八一桥上

网友:
我也做了个,骑车速度最快可以达到38公里/小时,下坡时才有。在平路时,最快踩到30公里/小时。平时比较轻松的骑车是15公里/小时。我的车不争气,最近踩到25公里/小时的时候,链条老是掉,还未来了级修理。

网友:
楼主很强大,学习一下!

网友:
想做个在摩托上玩玩,不知到显示数值尾数跳动厉害不

网友:
标记下,以后也做一个~

网友:
mark一下,我也喜欢车,有空也做一个玩玩。。

网友:
好东西啊 非常得有参考价值。想请教楼主,要做成摩托车转速表 电路如何改,程序该怎样写,因是新手望赐教 谢谢

网友:
这么强大的小东东,顶一下,闲了自己也仿制一个学习一下。

顺便测试一下我的小宝马(自行车)最高速度有多快。

网友:
回复 网友V:
我也做了个,骑车速度最快可以达到38公里/小时,下坡时才有。在平路时,最快踩到30公里/小时。平时比较轻松的骑车是15公里/小时。我的车不争气,最近踩到25公里/小时的时候,链条老是掉,还未来了级修理。

更换一条新链条就好了,我的也是同样的毛病,花了10元刚换了新链条,可以超速了。

网友:
学习了,上班了就去做个

网友(2011-11-21):
想克隆一个LED版本的,请问楼主图片上那些三极管的作用是什么?是对输入信号的波形整形吗?

网友:
这么强大的小东东,顶一下,闲了自己也仿制一个学习一下。

网友:
顶一下,太牛了

网友:
!!!!!!!!!!!!!!!!!!!!11!!!      1!!!!!!!!!!!!!!!!!        111111111111111111        11111     11111
!!!!!!!!!!!!!!!!!!!11!!!!      !!!!!!!!!!!!!!!!!!       11111111111111111111       11111    11111
!!!!!     !!!!!     !!!!!      !!!!!        !!!!!       11111          11111       11111   11111
!!!!!     !!!!!     !!!!!      !!!!!        !!!!!       11111          11111       11111111111
!!!!!     !!!!!     !!!!!      !!!!!!!!!!!!!!!!!!       111111111111111111         1111111111
!!!!!     !!!!!     !!!!!      !!!!!!!!!!!!!!!!!!       11111111111111111111       1111111111
!!!!!     !!!!!     !!!!!      !!!!!        !!!!!       11111          11111       11111   11111
!!!!!     !!!!!     !!!!!      !!!!!        !!!!!       11111          11111       11111     11111
!!!!!     !!!!!     !!!!!      !!!!!        !!!!!       11111          11111       11111      11111
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回复 楼主:

可以不可帮忙整一个驱动电机?

网友:
学习中,好东东!

网友:
什么时候自己也做一个玩玩。

网友:
非常感谢楼主的无私奉献

网友:
mark,某年电子大赛的题目!

网友:
可以买钕铁硼磁铁,磁性很强。距离可以增大不少。

网友:
很实用,留印!

网友:
mark 准备用低功耗的单片机比如MSP430做一个呢

网友:
一年前上大一刚买自行车的时候想自己做一个, 当时不会,
现在已经会了, 可是早已经买了一个里程计了...

网友(2011-12-23):
回复 楼主:

顶一个

网友:
回复 楼主:

:-O!!!!!!!!!!!!!学习了

网友(2012-02-13):
回复 网友W:
我也给自己的“小毛驴”做了一个。用半年了吧,代码写的有些问题,其它都还比较准,一直没时间改,不敢拿出来献丑。
实车调试
代码调试

原来的表被覆盖了。。。哈哈!

网友:
学习了,有时间做一个 谢谢。

网友:
顶就一个字,我只说一次

网友:
目标与方向就是这样产生的!吼吼吼

网友:
很强大,准备仿制用于自己的摩托车上,楼主如果看到,还请提示如何改程序适合摩托用。

网友(2012-04-19):
最近也想做一个, MARK一下。

网友:
谢谢楼主,我也想做一个!

网友:
楼主要是加个实时时钟芯片,把存储芯片换成大容量的,就可以做状态简单记录仪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下面是整理过,简化过的程序!
// LCM16 2*16字符         第一行0x80 第二行0xc0
// 模式(km/h)    0 0     47: ...

l楼主的这个强,顶一个,但是这样有点不好下载,帮楼主整理了一下,方便需用的人下载.
//下面是整理过,简化过的程序!
// LCM16 2*16字符         第一行0x80 第二行0xc0
// 模式(km/h)    0 0     47:59:59
//               99.9kh  999.99km
// 24C02存储 0x00-0x03: 99 99 99 99 cm
// 0x2e,0x6b,0x6d,0x05,0x06,0x07,0x20,0x3d   0x30-0x39开始是数字0-9
//   . ,  k ,  m ,         ,/h ,black, =
//------头--------------------------------------------------------
//申明
#include "REG2051.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轮周长1.98m及各位值 0.5ms取 1.98*(1/0.5)*1000*10
#define girth   39600
#define girth_h 1
#define girth_l 98

//单片机IO连接
#define LCM16_IO P1
sbit LCM16_RS = P3^0;
sbit LCM16_RW = P3^1;
sbit LCM16_EN = P3^7;
sbit AT24_SDA = P3^4;
sbit AT24_SCL = P3^5;
sbit KEY  = P3^3;
sbit SIGN = P3^2;
//液晶驱动函数定义
void LCM_WR_CMD(uchar);   //写操作命令
void LCM_WR_DAT(uchar);   //写数据
void LCM_WR(uchar,uchar); //输出一个字符
void LCM_WR_STR(uchar,uchar*);//输出字符串
void LCM_CUSTOM_CHAR(uchar,uchar,uchar,uchar,uchar,uchar,uchar,uchar);//自定义字符
//存储IC驱动函数定义
uchar AT24_RD(uchar);       //从24c02的地址address中读取一个字节数据
void  AT24_WR(uchar,uchar); //向24c02的address地址中写入一字节数据info
//函数定义
void _init(void);    //软硬件初始化
void _nus(uchar);    //us延时
void _nms(uchar);    //ms延时
void mile_show(void); //距离数据输出
void AT24_WRAMD(void);//24c02写入RAM数据
//变量定义
uchar d_var[4]={0,0,0,0};//距离的cm值0x00-0x03双数计算
uint  timej;  //时间周期个数
uint  int_tp; //周期个数传递
bit   flg_cal;//允许计算
uchar sj;     //s指示计数
uchar svj;    //save
uchar timei;  //外中断次数
uchar t_var[3]={0,0,0};//时间变量
uchar times;  //1s循环计数
bit   flg_s;  //s标志位

//---- 中断 -----------------------------------------------------
//500us周期定时函数
void T0_SEV(void) interrupt 1 using 1
{
        TR0 = 0; ET0 = 0; TH0 = 0xff; TL0 = 0x5a;  //计时初值
        timej++; //超过3.5S无中断相应,即判断速度为0,则最低速度2.04km/h
        if(timej == 7000){ int_tp = 7000; timej = 0; flg_cal = 1;}
        ET0 = 1; TR0 = 1;
}
//外部中断函数
void Int0_SEV(void) interrupt 0 using 0
{
        EX0 = 0;
        int_tp = timej; timej = 0; flg_cal = 1;//读取计数周期数
        EX0 = 1;
}
//100ms周期定时函数
void T1_SEV(void) interrupt 3 using 3
{
        TR1 = 0; ET1 = 0; TH1 = 0x7d; TL1 = 0xcb;  //计时初值
        if(times>0) times--;//s计时 1s
        else{
                times=9; flg_s = 1;
                t_var[2]++;
                if(t_var[2]==60){
                        t_var[2]=0; t_var[1]++;
                        if(t_var[1]==60){
                                t_var[1]=0; t_var[0]++;
                                if(t_var[0]==48)t_var[0]=0;
                        }
                }
        }
        if(sj>0) sj--;//s计数递减 800ms
        if(svj>0) svj--;
        ET1 = 1; TR1 = 1;
}

//------主体--------------------------------------------------------
//主函数
void main()
{
        _init(); //初始化
        while(1){
                if(flg_cal){ //清零 输出十分位" 0.0"
                        if(int_tp == 7000){
                                LCM_WR(0xc0,0x20); LCM_WR(0xc1,0x30); LCM_WR(0xc3,0x30);
                                if(timei>0) timei = 5; //写入数据
                        }
                        else{//正常计算输出
                                timei++; LCM_WR(0x82,0x05);        sj=4;//外中断信号
                                //速度
                                if(int_tp>143){
                                        int_tp = girth/int_tp; int_tp = (int_tp*18)/5; //kmh=3.6*ms
                                        LCM_WR(0xc3,int_tp%10+0x30);      //输出十分位
                                        int_tp = int_tp/10;
                                        LCM_WR(0xc1,int_tp%10+0x30);//输出个位
                                        if(int_tp<10) LCM_WR(0xc0,0x20);  //输出十位0时清除
                                        else LCM_WR(0xc0,int_tp/10+0x30); //输出十位
                                }//在99.9km/h范围内
                                //距离
                                d_var[3] += girth_l;
                                if(d_var[3]>99){ d_var[3]-=100; d_var[2]++;        }
                                d_var[2] += girth_h;
                                if(d_var[2]>99){
                                        d_var[2]-=100;
                                        if(d_var[1]==99){
                                                d_var[1]=0;
                                                if(d_var[0]==99) d_var[0]=0;
                                                else d_var[0]++;
                                        }
                                        else d_var[1]++;
                                }//步长1.98m
                                mile_show(); //输出距离
                        }
                        int_tp = 0; flg_cal = 0;//复位
                }//输出计算的主要数据
                if(timei==5){
                        timei=0;
                        LCM_WR(0x84,0x06); svj=7;//0x06
                        AT24_WRAMD();  //写入存储器
                }//每6个外中断信号写入数据一次
                if(flg_s){
                        flg_s = 0;
                        if(t_var[0]>9) LCM_WR(0x88,t_var[0]/10+0x30);
                        LCM_WR(0x89,t_var[0]%10+0x30);
                        LCM_WR(0x8b,t_var[1]/10+0x30); LCM_WR(0x8c,t_var[1]%10+0x30);
                        LCM_WR(0x8e,t_var[2]/10+0x30); LCM_WR(0x8f,t_var[2]%10+0x30);
                }//时间
                if(!KEY){
                        _nms(2); //去抖延时
                        if(!KEY){
                                uchar key_tp = 136;
                                EA = 0; timej = 0;
                                do{        key_tp--; _nms(3);        }while(!KEY&&key_tp>0);        //长短按计时循环
                                EA = 1;
                                if(key_tp==0){
                                        d_var[0] = 0; d_var[1] = 0; d_var[2] = 0; d_var[3] = 0; //清零
                                        _nus(20); mile_show(); //输出距离
                                }//长按
                                //短按长按都要写入数据
                                LCM_WR(0x84,0x06); svj = 7;//0x06
                                AT24_WRAMD(); //24c02写入RAM数据
                                //等待释放按键
                                while(!KEY){ while(!KEY); _nms(2); }
                        }
                }//按键功能,长按清除历程信息,短按储存历程信息
                if(sj==1){ sj=0; LCM_WR(0x82,0x20);}//外中断信号闪更新
                if(svj==1){ svj=0; LCM_WR(0x84,0x20);}//写存储器闪更新

        }//主循环
}

//初始化
void _init(void)
{
        _nus(255); //等待外围设备完成加电
        //初始化液晶
        LCM_WR_CMD(0x01); //清屏幕0x01
        LCM_WR_CMD(0x38); //设置数据线模式0x38 8位 两行 5X7
        LCM_WR_CMD(0x0C); //设置显示状态0x0C 整体显示开 光标关 光标闪烁关
        LCM_WR_CMD(0x06); //设置输入方式0x06 增量方式 不移位
        LCM_WR_CMD(0x80); //设置光标初始位
        //输出 "CC Speedometer"
        LCM_WR_STR(0x80,"(^_^)Speedometer"); LCM_WR_STR(0xc0,">>>>>>>>>>>>>>>>");
        //初始化液晶自定义字符库
        LCM_CUSTOM_CHAR(0x68,0x00,0x1E,0x1E,0x1F,0x1F,0x0F,0x0F); //自定义字符'信' 在0x05
        LCM_CUSTOM_CHAR(0x70,0x00,0x1F,0x0E,0x04,0x04,0x0E,0x1F); //自定义字符'存' 在0x06
        LCM_CUSTOM_CHAR(0x78,0x04,0x14,0x14,0x16,0x15,0x15,0x15); //自定义字符'/h' 在0x07
        //初始化24c02
        AT24_SCL = 1; _nop_(); AT24_SDA = 1; _nop_(); _nms(4);
        d_var[0] = AT24_RD(0x10); d_var[1] = AT24_RD(0x11);
        d_var[2] = AT24_RD(0x12); d_var[3] = 0; //读24c02 初始化d_var[]
        //输入口初始化
        KEY = 1; SIGN = 1;
        //串口初始化
        EA = 0; TMOD = 0x11; //定时中断0允许 方式0 使能off
        TH0 = 0xff; TL0 = 0x5a; ET0 = 1; TR0 = 1;//500us (65536-166) /256=255 %256=90
        TH1 = 0x7d; TL1 = 0xcb; ET1 = 1; TR1 = 1;
        PX0 = 1; IT0 = 1; EX0 = 0; //外中断0 跳变触 使能off
        //变量初始化
        timej = 0; int_tp = 0; flg_cal = 0;
        sj = 0; svj = 0; timei = 0; times = 0; flg_s = 0;
        _nms(200); _nms(200);
        //界面初始化
        LCM_WR_CMD(0x01); //清屏幕0x01
        LCM_WR_STR(0x80,"["); LCM_WR_STR(0x86,"]"); LCM_WR_STR(0x89,"0:00:00");//[0 0     00:00:00]
        LCM_WR_STR(0xc1,"0.0km"); LCM_WR_STR(0xca,"0.00km"); //[ 0.0km    0.00km]
        LCM_WR(0xc6,0x07); //[ /h ]
        mile_show(); _nms(56);
        EX0 = 1; EA = 1; //开启各种中断 CPU中断使能
}

//24c02写入RAM数据
void AT24_WRAMD(void)
{
        uchar mem_wram;
        for(mem_wram=0;mem_wram<3;mem_wram++)
                AT24_WR(0x10+mem_wram,d_var[mem_wram]);
}
//距离数据显示
void mile_show(void)
{
        if(d_var[0]>9){        //高位3有数据,并且有两位
                LCM_WR(0xc8,d_var[0]/10+0x30); LCM_WR(0xc9,d_var[0]%10+0x30);
        }
        else{//高位3只有低位有数据,或没有数据
                LCM_WR(0xc8,0x20);//高位3高位没有数据
                if(d_var[0]>0) LCM_WR(0xc9,d_var[0]+0x30);//高位3低位有数据
                else LCM_WR(0xc9,0x20);//高位3没有数据
        }
        LCM_WR(0xca,d_var[1]/10+0x30); LCM_WR(0xcc,d_var[1]%10+0x30);
        LCM_WR(0xcd,d_var[2]/10+0x30);
}

//---- 硬件应用层驱动 ------------------------------------------------
void _nus(uchar us)
{
        for(;us>0;us--)
                ;
}//短延时
void _nms(uchar ms)
{
        for(;ms>0;ms--)
                _nus(255);
}//长延时4.6ms
/*----液晶驱动函数定义------------------------------------------------------------
  void LCM_WR_CMD(uchar);    //写操作命令
  void LCM_WR_DAT(uchar);    //写数据
  void LCM_WR(uchar,uchar);  //输出一个字符
  void LCM_RD_BUSY(void);    //读忙信号
  void LCM_WR_STR(uchar,uchar*);//输出字符串
  void LCM_CUSTOM_CHAR(uchar,uchar,uchar,uchar,uchar,uchar,uchar,uchar);//自定义字符
--------------------------------------------------------------------------------*/
void LCM_RD_BUSY(void)
{
        uchar lcm_rdby = 0x00;
        LCM16_RS = 0;   //RS 0
        LCM16_RW = 1;   //RW 1
        LCM16_EN = 1;   //EN 1 读忙信号
        LCM16_IO = 0xff;
        do{ lcm_rdby = LCM16_IO; }while(lcm_rdby&0x80); //MSB=0x80
        _nop_();
}//读忙信号
void LCM_WR_CMD(uchar lcm_cmd)
{
        LCM_RD_BUSY();
        LCM16_RS = 0;   //RS 0
        LCM16_RW = 0;   //RW 0
        LCM16_EN = 1;   //跳跃,写入数据
        LCM16_IO = lcm_cmd; _nop_();
        LCM16_EN = 0; _nop_();
}//写操作命令
void LCM_WR_DAT(uchar lcm_wrdat)
{
        LCM_RD_BUSY();
        LCM16_RS = 1;   //RS 1
        LCM16_RW = 0;   //RW 0
        LCM16_EN = 1;   //跳跃,写入数据
        LCM16_IO = lcm_wrdat; _nop_();
        LCM16_EN = 0; _nop_();
}//写数据
void LCM_WR(uchar lcm_xy,uchar lcm_dat)
{
        EA = 0;
        //设置光标位置  第一行0x80,第二行0xc0
        LCM_WR_CMD(lcm_xy); LCM_WR_DAT(lcm_dat);
        EA = 1;
}//输出一个字符
void LCM_WR_STR(uchar lcm_xys,uchar *str)
{
        EA = 0;
        LCM_WR_CMD(lcm_xys);
        while(*str){ LCM_WR_DAT(*str); str++;}
        EA = 1;
}//输出字符串
void LCM_CUSTOM_CHAR(uchar gram_num,uchar d0,uchar d1,uchar d2,uchar d3,uchar d4,uchar d5,uchar d6)
{
        LCM_WR_CMD(gram_num);
        LCM_WR_DAT(d0); LCM_WR_DAT(d1);        LCM_WR_DAT(d2);        LCM_WR_DAT(d3);
        LCM_WR_DAT(d4);        LCM_WR_DAT(d5);        LCM_WR_DAT(d6);        LCM_WR_DAT(0x00);
}//自定义字符
/*---------------- 24C02驱动 --------------------------------------
  void  AT24_START(void);     //开启
  void  AT24_STOP(void);      //停止
  void  AT24_CK(void);        //时钟
  void  AT24_WR_byte(uchar);  //写入单字节
  uchar AT24_RD_byte(void);   //读入单字节
  uchar AT24_RD(uchar);       //从24c02的地址中读取一个字节数据
  void  AT24_WR(uchar,uchar); //向24c02的地址中写入一字节数据
-----------------------------------------------------------------*/
void AT24_START()
{
        AT24_SDA = 1; _nop_(); AT24_SCL = 1; _nop_();
        AT24_SDA = 0; _nop_(); AT24_SCL = 0; _nop_();
}//24c02启动
void AT24_STOP()
{
        AT24_SDA = 0; _nop_(); AT24_SCL = 1; _nop_(); AT24_SDA = 1; _nop_();
}//24c02停止
void AT24_WR_byte(uchar mem_wrbt)
{
        uchar mem_wrtp,mem_wrbtp;
        mem_wrbtp = mem_wrbt;
        for (mem_wrtp=8;mem_wrtp>0;mem_wrtp--){
                mem_wrbtp = mem_wrbtp<<1;
                AT24_SCL = 0; _nop_();
                AT24_SDA = CY; _nop_(); //(bit)(mem_wrbtp&0x80)
                AT24_SCL = 1; _nop_();
        }
        AT24_SCL = 0; _nop_(); AT24_SDA = 1; _nop_();
}//24c02写入单字节
uchar AT24_RD_byte()
{
        uchar mem_rdtp,mem_rdbit,mem_rdbt=0;
        AT24_SCL = 0; _nop_(); AT24_SDA = 1;
        for(mem_rdtp=8;mem_rdtp>0;mem_rdtp--){
                _nop_(); AT24_SCL = 1; _nop_();
                if (AT24_SDA) mem_rdbit = 1;
                else mem_rdbit = 0;
                mem_rdbt=(mem_rdbt<<1)|mem_rdbit;
                AT24_SCL = 0;
        }
        _nop_();
        return mem_rdbt;
}//24c02读入单字节
void AT24_CK()
{
        uchar mem_ck = 255;
        AT24_SCL = 1; _nop_();
        while((AT24_SDA)&&(mem_ck>0)) mem_ck--;
        AT24_SCL = 0; _nop_();
}//24c02时钟等待
uchar AT24_RD(uchar mem_rdaddr)
{
        uchar mem_rd; //在刚启动时使用,故EA不需复位
        AT24_START();
        AT24_WR_byte(0xa0); AT24_CK();
        AT24_WR_byte(mem_rdaddr); AT24_CK();
        AT24_START();
        AT24_WR_byte(0xa1); AT24_CK();
        mem_rd = AT24_RD_byte();
        AT24_STOP(); _nms(4);
        return mem_rd;
}//24c02读入
void AT24_WR(uchar mem_wraddr,uchar mem_wrinfo)
{
        EA = 0; AT24_START();
        AT24_WR_byte(0xa0); AT24_CK();
        AT24_WR_byte(mem_wraddr); AT24_CK();
        AT24_WR_byte(mem_wrinfo); AT24_CK();
        AT24_STOP(); EA=1;
        _nms(3);
}//24c02写入
//----END---------------------------------------------------------------

网友(2012-06-02):
换at89c52电路不要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