雕刻机如何精确的重复定位呢?XYZ轴

楼主(2010-03-09):
需要反复雕 正反面雕

网友:
问一下,是指阿莫4800的机器吗?

要是的话,就是0.01毫米.

网友:
对啊,丝杠的重复间隙就不少了

不知道是不是机器上有传感器什么保证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问一下,是指阿莫4800的机器吗?
要是的话,就是0.01毫米.
楼主问的是双面雕刻,雕完正面再雕反面的时候怎么精确定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