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T-Thread 的任务时间片设置上有什么要求和技巧吗?

楼主(2010-03-09):
RT-Thread本身对于这方面有没有什么限制?

实际使用中,设置的思路又应该是怎样的呢?

网友:
这个就是相同优先级线程都处于就绪状态时的时间片,需要根据各自的线程来确定时间片大小。

例如Thread #1,Thread #2

如果需要1与2运行的占空比是2:1,其精度为5个OS Tick,那么可以分别定义为:
Thread #1: 10
Thread #2: 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