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时操作系统RT-Thread/SAM7X移植 问题请教

楼主(2010-03-09):
回复 楼主:
RT-Thread RTOS的AT91SAM7X256移植,包含:
RTOS的移植(RealView MDK 3.40)
finsh shell系统移植 (使用的是COM1)
TCP/IP协议栈LwIP 1.3.0移植
AT91SAM7X256的EMAC驱动(注意PHY芯片是RTL8021)
这套移植包含了一个简单的TCP Echo Server例子,经受住了从PC上无延时的50万个TCP Echo包的冲击。版本暂时还是定为0.2.4 beta,有AT91SAM7X256板子的网友还请帮忙多测试。
RT-Thread RTOS/AT91SAM7X256移植 (原文件名:rt-thread-0.2.4-at91sam7x256.zip)
关于RT-Thread RTOS的中文文档可以参考官方网站的帖子:
http://www......

我后来移植到 官方的 at91sam7x256-ek 开发板上(phy是dm9161的),这是唯一区别。

发现个怪问题,开机运行数秒钟后,网卡中断不响应了。 无法通信!

但是使用交叉网线直连却没有这个问题,通信许久都很好。

还有人遇到过类似的问题啊!~~~

网友:
你的dm9161 phy已经OK了?弄份补丁上来吧,这样方便其他人使用。你的问题是否和硬件相关?不会又是那个平行布线的问题?

楼主:
回复 楼主:
你的dm9161 phy已经OK了?弄份补丁上来吧,这样方便其他人使用。你的问题是否和硬件相关?不会又是那个平行布线的问题?

我以前的ucos+lwip是成功了的!~~   硬件问题排除!~~

我ping小于256的短包没问题,ping长包 网卡很快就死了!~~~

补丁等稳定了  再上传

楼主:
问题解决,网卡驱动的问题!~~~

rt-thread-0.2.4 for官方AT91SAM7X-EK开发板

代码:点击此处下载 ourdev_537924.rar(文件大小:3.47M) (原文件名:rt-thread-0.2.4 for AT91SAM7X256-EK.rar)

网卡Phy:  dm9161

console:串口0

Netio测试:

我的lwip opt参数为:
#define TCP_MSS                 2048
#define TCP_SND_BUF             4096
#define TCP_WND                 4096

测试结果不太理想,但驱动还是很稳定的,可能是lwip参数的问题。我在rt-thread-0.3.0上测试也是这个结果。如果大家有好的提高性能的方法email我。

在原先的 rt-thread-0.2.4-at91sam7x256  工程上修改,增加dm9161的驱动,同时修正了一些bug。
1、        修正了console串口管脚定义的错误。
2、        修正网卡驱动sam7xether_reset_tx_desc()函数中的bug,详细见代码。
3、        修正网卡驱动sam7xether_rx()函数中的bug,详细见代码。

                                                飞翔
                                             Ljt8015@163.com

网友:
稳定性如何呢?RTT不是0.3吗?

网友:
呵呵,不再调整参数了?

这个速度确实差了些,可以考虑用0.3.0嘛,然后用finsh看看一些状态。

楼主:
回复 楼主:
呵呵,不再调整参数了?
这个速度确实差了些,可以考虑用0.3.0嘛,然后用finsh看看一些状态。

我用0.3.0也是这个结果   finsh中好像看不到什么状态嘛!~~~

网友:
我比较关心的是内存指标(应该还能看到更多,算了等以后的系统内部行为分析工具吧),让shaolin给你个他用的参数。

网友:
速度差应该还好,还能接受,我更关心稳定性。

楼主:
回复 楼主:
我比较关心的是内存指标(应该还能看到更多,算了等以后的系统内部行为分析工具吧),让shaolin给你个他用的参数。

系统内部行为分析工具  ???    干嘛用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稳定性如何呢?RTT不是0.3吗?

rtt0.3.0中非常稳定!

在0.2.4中ping 大于1514的包 死机,问题在lwip 的 ip分片处理程序中!~~~

楼主:
rtt0.3.0 中 at91sam7x256-ek 的SD卡 文件系统还有点问题 !~~

还有人搞定了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rtt0.3.0 中 at91sam7x256-ek 的SD卡 文件系统还有点问题 !~~
还有人搞定了啊??

没调试过,我这边的硬件是坏的,SD卡坏,串口坏。

楼主:
回复 楼主:
回复 网友B:
rtt0.3.0 中 at91sam7x256-ek 的SD卡 文件系统还有点问题 !~~
还有人搞定了啊??
没调试过,我这边的硬件是坏的,SD卡坏,串口坏。

那我测试好了 上传!~~~

网友:
发现个怪问题,开机运行数秒钟后,网卡中断不响应了。 无法通信!

但是使用交叉网线直连却没有这个问题,通信许久都很好。

回楼主,是PCB布线问题,网络连接不稳定,PHY重启了。可以把以太网速度降到10M试试,100M网络对layout要求比较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