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pld 输出3.3v 如何上拉成5v?

楼主(2010-03-10):
我是直接接的上拉电阻  可是不行啊 各位帮帮忙啊

现在已经做成PCB 才发现这个问题 该 如何改啊

网友:
用个升压芯片行不

网友:
在不接入5V或者更高的电压情况下,你要把3.3V 升到5V 是不可能的

你上拉也要有个 5V 才能拉吧

你把上啦的意思都搞错了

网友:
上拉去掉,3.3V和5V间串入1K以下电阻

网友:
将IO设成开集电极输出,接上拉电阻到+5V。

网友:
回复 网友A:
将IO设成开集电极输出,接上拉电阻到+5V。
请问你那里来的开集电极?开漏极吧

网友:
楼上正解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是3.3v 转5 v的芯片吗?

网友:
回复 网友C:
回复 网友B:
这是3.3v 转5 v的芯片吗?

很明显不是,是个范例。大哥,你会看范例吗?

楼主: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C:
回复 网友B:
这是3.3v 转5 v的芯片吗?
很明显不是,是个范例。大哥,你会看范例吗?

没看懂啊 请指教啊
谢谢了啊

网友:
一个三极管解决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D:
一个三极管解决问题。

不能用三极管的 那么多引脚输出得用多少三极管啊?

楼主:
已经解决  5楼 suipeng70  是对的

网友:
74芯片  稳定工作
74HC244  2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