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人:如何用频谱仪测量2401的通讯频率

楼主(2010-03-10):
我公司做了个项目关于2401通讯的,硬件电路是别人做的,我负责软件。
程序通过调试,通讯正常。

问题来了:我想用频谱仪测试一下2401的通讯频率与我配置的频率是否一至(比如我配的是2400,想看看实际频率是否是2400)。
我用的是shockbrust模式。用频谱仪怎么测啊?

还有,我为了测试频率,把2401配置成直接收发模式,用频谱测试:在中心频率处能看到一个清晰的信号(即使不向2401发东西,这信号依然存在),但问题是这个信号的中心频率一直在漂移,不断变小,我观察一段实际发现能漂移20M还多,这是什么问题啊?还是我的方法有问题?

请各位大侠搭救,先谢谢了!*(PS:本人对射频不大懂)

网友:
不知道2401 的工作方式和空中编码方式,如果出于发射状态,有可能是键控,那么它应该是发送一个频道,如果fsk 那么发送时就会在2个频点跳动 不过还取决就编码,比如为了抗干扰什么性能好,叫什么码忘了 长时间发送0 或者1 那么就是交替发送的话,估计就是2个频率跳动了。
不过你说的很像是温票,不过也太大了。你可以用软件控制连续发送1 或者0 看看吧。

楼主:
2401是GFSK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