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PIC多中断源,同优先级的写法

楼主(2010-03-10):
如果有2个中断源,都设置为低优先级,每个中断源需要一个对应的中断服务程序,在中断向量入口函数那边应该如何写呢?下面的写法是错误的 想请教下 各位大侠,应该如何去改,谢谢了。。。小弟在线等!以前是用430的!对于PIC的中断写法搞不太清楚。
#pragma interruptlow LowISR
void LowISR(void)
{
    TickUpdate();
}

#pragma interruptlow ETH_Handler
void ETH_Handler(void)
{
        if(EIRbits.PKTIF)
        {
                StackTask();
        }
}

#pragma code lowVector=0x18
void LowVector(void)
{
        if(PIR2bits.ETHIF)
        {
                _asm goto ETH_Handler _endasm
        }
        else if(INTCONbits.TMR0IF)
        {
                _asm goto LowISR _endasm
        }
}
#pragma code // Return to default code section

网友:
MCC18的安装目录,或者MCHP的应用函数库以太网部分,应该有范例。

网友:
中断里查询 中断标志位
不应该时else if
应该全是i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