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知道WIN7下的“PCI简易通信控制器”是什么驱动?

楼主(2010-03-10):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会不会是SMBus之类的东西呢?用于主板自诊断的。

网友:
用驱动精灵瞅瞅~~

网友:
Thinkpad? 使用TinkpadVantage System Update 这个软件,自动查找与你配置和系匹配的驱动,自动下载和安装,不用自己去查驱动和安装了,而且可以手工选择.我就是这么干的.

网友:
ven 8086 dev 2a44
这个可以确定.网上找一下吧

http://www.drvsky.com/dell/Latitude_E6400_HECI.htm
Intel(R) Management Engine Interface

网友:
呵呵,SM貌似和i2c有点类似,用于低速通信。

网友:
SMBus就是阉割版I2C,内存条上面的SPD信息就是存在一片I2C EEPROM里面,系统通过SMBus获取SPD实现自动识别内存参数。
还有主板温度、电压、风扇转速等等,都可以通过此总线控制。

网友:
驱动还可以这么找:看硬件ID,VEN_8086/DEV_2A44,然后google 8086:2A44,这个就是设备的PCI ID,前面代表厂商,8086是Intel,后面是设备ID。
搜PCI ID可以得知硬件的一些基本信息,然后利用这些信息进一步搜索驱动。
例如,看到8086:2A44后,知道这是Intel的设备,google得知设备名叫“Mobile 4 Series Chipset MEI Controller”,属于芯片组的,这个一般通过安装最新的Intel INF Update就可以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