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eeRTOS中函数 void vFunction( void *pvParameters )是在哪里定义的?作用是什么?

楼主(2010-03-10):
在freertos 的库文件中的 portmacro.h文件中有下面这个定义
#define portTASK_FUNCTION( vFunction, pvParameters ) void vFunction( void *pvParameters )
请问 void vFunction( void *pvParameters )
的作用是什么。该函数在哪里定义的啊?

网友:
正好,我也在看FREERTOS,但还是很生涩!
楼主可能搞错了,
#define portTASK_FUNCTION( vFunction, pvParameters )    void vFunction( void *pvParameters )
这个只是一个宏定义。
例如:  static portTASK_FUNCTION( vLEDFlashTask, pvParameters )
            {
                   //你的程序。。。。
             }
也就是等于
        static vLEDFlashTask( pvParameters )
            {
                   //你的程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