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ypedef void (* tUSBIntHandler)(unsigned long ulIndex) 怎么解释

楼主(2010-03-10):
是不是说定义了一种tUSBIntHandler 的变量类型(该变量实际是(*)(unsigned long )类型函数的地址)

或者说定义了一种函数地址类型的变量类型。

如果是,前面的void有什么意义呢,如果不是,应该怎么解释

各位遇到C语言的语法问题一般都查什么资料,我原来都看谭浩强老师的教材,但是看了一下也查不到相关的内容。

感谢

网友:
函数指针

楼主:
楼上的:

我也知道(*)()是函数指针,我想问的是typedef在这里面是怎么用的。

如果您要是真明白,麻烦您多说两句,就回复几个字其实真没什么意思。

aaa1982

网友:
typedef
至始至终,也只有一种用法,从当前类型定义出一个新类型
前后等价

网友:
typedef void (* tUSBIntHandler)(unsigned long ulIndex) 定制了一个模子
首先tUSBIntHandler是一个指针,指向什么的呢?
-》  void xxxx (unsigned long ulIndex)
OK,可以定义了:
tUSBIntHandler myUSBIntHdlr;   == void (*)(unsigned long ulIndex) myUSBIntHdlr;
现在这是野指针,要使用必须赋值
eg:
void theUSBIrq(unsigned long ulIndex)
{
   //do something
}
myUSBIntHdlr = theUSBIrq;

如何使用呢?
1.按照规范 (*myUSBIntHdlr)(u32_value);
2.按照地址 myUSBIntHdlr(u32_value);
1==2

网友:
myUSBIntHdlr = &theUSBIrq; 也是可以的

楼主:
十分感谢tyou的详细解释,基本上明白了

typedef void (*ppp)(unsigned long);翻译过来就是

ppp等价于 void(*)(unsigned long)

如果想定义一个变量aaa指向类似函数void (*)(unsigned long)可以采取

void(*aaa)(unsigned long);或者

ppp aaa;

、、、、、、、、、、、、、、、、、、、、、、、、、、、、、、、、、、、

用一个简单的程序验证了一下。

void delay(unsigned long ulDelay)
{
   unsigned long ulCount;
   for(ulCount=0;ulCount<ulDelay;ulCount++);
}
typedef void (*tDelay)(unsigned long);
main()
{
   //void (*p)(unsigned long)=delay;
         tDelay p=&delay;
         (*p)(10);
//  (*p)(10);
//  p(10);

   while(1);
}

再次感谢tyou的详细解释。

aaa19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