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M240与EPM570同样是T100的 可以直接替换么

楼主(2010-03-10):
网上很多板子是240和570通用的   我想请问下是否是直接替换

另外我初学者  CPLD 没有像AVR那种单芯片介绍的资料么?我找到的都是一个家族一起介绍的   包括引脚图都找不到   我还是在Quartus II找到的引脚参考。

网友:
基本可以,但是需要注意以下2点:
1. 不带G/Z尾号的和带G/Z尾号不可互相替换,因为核心电压(VCCint)不同
2. EPM570的37/39/88/90脚是核心电源/地,EPM240的是IO,所以如果以240替代570,这几个脚要在代码中置成输出高阻态或输入脚。

楼主:
570用在240的板子上的话,只有一组内核电压在供电,另外4个内核电压脚是悬空的,这样的话能工作否?

网友:
可以,因为核心电压引脚在IC内部是相连的,只要不是所有内部逻辑同时以器件容许的最高频率工作,基本顶得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