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用二个LM4780做2.1声道功放,有没有人感兴趣的

楼主(2010-03-10):
手上还有几个LM4780放着一直没用,想用起来。
LM4780有双声道,也可接成BTL,想法就是使用一片来推动主音箱,另外一片接成BTL来推动低音泡,不知道这样的想法是否可行。

另外有没有人感兴趣的一起做。

网友:
我一直是玩音响的,今天才注册AVR,LM4780我有多,现在不玩了,感觉赶不上分立的耐听,但如果用在电脑音响上还是值得一弄,到你烧到一定程度时就开始觉得不爽了

网友:
我倒是做了一个LM4766的在听,感觉还可以。你电路方面有什么构思吗?

楼主:
推动主音箱方面,就打算按照标准的电路加些优化如加上喇叭保护,其它就不加了,加太多更复杂。前级打算另外做
推动低音泡就是直接低通然后放大

不知道这样效果如果,还请高手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