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强接线端子

楼主(2010-03-10):
最近在维修一台医疗仪器 发现如下的一种接线端子,背面接8跟金手指,转了好多电子市场没找到,请坛里高人指点

网友:
特制的也说不定.可能是这公司定制压制的呢.估计只有向厂家要,还有就是找别的东西替换一下.

网友:
看第一张图好像是ISA接口的缩小版,应该可以从古董级的386、486主板上拆一个然后再截断用,不过背面的接口肯定不可能是这个样子的了,需要自己接线了

楼主:
谢谢,是ABB的接线端子 可是买不到

网友:
弄成直挂弦的算了

网友:
我也是做医疗仪器的,医疗仪器上很多接头和接线端子都是自己定做的,因为医疗上对于引脚之间的距离有明确的要求,而市面上的标准件达不到这个要求。因此很多医疗仪器上的接头市面上都是买不到的。

楼主(2010-06-27):
呵呵 楼上的 留个地址 qq6240444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