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XP2004中,some nets were not able to be matched是何原因呢?实在搞不定了

楼主(2010-03-10):
如下图所示,实在搞不定,还请大虾指教!

楼主:
工程文件

网友:
回复 网友A:
同样问题-----------------------------------------------------------------------
等待回复啊!

网友:
用Altium designer 9路过...

网友:
altium designer 09 也遇到同样问题......期待答案

网友:
好多电阻都没有封装啊,max232也没有,加上封装就好了,不过还有其他一些问题。

网友:
问题出于封装不对,48条腿的器件封装却用28条腿的,当然不匹配了。还有一些没有封装。

修改了一些封装,可能不适合你的,自己修改吧,可以更新了。
顺便说一下,做库的时候edit—setreference-PIN1,这样更新pcb的时候器件就不会乱飞找不到了。
太晚了,休息,呵呵。

下面的工程,没布局布线,自己慢慢搞吧。

网友:
some nets were not able to be matched

一些网络点未找到匹配的点

就是这个原因,自已慢慢查吧,别人帮不了你,没时间

网友:
一般是网络没匹配的,比如说,管脚错误,NET孤立

网友(2011-02-26):
同样的问题,同求答案!

网友(2011-04-19):
你原先更新过一次PCB,然后你有更改过原理图的某些网络,再次更新的时候就会出现这个问题。你只要将改pcb从工程中删除掉,重新建立一个pcb文件并添加到工程中,就可以更新了。

网友:
在确认封装等没有问题的情况下, 可以将工程中的PCB文件删除,然后新建一个PCB文件,再UPDATE PCB DOCUMENT就行了啊。

网友(2011-12-24):
回复 网友B:
在确认封装等没有问题的情况下, 可以将工程中的pcb文件删除,然后新建一个pcb文件,再update pcb document就行了啊。

请问是否还有其他的方法,因为把PCB文件删除,重新建立PCB文件,再Update PCB,那我需要在新的pcb中再次对元件重新布局布线,这样以前的布局和布线工作就都白做了,很浪费时间,请问是否有其他的办法?谢谢

网友(2013-03-21):
被这个问题 折磨 一下午了

网友(2019-09-23):
虽然是挖坟,不过我是来提供解决方法的:

解决办法:PCB---设计----网络表---编辑网络,把PCB中不匹配的网络(当前用不到的网络)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