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有刷电机建模

楼主(2010-03-10):
请问谁有关于有刷电机的建模资料,电机为金属电刷,在搜集的资料中大多是无刷电机的数学建模,谢谢了

网友:
控力矩 一阶模型 电压积分电流(电感)
控速度 二阶模型 电压积分电流(电感)   电流积分速度(转子惯量)
控位置 三阶模型 电压积分电流(电感)   电流积分速度(转子惯量) 速度积分位置(这个叫啥.......)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问 能说的详细些吗?或者提供我一些学习资料 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主要是 控力矩和控位置 控速度 我不大理解 只知道这是直流电机的三种控制方法 但是不同的控制 相对于电机本身的模型也有区别吗 可以的话希望能说的详细些

网友:
建议从基础理论入手,可以看看自控原理,要实践的话可以从纯比例系统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