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EPM570的第43脚(Column I/O,DEV_OE)和第44脚(Column I/O,DEV_CLR)是干什么用的?

楼主(2010-03-10):
请问EPM570的第43脚(Column I/O,DEV_OE)和第44脚(Column I/O,DEV_CLR)是干什么用的?,谢谢各位

楼主:
这个问题太RZ了吗

楼主:
大侠小虾们不屑一顾?求教问题真难呀~自己顶下

网友:
全局复位,和全局管脚OE,可以在工程属性中指定为是这两个功能还是普通IO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3楼,ourdev里边高手很多,像您这么低调的很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