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弟跪求 磁场控制技术

楼主(2010-03-10):
如何能让地球仪随着音乐的节奏上下浮动

是否可以利用单片机将声音信号转化成电信号 控制磁场变化

小弟的毕业设计 跪求诸位大侠 帮忙

网友:
是个好创意,等高手
出马

网友:
用根绳子吊着地球,
用电机带着这根绳子,
电机的转动随着音乐的节奏,
然后,
就达到了LZ的要求.

楼主:
2楼的大侠 我哪里去找这么长的绳子

楼主:
论坛里的朋友们 谁还有这次开源活动的地球仪 我想回购一个

网友:
地球仪的高度是磁场决定的, 线圈起平衡作用(作用是一边推一边拉), 不可能控制高低, 你还是想其他办法,
----重复一遍: 不可能控制高低, 论坛里众多高手都把这个问题分析透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如何能让地球仪随着音乐的节奏上下浮动

浮动多大~~~太大的活不是不行 只是成本可怕

是否可以利用单片机将声音信号转化成电信号 控制磁场变化

AD采集成mic 的电压

小弟的毕业设计 跪求诸位大侠 帮忙

我还没玩过这个 磁控  只是从 控制的解度去  想这个解决方案

网友:
别动不动 就跪求的  你是男人 出了社会有得你跪的

网友:
你可以去看看六自由度的磁悬浮控制,完全可以实现你的要求,只不过看你的领悟力和动手能力了,这个一般都是博士来做的。

网友:
干嘛要控制磁场,用气流控制不就行了^_^

网友(2010-11-07):
这个很容易实现!用任何方法中的一种控制球体(红色)及磁体(灰色)做你需要的相对运动就可以了.
灰色相对地面是固定的,当红色相对灰色运动,就变成相对地面运动了.

地球结构 (原文件名:未命名.GI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