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TINY13用USBASP烧录了一次就无法连接了?

楼主(2010-03-10):
如题,今天用TINY13做了一个锂电池的电量指示电路,Proteus上仿真正确了,就连上TINY13,用常用的USBASP下载,第一次读取和下载都没问题,而后再想修改程序再下载,就连不上了!不知道怎么回事?

请知道怎么回事的兄台指点一下!

网友:
lz外围电路接上了没?isp的时候会受外围电路影响,拿下来试试?

网友:
是不是把内置RC的熔丝位设置成了128KHz/8了?如果是这样,那就只能用并口ISP选择UltraSlow模式来连接了。

网友: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3458752&bbs_page_no=2&search_mode=4&search_text=hsztc&bbs_id=9999

看看是不是这个问题

试试我在五楼写的主法

网友:
看TINY13的勘误表,如果熔丝与勘误表上的设置相同哪么TINY13就再也不能烧写了;这是13的一个BUG,13A已解决了;

网友:
从阿莫这里买了10片,败了6片了。
不过我从来不怀疑阿莫的芯片问题。
我一开始就怀疑是这个土炮ISP问题。

网友:
建议使用AVRISP,这是我经过无数次的试验,包含PIC的单片机,官方的工具是最稳定的,用这些非官方的东西有时的问题是无法解释的,只会把自己搞的郁闷之极。

网友:
果然数据手册是这么说的。(不能怪芯片,要怪自己没看数据手册)
而且很多资料、网站等都说写熔丝要小心,不明白时不要乱写熔丝就可以避免出现这个问题。

3. 为进一步编程,芯片可能锁定
特殊的熔丝位组合将锁定芯片,将其转换成OTP 芯片。熔丝位按照下面的设定将会
得到这种效果:
– 128 kHz 片内振荡器(CKSEL[1..0] = 11),最短的启动时间(SUT[1..0] = 00),
Debugwire 使能(DWEN = 0) 或复位禁用RSTDISBL = 0。
– 9.6 MHz 片内振荡器(CKSEL[1..0] = 10),最短的启动时间(SUT[1..0] = 00),
Debugwire 使能(DWEN = 0) 或复位禁用RSTDISBL = 0。
– 4.8 MHz 片内振荡器(CKSEL[1..0] = 01),最短的启动时间(SUT[1..0] = 00),
Debugwire 使能(DWEN = 0) 或复位禁用RSTDISBL = 0。
解决方法:
避免出现上述熔丝位组合。选择长启动时间将会消除这一问题。

网友:
我在三楼的方法可以试试

网友:
碰到过这种问题,把TINY13的某些IO设为输出时有些工具连不上去.把USBASP刷成AVR_DOPER_for_Usbasp_Auto,用AVRStudio自带工具试试

网友:
把USBASP刷成AVR_DOPER_for_Usbasp_Auto

请教楼上:怎么搞?

网友:
回复 网友A:
把USBASP刷成AVR_DOPER_for_Usbasp_Auto
请教楼上:怎么搞?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740501&bbs_page_no=1&search_mode=2&search_text=DOPER&bbs_id=9999

楼主:
回复 网友B:

看看是不是这个问题
试试我在五楼写的主法

还有这样的问题啊!我的频率是32分频后的,回去赶紧试试,谢谢hsztc

楼主:
回复 网友B:

看看是不是这个问题
试试我在五楼写的主法

刚试了3L的方法,可行阿,不过成功率太低了,我试了6次,差不多放弃的时候才成功!还是很庆幸的!

不过又遇到新的问题,TINY13进入空闲模式后,其他中断无法唤醒了。
我的进入空闲模式的语句是 MCUCR |= (1<<SE); asm("SLEEP");//SE置位,再次进入空闲模式
在唤醒后有清SE的操作,语句是  MCUCR &= ~(1<<SE);//SE复位,退出空闲模式

可就是无法用中断唤醒,定时器,外中断都不行!

怎么回事啊???

还有前段时间锁了一块TINY2313,是CKSEL烧成0001了,频率选错了,不知道用3L的方法能否解决?接地,不让他运行,再重写,等再焊这种板子的时候试试!很期待……

网友:
回复 网友C:
回复 网友B:

我的进入空闲模式的语句是 MCUCR |= (1<<SE); asm("SLEEP");//SE置位,再次进入空闲模式

SE置位后SM0和SM1的状态是什么?只有SM0和SM1都是0时才是进入空闲模式。

楼主:
回复 网友D:
回复 网友C:
回复 网友B:

我的进入空闲模式的语句是 MCUCR |= (1<<SE); asm("SLEEP");//SE置位,再次进入空闲模式
SE置位后SM0和SM1的状态是什么?只有SM0和SM1都是0时才是进入空闲模式。

初始化时MCUCR已经赋值0x00
今天晚上空闲模式的问题解决了,我在中断开始时取消SE置位,在中断结束时再次sleep,今天晚上,我把再次sleep的语句放到main中,就可以了,是不是在中断中sleep和中断本身相矛盾呢?
没开启空闲模式时电流可有500ua,开始空闲模式后,电流降到150ua,还是有些大!

网友:
这种情况解决也很简单,将下载器,调为低速模式低于32k就行了。这个许久前的mega162就有这种模式。那时估计tiny13还没出来呢。工具就是工具,会用就是好工具。不会用抱着金钻当石头

网友:
【16楼】 zhifeng

你好,我想问下你写的Progisp支不支持自制USBASP的调速?

网友:
失望啊,自已试了下不行。

我将ATmega88V的熔丝设置成内部RC 128KHz后无法用USBASP读出了,

将Progisp 下面的PowerOn下面的这个条拉到32KHz依然不行。

说明Progisp不支持自制的USBASP啊失望。后来用双龙的并口ISP恢复了熔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