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了两款LED电子钟

楼主(2010-03-10):
自制LED电子钟在很多网页上都可以见到,正好宿舍里缺少一个时钟。一下子却做了两个!

网友:
有程序不?想仿制一个

网友:
太复杂了,没有创意!

网友:
LZ把程序分享下就完美了……

楼主:
//程序比较乱!
/*===========================================================================
*   --P1.5--
*  |        |
* P1.6           P1.0        各位数码管控制P2.1 P2.2 P2.4 P2.3 P2.5 P2.0        分号P2^7
*  |        |
*   --P1.7--
*  |        |
* P1.2    P1.1
*  |        |
*   --P1.4--          []P1.3
* DQ P0.3   SCLK P0.0   IO P0.1   RST P0.2
* KEY0 P0.5   KEY1 P0.6   KEY2 P0.4   BELL P3.6
* 只显示时间  按KEY1显示日期 长按KEY1显示温度
===========================================================================*/

//头文件、宏定义
#include<REG51.H>
#include<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led_dip 0xbf //分号
#define led_dp 0xf7  //小数点
//IO口定义
#define led_data P1  //段码
#define led_con P2   //位码
sbit DQ = P0^3;      //DS18B20温度传感器
sbit SCLK = P0^0;    //DS1302时钟
sbit IO = P0^1;      //DS1302数据
sbit RST = P0^2;     //DS1302复位
sbit BELL = P3^6;    //蜂鸣器
sbit KEY0 = P0^5;    //按键0
sbit KEY1 = P0^6;    //按键1
sbit KEY2 = P0^4;    //按键2
sbit LAMP = P3^4;    //小灯

//常量 段码        位码 关闭0xff省略
uchar led_code[14]={0x88,0xfc,0x4a,0x4c,0x3c,0x0d,0x09,0xdc,0x08,0x0c,0x7f,0x1e,0x0b,0xff};
//                    0 ,  1 ,  2 ,  3 ,  4 ,  5 ,  6 ,  7 ,  8 ,  9 ,  - , 度 , E        ,black
uchar led_cs[6]={0xfd,0xfb,0xef,0xf7,0xdf,0xfe};
//     从左到右 0位 ,1位,2位,3位,4位,5位
//变量
uchar led_var[6] = {10,10,10,10,10,10}; //输出段码变量
uchar led_flg;    //输出位码循环变量
bit dip_flg;          //分号使能变量
bit dp_flg0;      //小数点变量1
bit dp_flg1;      //小数点变量3
uchar time_var[7] = {0x00,0x00,0x00,0x01,0x01,0x06,0x00}; //秒分时日月星期年2000-1-1
uchar hour_flg;   //记录时,整点报时
bit bs_flg;       //报时标志
uchar share_flg;  //分号闪烁

//函数
void init(void);          //初始化
void nus(uchar);          //6us延时
void nms(uchar);                  //1ms延时
void time_change(void);   //输出时间
void date_change(void);   //输出日期
void close_out(void);     //关闭输出
void bs_out(void);        //整点报时
void data_set(void);      //设置时间
//DS18B20
void ds18b20_init(void);      //18B20初始化
void ds18b20_write (uchar);   //单字节写入
uchar ds18b20_read (void);    //读取单字节
void ds18b20_change(void);    //温度值转换
//DS1302
void ds1302_write_byte(uchar);    //写入一字节
uchar ds1302_read_byte(void);     //读入一字节
void ds1302_write(uchar,uchar);   //往ds1302的某个地址写入数据
uchar ds1302_read(uchar);              //读ds1302某地址的的数据
void ds1302_set(void);            //设置初始时间
void ds1302_nowhmm(void);              //读取当前时分秒
void ds1302_nowymd(void);              //读取当前年月日
void ds1302_init(void);                      //初始化
uchar getweek(uchar,uchar,uchar); //计算星期

//===========================================================================
//定时中断0显示
void Timer0_Seriver(void) interrupt 1 using 1  //显示定时中断 3.3ms
{
        TR0 = 0; ET0 = 0;
        TH0=0xf3; TL0=0x1c;  //243 28
        //显示
        led_data = 0xff;                                //关闭输出数据
        if(dip_flg) led_con = led_cs[led_flg]&led_dip;  //选择位码并显示分号
        else led_con = led_cs[led_flg];                                        //选择位码
        led_data = led_code[led_var[led_flg]];                        //输出段码不包括小数点
        switch(led_flg)
        {
                case 1: if(dp_flg0) led_data = led_code[led_var[led_flg]]&led_dp;
                                break;                              //输出段码包括小数点
                case 3:
                                if(dp_flg1) led_data = led_code[led_var[led_flg]]&led_dp;
                                break;                              //输出段码包括小数点
                default: break;
        }
        //循环
        if(led_flg == 0)led_flg = 5;  //复位
        else led_flg--;                                  //递减
        ET0 = 1; TR0 = 1;
}
//定时中断1循环
void Timer1_Seriver(void) interrupt 3 using 3 //循环定时中断 50ms
{
        TR1 = 0; ET1 = 0;
        TH1 = 0x3c; TL1 = 0xb0; //60 176
        if(dip_flg)
        {
                if(share_flg == 0) dip_flg = 0;
                else share_flg--;
        }
        ET1 = 1; TR1 = 1;
}
//=============================================================
void main()
{
        init();  //初始化
        while(1) //主循环
        {
                time_change();
                bs_out();   //报时
                if(!KEY0)
                {
                        nms(5);
                        if(!KEY0)
                        {
                                uchar js;
                                js = 0;
                                do{
                                        while(!KEY0 && js<116){ nms(10); js++; }
                                }while(!KEY0 && js<116);
                                if(js>=116) data_set();
                                else
                                {
                                        bs_flg = ~bs_flg;
                                        if(bs_flg)
                                        {
                                                BELL = 0; nms(100); BELL = 1; nms(100);
                                                BELL = 0; nms(100); BELL = 1; nms(100);
                                                BELL = 0; nms(100); BELL = 1;
                                        }
                                        else{ BELL = 0; nms(166); nms(166); BELL = 1;}
                                }
                        }
                }
                if(!KEY1)
                {
                        nms(5);
                        if(!KEY1)
                        {
                                uchar js;
                                js = 0;
                                do{
                                        while(!KEY1 && js<100){ nms(10); js++; }
                                }while(!KEY1 && js<100);
                                close_out();        //关显示
                                BELL = 0;
                                if(js>=100){
                                        dip_flg = 0; dp_flg0 = 0; dp_flg1 = 0;
                                        ds18b20_change();
                                }
                                else
                                {
                                        dip_flg = 0; dp_flg0 = 1; dp_flg1 = 1;
                                        date_change();
                                }
                                do{                      //消除按键
                                        while(!KEY1){}; nms(10);
                                }while(!KEY1);
                                BELL = 1;
                                nms(255); nms(255); nms(255); nms(255);
                                nms(255); nms(255); nms(255); nms(255);
                                dip_flg = 0; dp_flg0 = 0; dp_flg1 = 10;
                        }
                }
                if(!KEY2)                 //开关小灯
                {
                        nms(20);
                        if(!KEY2)
                        {
                                LAMP = ~LAMP;
                                do{                     //消除按键
                                        while(!KEY2){}; nms(20);
                                }while(!KEY2);
                        }
                }

        }
}

void data_set(void)
{
        uchar tem_s,tem_c;
        uchar t_fir,t_sec;   //存放临时时间变量
        TR1 = 0; ET1 = 0;    //关闭循环变量
        close_out();         //关显示
        BELL = 0;            //提示进入菜单
        nms(166); nms(166);
        do{                         //消除按键
                while(!KEY0){}; nms(10);
        }while(!KEY0);
        BELL = 1;
        //秒分时
        ds1302_nowhmm();                     //读秒分时
        dip_flg = 1;                         //分号
        nms(5);
        led_var[0] = time_var[2]>>4;                 //时
        if(led_var[0] == 0) led_var[0] = 13; //black
        led_var[1] = time_var[2]&0x0f;
        led_var[2] = time_var[1]>>4;                 //分
        led_var[3] = time_var[1]&0x0f;
        led_var[4] = time_var[0]>>4;                 //秒
        led_var[5] = time_var[0]&0x0f;
        //调秒分时
        tem_c = 0;
        while(KEY0)
        {
                while(KEY0)
                {
                        if(!KEY1)
                        {
                                nms(10);
                                if(!KEY1)
                                {
                                        BELL = 0;
                                        if(tem_c == 2) tem_c = 0;
                                        else tem_c++;
                                        do{
                                                while(!KEY1){}; nms(10);
                                        }while(!KEY1);
                                        BELL = 1;
                                }
                        }
                        if(!KEY2)
                        {
                                nms(10);
                                if(!KEY2)
                                {
                                        BELL = 0;
                                        switch(tem_c)
                                        {
                                                case 0: if(led_var[0]==13)tem_s = led_var[1];  //时
                                                                else tem_s = led_var[0]*10 +led_var[1];
                                                                if(tem_s<23) tem_s++;
                                                                else tem_s = 0;
                                                                led_var[0] = tem_s/10;
                                                                led_var[1] = tem_s%10;
                                                                time_var[2] = led_var[0]*16 + led_var[1];
                                                                if(led_var[0]==0)led_var[0]=13;
                                                                break;
                                                case 1: tem_s = led_var[2]*10 +led_var[3];     //分
                                                                if(tem_s<59) tem_s++;
                                                                else tem_s = 0;
                                                                led_var[2] = tem_s/10;
                                                                led_var[3] = tem_s%10;
                                                                time_var[1] = led_var[2]*16 + led_var[3];
                                                                break;
                                                case 2: tem_s = led_var[4]*10 +led_var[5];     //秒
                                                                if(tem_s<59) tem_s++;
                                                                else tem_s = 0;
                                                                led_var[4] = tem_s/10;
                                                                led_var[5] = tem_s%10;
                                                                time_var[0] = led_var[4]*16 + led_var[5];
                                                                break;
                                                default: break;
                                        }
                                        nms(66); BELL = 1; nms(156);
                                }
                        }
                        else
                        {
                                t_fir = led_var[2*tem_c];
                                t_sec = led_var[2*tem_c+1];
                                nms(166);
                                led_var[2*tem_c] = 13;
                                led_var[2*tem_c+1] = 13;
                                nms(166);
                                led_var[2*tem_c] = t_fir;
                                led_var[2*tem_c+1] = t_sec;
                        }
                }
                nms(10);
        }
        close_out();  //关显示
        BELL = 0;     //提示进入年月日设置
        do{
                while(!KEY0){};        nms(10);
        }while(!KEY0);
        nms(166); nms(166);        BELL = 1;
        //年月日
        ds1302_nowymd();
        dip_flg = 0; //分号关
        dp_flg0 = 1; dp_flg1 = 1; //小数点开
        nms(5);
        led_var[0] = time_var[6]>>4;
        led_var[1] = time_var[6]&0x0f;
        led_var[2] = time_var[4]>>4;
        led_var[3] = time_var[4]&0x0f;
        led_var[4] = time_var[3]>>4;
        led_var[5] = time_var[3]&0x0f;
        //调年月日
        tem_c = 0;
        while(KEY0)
        {
                while(KEY0)
                {
                        if(!KEY1)
                        {
                                nms(10);
                                if(!KEY1)
                                {
                                        BELL = 0;
                                        if(tem_c == 2) tem_c = 0;
                                        else tem_c++;
                                        do{
                                                while(!KEY1){}; nms(10);
                                        }while(!KEY1);
                                        BELL = 1;
                                }
                        }
                        if(!KEY2)
                        {
                                nms(10);
                                if(!KEY2)
                                {
                                        BELL = 0;
                                        switch(tem_c)
                                        {
                                                case 0: tem_s = led_var[0]*10 +led_var[1];   //年
                                                                if(tem_s<16) tem_s++;
                                                                else tem_s = 9;
                                                                led_var[0] = tem_s/10;
                                                                led_var[1] = tem_s%10;
                                                                time_var[6] = led_var[0]*16 + led_var[1];
                                                                break;
                                                case 1: tem_s = led_var[2]*10 +led_var[3];   //月
                                                                if(tem_s<12) tem_s++;
                                                                else tem_s = 1;
                                                                led_var[2] = tem_s/10;
                                                                led_var[3] = tem_s%10;
                                                                time_var[4] = led_var[2]*16 + led_var[3];
                                                                break;
                                                case 2: tem_s = led_var[4]*10 +led_var[5];   //日
                                                                if(tem_s<31) tem_s++;
                                                                else tem_s = 0;
                                                                led_var[4] = tem_s/10;
                                                                led_var[5] = tem_s%10;
                                                                time_var[3] = led_var[4]*16 + led_var[5];
                                                                break;
                                        }
                                        nms(66); BELL = 1; nms(156);
                                }
                        }
                        else
                        {
                                t_fir = led_var[2*tem_c];
                                t_sec = led_var[2*tem_c+1];
                                nms(166);
                                led_var[2*tem_c] = 13;
                                led_var[2*tem_c+1] = 13;
                                nms(166);
                                led_var[2*tem_c] = t_fir;
                                led_var[2*tem_c+1] = t_sec;
                        }
                }
                nms(10);
        }
        close_out();        //关显示
        BELL = 0;           //提示进入正常状态
        do{
                while(!KEY0){};        nms(10);
        }while(!KEY0);
        BELL = 1; nms(166); nms(166);
        ds1302_set();       //写入时钟IC
        ET1 = 1; TR1 = 1;
}

void init(void)
{
        //端口初始化
        led_data = 0xff;   //关闭数码管
        led_con = 0xff;
        DQ = 1;
        SCLK = 1; IO = 1; RST = 1;
        BELL = 1;          //蜂鸣器
        LAMP = 1;          //关小灯
        KEY0 = 1; KEY1 = 1; KEY2 = 1;
        //变量初始化
        led_flg = 5;      //输出位码循环变量
        dip_flg = 0;      //分号关闭
        dp_flg0 = 0; dp_flg1 = 0;
        hour_flg = 0;
        bs_flg = 1;
        share_flg = 8;  //500ms闪烁

        //中断初始化
        TMOD = 0x11;
        TH0 = 0xf3; TL0 = 0x1c;  //243 28
        TH1 = 0x3c; TL1 = 0xb0;  //60 176
        //硬件驱动加载
        ds18b20_init();  //18b20初始化
        ds1302_init();
        nus(166);
        ds1302_nowymd();
        nus(16);
        if(time_var[6]==0x00)  //如果为2000年初始化时钟2009-2-23 1
        {
                time_var[3] = 0x23;        time_var[4] = 0x02;
                time_var[5] = 0x01; time_var[6] = 0x09;
                BELL = 0; nms(100); BELL = 1; nms(100);
                BELL = 0; nms(100); BELL = 1;
                ds1302_set();
        }
        //中断激活
        ET0 = 1;  TR0 = 1;  //启动定时器0显示中断
        EA = 1;             //开CPU中断
        nms(200); nms(200); nms(200); nms(200);  //初始化等待
        ET1 = 1; TR1 = 1;   //启动定时器0显示中断
}

void bs_out(void)//整点报时
{
        uchar tem_h;
        tem_h = (time_var[2]>>4)*10 + (time_var[2]&0x0f);
        if(tem_h!=hour_flg)
        {
                hour_flg = tem_h;
                if(bs_flg)
                {
                        if(hour_flg>=8 && hour_flg<=23) //只在8点到23点之间整点报时
                        { BELL = 0; nms(166); nms(166); nms(166); BELL = 1;        }
                }
        }
}

//=============== 关闭输出 =====================================================
void close_out(void)
{
        led_var[0] = 13; led_var[1] = 13;
        led_var[2] = 13; led_var[3] = 13;
        led_var[4] = 13; led_var[5] = 13;
        dip_flg = 0;
        dp_flg0 = 0;
        dp_flg1 = 0;
}

//=============== 时间输出 =====================================================
void time_change(void) //时分秒
{
        uchar second_tp;
        second_tp = time_var[0];
        ds1302_nowhmm();
        nms(5);
        if(time_var[0] != second_tp)
        {
                dip_flg = 1;
                share_flg = 8;
        }
        led_var[0] = time_var[2]>>4;
        if(led_var[0] == 0) led_var[0] = 13; //black
        led_var[1] = time_var[2]&0x0f;
        led_var[2] = time_var[1]>>4;
        led_var[3] = time_var[1]&0x0f;
        led_var[4] = time_var[0]>>4;
        led_var[5] = time_var[0]&0x0f;
}
void date_change(void) //日月年
{
        uchar day_tp;
        day_tp = time_var[3];
        ds1302_nowymd();
        nms(5);
        led_var[0] = time_var[6]>>4;
        led_var[1] = time_var[6]&0x0f;
        led_var[2] = time_var[4]>>4;
        led_var[3] = time_var[4]&0x0f;
        led_var[4] = time_var[3]>>4;
        led_var[5] = time_var[3]&0x0f;
}

//===============温度值转换=====================================================
void ds18b20_change()  //-50~60
{
        uint result;       //18b20的12位数据
        uint tmp;               //相应的温度值
        uchar x;
        uchar readdata_low, readdata_high;  //18b20的12位数据的低8位及高8位
        bit sflag;         //符号标志为  1为负 0为正
        EA = 0;
        ds18b20_init();
        ds18b20_write(0xcc);  //跳过ROM
        ds18b20_write(0x44);  //启动转换
        nus(166);
        EA = 1;
        nms(200); nms(200); nms(200);//转换等待
        EA = 0;
        //读数据
        ds18b20_init();
        ds18b20_write(0xcc);   //skip rom
        ds18b20_write(0xbe);   //read rom
        readdata_low = ds18b20_read();
        readdata_high = ds18b20_read();
        nus(166);
        EA = 1;
        //判断符号
        sflag = 0;                                 //符号位置位
        if((readdata_high & 0xf8)!= 0x00)         //如果是负的
        {
                sflag = 1;                                                 //符号位复位
                readdata_high =~ readdata_high;         //取反
                readdata_low =~ readdata_low;         //取反
                if(readdata_low == 0xff)                 //判段低8位是否溢出
                {
                        readdata_low = 0x00;
                        readdata_high ++;
                }
                else readdata_low++;
        }
        //数值转换
        readdata_high &= 0x07;                                          //去除符号位影响
        result = readdata_high * 256 + readdata_low;  //得12位数据
        tmp = 0;                                                                          //温度清零
        for(x=0;x<4;x++)                                                      //逐次乘625,并4舍5入一位
        {
                tmp += 625*(result%10);
                if(x<3)
                {
                        if(tmp%10>=5) tmp = tmp/10 + 1;                  //4舍5入
                        else tmp /= 10;
                        result /= 10;
                }
        }
        //在60度范围内
        if(tmp<600)    // "20.6' " " -10.6' "
        {
                dp_flg1 = 1;                   //显示
                led_var[5] = 11;               //度
                led_var[0] = 13;               //black
                led_var[2] = tmp/100;
                if(led_var[2]==0)
                {
                        led_var[1] = 13;
                        if(!sflag)led_var[2] = 13; //black
                        else led_var[2] = 10;            //-
                }
                else
                {
                        if(!sflag)led_var[1] = 13; //black
                        else led_var[1] = 10;      //-
                }
                tmp %= 100;
                led_var[3] = tmp/10;
                led_var[4] = tmp%10;
        }
        //60度以上
        else  // out -E-
        {
                dp_flg1 = 0;
                led_var[5] = 10; //-
                led_var[4] = 12; //E
                led_var[3] = 10; //-
                led_var[2] = 13; //black
                led_var[1] = 13; //black
                led_var[0] = 13; //black
        }
}

/*---------------- 18B20驱动 -----------------------
  void  ds18b0_init(void)        : 18B20初始化
  void  ds18b20_write (uchar)    : 单字节写入
  uchar ds18b20_read (void)      : 读取单字节
  | 0xcc 跳过ROM| 0x44 启动转换| 0xbe读ROM|
--------------------------------------------------*/
//18B20初始化
void ds18b20_init()
{
        DQ = 1; _nop_(); DQ = 0;
        nus(93);                  //86 delay530
        _nop_();
        DQ = 1;        nus(15);                  //14  delay100
        _nop_(); _nop_(); _nop_();
        nus(22);                  //20
        _nop_(); _nop_();
        DQ = 1;
}
//18B20单字节写入
void ds18b20_write (uchar wr)
{
        uchar i;
        for (i=0;i<8;i++)
        {
                DQ = 0;
                _nop_();
                DQ = wr&0x01;
                nus(5);              //5 delay45
                _nop_(); _nop_();
                DQ = 1;
                wr >>= 1;
        }
}
//18B20读取单字节
uchar ds18b20_read ()
{
        uchar i,u = 0;
        for(i=0;i<8;i++)
        {
                DQ = 0;
                u >>= 1;
                DQ = 1;
                if(DQ == 1) u |= 0x80;
                nus(4);        _nop_();
        }
        return(u);
}

/*------------------- DS1302驱动 -------------------
  void ds1302_write_byte(uchar inbyte);        :写入一字节
  uchar ds1302_read_byte();                    :读入一字节
  void ds1302_write(uchar cmd,uchar indata);   :往ds1302的某个地址写入数据
  uchar ds1302_read(uchar addr);               :读ds1302某地址的的数据
  void ds1302_set();                           :设置初始时间
  void ds1302_nowhmm();                        :读取当前时分秒
  void ds1302_nowymd();                                   :读取当前年月日
  void ds1302_init();                          :初始化
  unsigned char getweek(unsigned char,unsigned char,unsigned char); :由年月日计算星期
  [!] SCLK的上升沿输入数据,SCLK的下跳沿输出数据,读写时都是从第0位开始
  [!] 变量time_var[7]秒分时日月星期年 星期初值由函数计算,不读取
--------------------------------------------------*/
//ds1302写入一字节
void ds1302_write_byte(uchar inbyte)
{
        uchar i;
        for(i=8;i>0;i--)
        {
                SCLK = 0;              //写的时候低电平改变数据
                  if(inbyte&0x01)IO = 1;
                else IO = 0;
                SCLK = 1;              //写的时候高电平,把数据写入ds1302
                _nop_();
                inbyte >>= 1;
        }
}
//ds1302读入一字节
uchar ds1302_read_byte()       //sclk的下跳沿读数据
{
        uchar i,temp=0;
        IO = 1;                    //设置为输入口
        for(i=7;i>0;i--)
        {
                   SCLK = 0;
                   if(IO==1) temp |= 0x80;
                   else temp &= 0x7f;
                   SCLK = 1;              //产生下跳沿
                   temp >>= 1;
        }
        return (temp);
}
//往ds1302的某个地址写入数据
void ds1302_write(uchar cmd,uchar indata)
{
        RST = 1;
        ds1302_write_byte(cmd);
        ds1302_write_byte(indata);
        RST = 0; SCLK=0;
}
//读ds1302某地址的的数据
uchar ds1302_read(uchar addr)
{
        uchar backdata;
        RST = 1;   //先写地址,然后读数据
        ds1302_write_byte(addr);
        backdata = ds1302_read_byte();
        RST = 0; SCLK = 0;
        return (backdata);
}
//设置初始时间 初始时间格式为: 秒 分 时 日 月 星期 年
void ds1302_set()//写入n个数据
{
        uchar addr;        uchar n;
        time_var[5]=getweek(time_var[6],time_var[4],time_var[3]);
        ds1302_write(0x8e,0x00);             //写控制字,允许写操作
        _nop_(); _nop_(); _nop_();
        for(addr = 0x80,n=0;n<7;n++){             //依次写入秒分时日月星期年
                ds1302_write(addr,time_var[n]);
                addr = addr+2;
        }
        ds1302_write(0x8e,0x80);             //写保护,不允许写
}
//读取当前年月日
void ds1302_nowymd()
{
        time_var[3] = ds1302_read(0x87);
    time_var[4] = ds1302_read(0x89);
        time_var[6] = ds1302_read(0x8d);
}
//读取当前时分秒
void ds1302_nowhmm()
{
        time_var[0] = ds1302_read(0x81);
    time_var[1] = ds1302_read(0x83);
        time_var[2] = ds1302_read(0x85);
}
//初始化
void ds1302_init()
{
        RST = 0; SCLK = 0;
        ds1302_write(0x8e,0x00);  //写控制字,允许写
        ds1302_write(0x90,0x00);  //禁止涡流充电
}
//由年月日计算星期
unsigned char getweek(unsigned char year,unsigned char month,unsigned char day)
{
        unsigned char week,tp;
        tp=0; week=5;             //初始化2000-01-01星期六
        while(tp!=year)           //处理年(2000开始)
        {
                week++;               //是上一年的星期的下一天 公式:365%7=1
                if(tp%4==0)week++;    //判断是否是閏年,閏年2月是29天 公式:366%7=2
                tp++;                 //下一年的1月1日
        }
        tp=1;
        while(tp!=month)          //处理月(1月开始)
        {
                switch(tp)
                {
                        case 1:        case 3:        case 5:        case 7:        case 8:        case 10: case 12:
                                        week=week+3; break;         //大月天数31%7
                        case 2: if(year%4==0)week++; break; //閏月天数,閏年2月是29天 公式:366%7=2 29%7
                        case 4:        case 6:        case 9:        case 11:
                                        week=week+2; break;         //小月天数30%7
                        default: break;
                }
                tp++;                                 //处理月
        }
        week=week+day;        //处理日(從1日开始)
        week=week%7;
        if(week==0) week=7;
        return week;          //返回星期
}

/*---------------- 延时子函数 -----------------------
  void nus(uchar us);  :6us延时
  void nms(uchar ms);  :1ms延时
--------------------------------------------------*/
//6us延时
void nus(uchar us)
{
        for(;us>0;us--)
                ;
}
//1ms延时
void nms(uchar ms)
{
        for(;ms>0;ms--)
                nus(167);
}

/*-------------------  END  -------------------------------------------------------*/

网友:
楼主三极管型号原理图上标错了

网友:
数码管可以这样焊,有创意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啊,是8550!

网友(2010-04-28):
~~18B20  ~~~ 1/3的成本了

我对前面接 数码管的电路走线有 兴趣

网友:
我也做了一个可以显示时钟,实时监测温度,温度报警,温度设置....不过没有使用DS1302,一直对这个东西很感兴趣,只是不会编程

网友:
占个位置,以后焊个

网友:
楼主QQ多少啊
我正准备做呢

网友:
回复 网友B:

楼主您好,我是一个新手刚刚注册的论坛会员,我做的毕业设计和你的差不多,你那个现在完成了吗?我正在寻找我那个毕设的资料,想你能不能给点参考意见,大家共同学习

楼主(2010-07-31):
最近有一块1602液晶坏了,正好拿液晶的玻璃基片做滤镜,制作一个时钟,看上去还不错!

网友(2010-10-23):
强改天我做一个

网友(2018-08-14):
mark一下 有源代码

网友(2018-10-26):
有些f复杂,可以做简单点

网友:
看到1302就头大,各种走不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