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51的PS2鼠标检测实验

楼主(2010-03-10):
基于51的PS2键盘按键检测C程序,改的比较完善了。能准确检测按键和位移情况。程序的难点是处理大量中断与程序的矛盾,还带有自动纠错功能。

制作相片 (原文件名:20100310_004.jpg)

网友:
PS2的通讯模式是不是类似SPI啊?

网友:
请问:
“sbit PSB = P1^1; //并/串接口选择, H并,L串”

看样子液晶是st7920的?如果改ks0107/8的可要调整些个地方吧。

网友:
Down下 研究先,谢谢楼主

我刚做了一个PS2总线监测软件,也发到网上请大家交流。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3927008&bbs_id=9999

如何让这个连接可以点击呀?

网友:
回复 网友A:
Down下 研究先,谢谢楼主
我刚做了一个PS2总线监测软件,也发到网上请大家交流。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3927008&bbs_id=9999
如何让这个连接可以点击呀?
按照下面的方法就可以加入链接啦!

点击这里

网友(2010-09-24):
鼠标测试时的电路是怎么连接的??请高手指教。

网友(2012-04-19):
我直接拆了鼠标把里面四根线直接连在51单片机上没做其他处理怎么会显示x:+00000y:+00000
按键:00L:00R:00求解释

网友:
数据包怎么处理???求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