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看看现在2元的USB线是什么质量。

楼主(2010-03-11):
看看屏蔽层和双绞数据线。 (原文件名:nEO_IMG_003.jpg)
这个绞的我觉得不够数量,工艺也一般。

单磁环。 (原文件名:nEO_IMG_006.jpg)
没砸开看,当他是真的。

接头做工B (原文件名:nEO_IMG_009.jpg)
可接受。

接头做工A (原文件名:nEO_IMG_011.jpg)
可接受。

芯线材质 (原文件名:nEO_IMG_012.jpg)
颜色上看,还行不是铁线,不过含铜量肯定高不到哪去。

当然用还是好用的。线长1米。

网友:
带磁环 的1m2 usb线,2元零售买不到吧?、、、至少4元~5元。

网友:
2元买这样的不错了

网友:
2块钱价格不错啊

网友:
白白浪费2元

网友:
强悍的USB线----------------正德诚 黑金二
http://store.taobao.com/shop/view_shop-66e5dd93b23bb3397f493b9137cc4e2b.htm

呵呵,不要怪价格太高哦。

网友:
强悍的USB线----------------正德诚 黑金二
http://store.taobao.com/shop/view_shop-66e5dd93b23bb3397f493b9137cc4e2b.htm

呵呵,不要怪价格太高哦。----------------------------长三角,珠三角快递5元    其他10元

网友:
两块钱能买到这线已经很不错了,我见到的脸屏蔽层都没有,更别说线的粗细和绞距了。
尸体照片:

网友:
2元能买到这样的不错了,我买了一条5元的,回来就直接扔垃圾筒了

网友:
普及一下USB线知识。
转 正德诚 对USB线的剖析
小东西,大文章-USB 线缆分析---tom
现在市场上USB线缆鱼龙混杂,到底什么样的USB线缆才是真正好的线。评测标准到底是什么,流行标准有线径粗不粗、编带是几编的、接头有没有镀金,PIN脚是不是黄色的?到底这里面哪些才是重要的,哪些是混淆视听的?
要分析USB连接线缆,首先要明白线缆的组成和影响信号传输下下游设备工作的关键因素。USB按照协议一共有四条传输线,其中两条用来传输5v电源,另外两条为一对,用来传输差分串行信号。如果下游USB设备采用bus供电(上游USB ROOT HUB或HUB通过USB线缆供电),则四条线都能派上用场;如果采用的是自供电方案,那么就只有信号线的两条线有作用,电源线对下游设备来说是不用的。我们在实际应用中,常会见到长达8、9米的USB线缆用来连接较远的USB打印机之类的自供电设备;而我们平常使用移动硬盘中也常出现由于供电不足而造成硬盘不能识别,嗒嗒响启动不了的问题,一条USB线缆能否带动移动硬盘也成了评价一条线缆好坏的标准之一,而通常我们用的带移动硬盘的USB线缆长也不过1、2米。为什么会有这么在的差异?其实里里的关键就在于BUS供电和自供电。USB信号线由于其采用的是差分信号(即同一信号在两条线里反相传输,接收端通过对比两个反相信号来还原真实信号,这样外界干扰信号对信号传输影响极小),能保证即使在象USB 2.0这样的高达480mbps速率下的小信号的长距离传输,所以如果只是需要USB信号的话,USB设备其实是可以稳定工作在较长距离的。但是,如果需要BUS供电,这个问题就没那么简单了!大家知道,直流电的传输距离是有限的,这也是为什么长距离的传输全是高压交流电的。由于导线本身的电阻性,任何导线都有电阻,只不过不同材质、不同直径大小有所不同而已。其他的接触电阻,焊点电阻由于现在的工艺成熟,其影响相对来说是较小可忽略的。而USB bus供电正好就是直流低电压供电,传输线损耗是越不过去的坎,只能说在一定范围内尽量小的减少其影响。所以现在的问题是集中在USB线缆的供电上了!
线缆的供电上主要就是看电压差了,差不多也就是其线阻了,在我们讨论的电流范围内,把线阻看成是线性的也不会有多大偏差的!线阻决定于三个方面,一个是长度,一个是线材,一个是直径。所以从应用角度来说,在可能的范围内,线的长度越短越好,短线即使是单位线阻高,但你的长度小,其绝对值也不会很大,但这条对现在占绝大多数应用的机箱在桌下并不合适,而且现在由于机箱厂家成本节省,绝大多数情况下,前置USB口并不保险,谁知道其中的线缆损耗有多大!第二点就是线材了,现在市场上常见的USB线材有铜包钢、铜、镀锡铜,按顺序材质的导电率是越来越好,所以好的USB线都是镀锡铜的。第三就是直径,这个在前两点都确定的情况下就是线材的关键了。直径在国际上是用AWG标准来称呼的,下表就是AWG的列表,

可以看出AWG值越小其直径越大!市面上能见到的最好的USB线是24/28,为什么线径会有差别呢?前面已经讲过,USB信号线由于是差分信号,对线的要求没那么高,所以AWG28足够了,但大家注意了,这两条线是绞在一起的,所以这样的正式叫1P,如果你的线有详细介绍,就会看见如 AWG28 1P/ AWG24 2C的字样。但是对于电源线,由于其压降要求,AWG28的线就不合要求了,压降太大了,后面我们的测试中包括有一条28电源线,大家可以看出差距有多大!最好的当然是24/28,但由于线径大一点,成本会贵不少,所以市面上常比见的线26/28、28/28、甚至30/30都有,当然这还不包括材质之分!
我们找了6条线简单的测试了一下压降,给大家一个参考。

测试平台
电流表(精度小数点后两位,对我们这个测试已经足够)

测试项目包括
100mA 压降,平常所用的U盘,读卡器,蓝牙等小电流设备;
500mA 压降,移动硬盘正常比工作时的电压;
750mA 压降,移动硬盘启动平均电流时的压降;
1000mA 压降,移动硬盘启动最大电流压降

测试线材
L1 (30cm 24/28镀锡铜 96编屏蔽线 外径4.5mm)
小东西,大文章-USB 线缆分析
由 tom 于 2008-11-06 23:16

现在市场上USB线缆鱼龙混杂,到底什么样的USB线缆才是真正好的线。评测标准到底是什么,流行标准有线径粗不粗、编带是几编的、接头有没有镀金,PIN脚是不是黄色的?到底这里面哪些才是重要的,哪些是混淆视听的?
要分析USB连接线缆,首先要明白线缆的组成和影响信号传输下下游设备工作的关键因素。USB按照协议一共有四条传输线,其中两条用来传输5v电源,另外两条为一对,用来传输差分串行信号。如果下游USB设备采用bus供电(上游USB ROOT HUB或HUB通过USB线缆供电),则四条线都能派上用场;如果采用的是自供电方案,那么就只有信号线的两条线有作用,电源线对下游设备来说是不用的。我们在实际应用中,常会见到长达8、9米的USB线缆用来连接较远的USB打印机之类的自供电设备;而我们平常使用移动硬盘中也常出现由于供电不足而造成硬盘不能识别,嗒嗒响启动不了的问题,一条USB线缆能否带动移动硬盘也成了评价一条线缆好坏的标准之一,而通常我们用的带移动硬盘的USB线缆长也不过1、2米。为什么会有这么在的差异?其实里里的关键就在于BUS供电和自供电。USB信号线由于其采用的是差分信号(即同一信号在两条线里反相传输,接收端通过对比两个反相信号来还原真实信号,这样外界干扰信号对信号传输影响极小),能保证即使在象USB 2.0这样的高达480mbps速率下的小信号的长距离传输,所以如果只是需要USB信号的话,USB设备其实是可以稳定工作在较长距离的。但是,如果需要BUS供电,这个问题就没那么简单了!大家知道,直流电的传输距离是有限的,这也是为什么长距离的传输全是高压交流电的。由于导线本身的电阻性,任何导线都有电阻,只不过不同材质、不同直径大小有所不同而已。其他的接触电阻,焊点电阻由于现在的工艺成熟,其影响相对来说是较小可忽略的。而USB bus供电正好就是直流低电压供电,传输线损耗是越不过去的坎,只能说在一定范围内尽量小的减少其影响。所以现在的问题是集中在USB线缆的供电上了!
线缆的供电上主要就是看电压差了,差不多也就是其线阻了,在我们讨论的电流范围内,把线阻看成是线性的也不会有多大偏差的!线阻决定于三个方面,一个是长度,一个是线材,一个是直径。所以从应用角度来说,在可能的范围内,线的长度越短越好,短线即使是单位线阻高,但你的长度小,其绝对值也不会很大,但这条对现在占绝大多数应用的机箱在桌下并不合适,而且现在由于机箱厂家成本节省,绝大多数情况下,前置USB口并不保险,谁知道其中的线缆损耗有多大!第二点就是线材了,现在市场上常见的USB线材有铜包钢、铜、镀锡铜,按顺序材质的导电率是越来越好,所以好的USB线都是镀锡铜的。第三就是直径,这个在前两点都确定的情况下就是线材的关键了。直径在国际上是用AWG标准来称呼的,下表就是AWG的列表,

可以看出AWG值越小其直径越大!市面上能见到的最好的USB线是24/28,为什么线径会有差别呢?前面已经讲过,USB信号线由于是差分信号,对线的要求没那么高,所以AWG28足够了,但大家注意了,这两条线是绞在一起的,所以这样的正式叫1P,如果你的线有详细介绍,就会看见如 AWG28 1P/ AWG24 2C的字样。但是对于电源线,由于其压降要求,AWG28的线就不合要求了,压降太大了,后面我们的测试中包括有一条28电源线,大家可以看出差距有多大!最好的当然是24/28,但由于线径大一点,成本会贵不少,所以市面上常比见的线26/28、28/28、甚至30/30都有,当然这还不包括材质之分!
我们找了6条线简单的测试了一下压降,给大家一个参考。

测试平台
电流表(精度小数点后两位,对我们这个测试已经足够)

电源(本来是要用可调电源来测,不过我们产品用的是台达的这款电源,正好也测试一下)

大功率可变电阻

测试项目包括
100mA 压降,平常所用的U盘,读卡器,蓝牙等小电流设备;
500mA 压降,移动硬盘正常比工作时的电压;
750mA 压降,移动硬盘启动平均电流时的压降;
1000mA 压降,移动硬盘启动最大电流压降

测试线材
L1 (30cm 24/28镀锡铜 96编屏蔽线 外径4.5mm)

L2 (150cm 24/28镀锡铜 96编屏蔽线 外径5.0mm)

结论:
1.在同等材质下,长度越短,压降越小,所以可能的话,用本本的兄弟,最好就找根短线来用,这样出问题的机率不大;
2.线径越粗,压降越小,看列表结果就知道了,“赛格是我家”这位兄弟店里有一根号称500ma压降0.12V的牛线,如果真能做到这个指标,那绝对不是24的电源线,应该是订做的22,甚至20的线,这种线除非是国外大厂订制流出来的,市场上一般是不可能见到的;
3.虽然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外径粗的线不坏太差,但偶尔有细线也会有惊人的成绩,所谓线不可貌象,海不可斗量。其实外径只取决于模的粗细,和里面的线材没必然关系,因为除了铜线以外,其他部分都是塑料,线粗的不过塑料多点而已!但是在一般情况下,用细线的即然在塑料上都省了,在里面就更不用说了,异类总是少数。所以这个以粗细看质量虽不说是放之四海皆准,但在大部分情况下也是适用的;
--------------------------------------------------
图片懒得贴,自己去狗狗了

网友:
一个第一代产品的图片---黑金(黑金二要好很多)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大家知道,直流电的传输距离是有限的,这也是为什么长距离的传输全是高压交流电的。

我咋就不知道?

磁环 (原文件名:002.JPG)

另,磁环锯开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A:
大家知道,直流电的传输距离是有限的,这也是为什么长距离的传输全是高压交流电的。
我咋就不知道?

他说的长距离是以km为单位的,的确是高压传输~~~
另:阻抗对高压或低压来说的损耗应该是一样的,至于传输交流电,那是为了容易转变为低压

楼主:
回复 网友C:

错了。交流送电的原因,是技术要求低。直流送电损耗小的多(别忘了KKM级别的输电线上的电容),但是设备制造困难。

网友:
交流输电损耗比直流高,因为交流输电有分布电容和分布电感等损耗,而且会有过压等异常状况。直流输电只要用双线传输,在异常状况下单线也能传输(另一根用大地代替),所以还是很有优势的。不过因为高压直流输电,在输送端和接收端的交直流变换设备很复杂(可能用到几千只高压大电流可控硅),技术还很不成熟,所以目前都是交流输电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个我买过 很不错的 只是运费比线还贵 我各样买了五条

网友:
国内现在已经有几条线路是采用直流输电的,好像是100KV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A:
大家知道,直流电的传输距离是有限的,这也是为什么长距离的传输全是高压交流电的。
我咋就不知道?

国家最先进的输电技术是超高压直流输电(超导除外)

回复 网友D:
回复 网友A:
这个我买过 很不错的 只是运费比线还贵 我各样买了五条

谢谢同感!

网友:
没说到点上,交流传输几根线,直流几根线?交流一根就行,地球就是另外一根。这就是巨大的优势,省一半的线材。高压线一般都是铝线,比铜线便宜太多了,但损耗大。解决办法就是用高压传输,电流小,线损就小。

楼主:
从USB的5V跑到100KV

楼歪了2万倍。

网友:
回复 网友E:
没说到点上,交流传输几根线,直流几根线?交流一根就行,地球就是另外一根。这就是巨大的优势,省一半的线材。高压线一般都是铝线,比铜线便宜太多了,但损耗大。解决办法就是用高压传输,电流小,线损就小。

海底输电几乎都用直流。----------自然有他的道理,除了线损还有很多东西。

世界首个800千伏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在华投产_新华财经_新华网。
http://baike.baidu.com/view/525720.htm
利用稳定的直流电具有无感抗,容抗也不起作用,无同步问题等优点而采用的大功率远距离直流输电。输电过程为直流。常用于海底电缆输电,非同步运行的交流系统之间的连络等方面。
  高压直流输电技术被用于通过架空线和海底电缆远距离输送电能;同时在一些不适于用传统交流联接的场合,它也被用于独立电力系统间的联接.
  在一个高压直流输电系统中,电能从三相交流电网的一点导出,在换流站转换成直流,通过架空线或电缆传送到接受点;直流在另一侧换流站转化成交流后,再进入接收方的交流电网。直流输电的额定功率通常大于100兆瓦,许多在1000-3000兆瓦之间。
  高压直流输电用于远距离或超远距离输电,因为它相对传统的交流输电更经济。
  应用高压直流输电系统,电能等级和方向均能得到快速精确的控制,这种性能可提高它所连接的交流电网性能和效率,直流输电系统已经被普遍应用。
  高压直流输电是将三相交流电通过换流站整流变成直流电,然后通过直流输电线路送往另一个换流站逆变成三相交流电的输电方式。它基本上由两个换流站和直流输电线组成, 两个换流站与两端的交流系统相连接。
  直流输电线造价低于交流输电线路但换流站造价却比交流变电站高得多。一般认为架空线路超过600-800km,电缆线路超过40-60km直流输电较交流输电经济。随着高电压大容量可控硅及控制保护技术的发展,换流设备造价逐渐降低直流输电近年来发展较快。我国葛洲坝一上海1100km、士500kV,输送容量的直流输电工程,已经建成并投入运行。
  直流输电技术的主要优点是不增加系统的短路容量便于实现两大电力系统的非同期联网运行和不同频率的电力系统的联网;利用直流系统的功率调制能提高电力系统的阻尼,抑制低频振荡,提高并列运行的交流输电线的输电能力。它的主要缺点是直流输电线路难于引出分支线路绝大部分只用于端对端送电。加拿大原计划开发和建设五端直流输电系统现已建成三端直流输电系统。实现多端直流输电系统的主要技术困难是各种运行方式下的线路功率控制问题。目前, 一般认为三端以上的直流输电系统技术上难实现经济合理性待研究。
  换流站的主要设备包括换流器、换流变压器、平波电抗器、交流滤波器、直流避雷器及控制保护设备等。
  换流器又称换流阀是换流站的关键设备,其功能是实现整流和逆变。目前换流器多数采用晶闸管可控硅整流管)组成三相桥式整流作为基本单元,称为换流桥。一般由两个或多个换流桥组成换流系统,实现交流变直流直流变交流的功能。
  换流器在整流和逆变过程中将要产生5、7、11,13、17、19等多次谐波。为了减少各次谐波进入交流系统在换流站交流母线上要装设滤波器。它由电抗线圈、电容器和小电阻3种设备串联组成通过调谐的参数配合可滤掉多次谐波。 一般在换流站的交流侧母线装有5,7,1,13次谐波滤波器组。
  单极又分为一线一地和单极两线的方式。直流输电一般采用双极线路,当换流器有一极退出运行时,直流系统可按单极两线运行,但箱送功率要减少一半。
  2009年,瑞士ABB集团与西班牙Abengoa集团合作,开始建设连接巴西西北部两座新建水电站和巴西经济中心圣保罗的2500公里高压直流输电线路。该线路竣工后将成为世界最长的高压直流输电线路。

网友:
我来把楼歪回来……2块钱买根里边带金属芯的线就不错了,还想纯铜、还想用料足?这年头拉电灯的花线都卖到2块钱一米了……2块钱超值了,哈哈哈哈哈哈……

网友:
哈哈,彩虹一出歪楼成正楼啊

网友:
回复 网友F:

彩虹大哥我送你一条好线如何。

网友:
哈哈,谢谢了!我不玩USB线的,要是有好的音响信号线倒是值得一玩。

网友:
回复 网友F:
哈哈,谢谢了!我不玩USB线的,要是有好的音响信号线倒是值得一玩。

呵呵,因为这个比较可靠,彩虹大哥能看得上是这个产品的(一个朋友做的)荣幸。

flows在163.com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去看看直流和交流的优势吧,用交流100%的原因是因为变低压容易。

而且你两次说的内容有冲突,交流的弊端太多了,需要用GPS同步波形,长距离传输中存在着的大电容效用。如果随着半导体技术的发展,直流变电技术的成熟,直流电传输也会出现的。

网友:
正楼!
选我在7楼推荐的USB线绝对没有错!

网友:
我就聪明多了啊,那天我买时特意告诉老板我要根旧的,又粗又结实,折腾了半年多,一点毛病没有!哈哈 仅3块钱啊。

网友:
放这里讨论有点跑题了。。。

回复 网友E:
简单观察一下户外杆塔好不?

高压输电,交流从来都是三相三线;中性点厂网侧分别接地,也有不接地系统。典型的国内杆塔,是5根线,3相线,顶上两根避雷线。同塔多回的也都是3相的倍数,外加顶上的避雷线。到配电网入户前都是三相的。

高压输电线是钢芯铝绞线。单纯铝线成本高,并且无法承受足够的张力。

回复 网友C:
说反了吧。。。长距离交流输电,受到线路分布电容等的影响,是有限制的。直流相比之下就是损耗问题。。。

回复 网友G:
国内+-500kV的都上了好几条了,主要是三峡到长三角,云贵到广东两个大方向。
目前国内最高的是南网那边+-800kV直流;华中的1000kV交流,这个是示范线,从山西到湖北,貌似。

国际上直流好像也就800kV,不知道有没有更高的;交流很早以前,前苏联研究过1600kV的实验线路,日本很早就搞过1000kV,但是建成后降压在750kV运行,不知道后来如何。

回复 网友H:
交流主要是综合成本低。直流高压输电已经很多应用了。当然,更多的是背靠背。

另,交流联网是不需要GPS同步波形的,这个同步是硬的,没有协商余地。GPS主要是监测,稳定控制等方面的用途,在大电网上起作用。

跑题太远,不好意思。
有兴趣讨论的倒是可以另开话题。

网友:
楼上牛人!正解!

推荐20元的USB线(正德诚),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