拿到WIFI模组,但是不知道这种封装怎么手工焊接啊,请教大家 (资料在17楼,88w8686的datas

楼主(2010-03-11):
这个现在感觉飞线还可以,要是要焊到板子上面怎么搞啊,焊盘全部在芯片下面,一丁点都没有露出来

焊好了没有也不知道啊

难道需要传说中的芯片焊接外包?

网友:
把焊盘做长一点就好焊接了,CP2102比这个还小一点,一样焊接

网友:
什么样的WIFI模块?

有兴趣,能详细说说嘛?

焊接,就跟一楼说的一样,焊盘做长一些,小心一些,慢慢焊就是了

本身是PCB做的引脚,那个线宽和线距很宽裕的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什么样的WIFI模块?
有兴趣,能详细说说嘛?
焊接,就跟一楼说的一样,焊盘做长一些,小心一些,慢慢焊就是了
本身是PCB做的引脚,那个线宽和线距很宽裕的了

spi接口的wifi模组 54M 距离100米

有兴趣么,90快钱一只卖给你

网友:
这实在没有难焊接的。
100米?用什么样的天线?

网友:
这个模组看上去不错
QFN不难焊,把QFP焊盘拉长点就行了

网友:
【3楼】 VERY VERY低调

能否给点详细的资料?数据手册?天线用什么?

网友:
村田的吧?

网友:
是啊 ,我也感兴趣,有资料么? 让我们先了解一下啊

网友:
焊盘做大就可以了~这个没啥难得~楼主上点资料吧~

网友:
很普通的QFN而已,焊接小问题。你有资料吗?能批量供货吗?哪个芯片的?射频部分是集成的吧?外部接天线就可以了吧?Linux下的驱动如何?如果合适,我的OPENOMAP上用几十个不是问题。

网友:
先在板子上上点焊锡,然后用电烙铁拖,不知道这模组能不能经受风枪,如果可以的话,风枪吹吹就更好了。不难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A:
什么样的WIFI模块?
有兴趣,能详细说说嘛?
焊接,就跟一楼说的一样,焊盘做长一些,小心一些,慢慢焊就是了
本身是PCB做的引脚,那个线宽和线距很宽裕的了
spi接口的wifi模组 54M 距离100米
有兴趣么,90快钱一只卖给你

我想买,能上传点资料吗?

网友:
熟能生巧 不要抱怨了
想当年焊接一块cp2102要2个小时 热风枪 汽油 刷子 镊子 放大镜 电烙铁 焊锡丝 松香都用上了

现在徒手焊接一个cp2102 2分钟就够了 只需一把普通电烙铁 焊锡丝即可 松香都不需要
在做pcb焊盘的时候做长一点就可以了。

网友:
如果是实验用,脚朝天,引线

网友:
第一次焊接QFN的芯片确实不好焊,我都已经焊坏了5块芯片了。“热风枪 汽油 刷子 镊子 放大镜 电烙铁 焊锡丝 松香都用上了”,汽油没用,我用了酒精。已经准备找别人帮忙焊接了。555...

网友:
关心资料

网友:
这个多少钱呢,有应用

网友:
哦,Marvell的88W8686啊,不错。开发板的资料能给点吗?开发板怎么玩?

你这个模块能保证以后批量供货吗?

楼主:
感谢
little Monkey

STM32_Study

h2feo4 无机酸

qinshi1208

等网友的热心回答,

得到的信息如下
1,可以手工焊
2,直接用烙铁就行了,不一定需要用热风枪
3,把焊盘做长一点

发现网友有需求,于是我在淘宝上面迅速上架,有渠道可以拿到村田的LBWA18HEPZ-135模组 批量都可以
村田的LBWA18HEPZ-135模组 在$9这样子   USI的wifi模组在$8这样子 1k批量

另外,这个都是有linux下的驱动的,我暂时还没有拿到(很快会有)。网上也是可以找到linux代码资料的

网友:
好!
先记号,晚上看看资料~~

应该用得上这个模块

网友:
没有用户手册,用不了

网友:
好贵。。。笔记本的mini pci-e无线网卡才50一个。。。

楼主:
回复 网友C:
好贵。。。笔记本的mini pci-e无线网卡才50一个。。。

其实USB接口的WIFI网卡更加便宜,估计40块都不到,后面考虑开发USB版本的,哈哈

这个是接口简单。

网友:
有加PA的资料就好了

网友:
关注...

17L的资料好象太简单,应该还有软件操作手册

看来可以做网络收音机了.

网友:
有没有用Atheros芯片组的模块?

网友:
另外,这个都是有linux下的驱动的,我暂时还没有拿到(很快会有)。网上也是可以找到linux代码资料的
spi接口的,linux下怎么驱动?

网友:
不上操作系统,mcu裸奔可以驱动起来吗

楼主:
88w8686的datasheet及linux下源代码 本资料来源于网络ourdev_537908.rar(文件大小:2.40M) (原文件名:88w8686.rar)

88w8686是这个模组的主芯片 包括baseband处理和MAC等等

iphone的wifi也是用这个芯片来做的。

楼主:
回复 网友D:
不上操作系统,mcu裸奔可以驱动起来吗

这个就靠你啦!
:)

网友:
USI的WM-G-MR-05你做吗?据说这个模块国内用的最多。

楼主:
回复 网友E:
USI的WM-G-MR-05你做吗?据说这个模块国内用的最多。

WM-G-MR-09和村田的 LBWA18HEPZ 是pin2pin的,拆了这个焊那个都可以的。

批量价上面USI的是比村田的便宜,但是我拿货没那么方便。

假如你一定要USI的话,也可以卖哈:)

我说的是09,05的话好像体积比09的大一点 48pin的
09的话是36pin的

网友:
WM-G-MR-09和你这个是pin 2 pin啊,那真不错,芯片一样,驱动一样是知道的,pin 2 pin真没想到。

谢谢,我研究看看,合适就买两个试试看。

网友:
这个模块不错

网友:
搞两个回来,有空试着移植一下

网友:
找楼主买了两个WM-G-MR-09,回头玩玩看,支持1.8V的I/O电平,OMAP3530直接就用了,不用buffer,不错。

网友:
把板子挖个和模块一样大的孔,把模块补到孔中就可以啦

网友:
SPI接口得WiFi,手机上用的……

网友:
我终于找到组织了  我也想给手机上焊个LBWA18HEPZ  东西不贵  买回来价格不超过80块钱一片  就是不知道怎么焊  自己手艺不行

论坛里哪位高人在西安的  有愿意帮忙焊的  联系我一下 QQ:8552651  不胜感激!

网友(2010-07-13):
Marvell的88W8686 北京岭义电子公司的俞北经理送过我一个,报价55-。不含天线的价
手机上大量使用,德信、登合、天宇朗通、汉王、联想都在大量使用。

网友:
资料无法发出,愈北把pdf水印都打上to我们公司。实在不方便发了

网友(2010-10-28):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D:
不上操作系统,mcu裸奔可以驱动起来吗
这个就靠你啦!
:)

不需要自己写驱动吧?能有单片机下的驱动就好办事了

网友(2011-06-08):
这个模块是工业级的么?

网友(2011-07-09):
同问,这个模块能在STM32下面使用吗?

网友(2011-10-31):
WM-G-MR-05 WIFI模块

HC-06HC-04蓝牙模块
我这有大量的货的.
QQ 1085092729
TEL 15889617160 贾先生

网友:
Marvell的88W8686 北京岭义电子公司的俞北经理送过我一个,报价55-。不含天线的价
手机上大量使用,德信、登合、天宇朗通、汉王、联想都在大量使用。

回来看看

网友(2013-01-28):
回复:不上操作系统,mcu裸奔可以驱动起来吗   答:可以。淘宝有卖代码

焊接MR09我是这样焊的,先在模块引脚抹点锡,再在PCB板上抹点,对齐后用风枪在PCB的底面吹

网友(2013-03-28):
我之前现在芯片和板上上点锡,然后用热风枪在PCB下面吹,要吹久一点,但最好是上面直接用风枪吹,但这个技术难度很大,我后面找了广州百脑汇的一家店帮我焊

网友(2014-10-18):
这么大的脚位了,很好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