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器X-HDL3:VHDL、Veilog互转,已测试,相当强悍

楼主(2010-03-11):
如题。
不用不知道,一用吓一跳。

网友:
m一下,用到时再下

网友:
转过来的正确不?

楼主:
回复 网友A:
转过来的正确不?

我把群里的18b20转过来  正确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1079713

网友:
软件我是早就有了,不过后来项目不用cpld了,就没有深入研究,没用上,mark一下

网友:
以后看VHDL的例程就方便了

网友:
mark,以后学CPLD/FPGA会用到

网友:
做个标记说不定哪天用到!

网友:
复杂代码效果如何?

网友:
小设计用它基本上没有问题,大的设计可要掂量掂量哦!

网友:
标记一下,收藏…

网友:
效率估计不会太高,不过有了它,最起码能让人踏实些,不至于看不懂另外一种语言

网友:
以前用过

网友:
先标记,等以后。

网友:
NULL; 转换了就是begin 和end

网友:
用一个语言,能看懂另外一个语言是基本功啊……

网友:
最近楼主放的资料很多啊,顶

网友:
回复 楼主:

谢谢共享

网友:
不知转换后效果如何,总觉得不踏实.

网友:
我太笨,找了个VHD转不成功,代码是我六年前写的EPP接口500K的采集
library ieee;
use ieee.std_logic_1164.all;
use ieee.std_logic_arith.all;
use ieee.std_logic_unsigned.all;

entity controler is
port(clock:in std_logic;
     reset:in std_logic;
     inclk:buffer std_logic;
     --OE:buffer std_logic;--------------
     --SEL:buffer std_logic;-------------
     ndata:in std_logic;
     din:in std_logic_vector(7 downto 0);
     outclk:buffer std_logic;
     dout:out std_logic_vector(7 downto 0);
     ramwr:buffer std_logic;
     waitout:buffer std_logic;
     addressbus:out std_logic_vector(12 downto 0);
     ramoe:buffer std_logic);
end;

architecture work of controler is
signal count:std_logic_vector(4 downto 0);
signal sel: std_logic;
signal oe: std_logic;
signal wpointer:std_logic_vector(12 downto 0);
signal rpointer:std_logic_vector(12 downto 0);
signal ready:std_logic;
signal eppcount:std_logic_vector(1 downto 0);
begin
readdata:process(reset,clock,OUTCLK,RAMOE)
begin
if reset='1' then
  count<="11101";
  oe<='1';
  --SEL<='0';
  ramwr<='1';
  ramoe<='1';
  inclk<='0';
  --sel<='1';
else
  if rising_edge(clock) then
    if count="11101" then
      count<="00000";
      inclk<='1';
      RAMOE<='1';
      oe<='0';
    --  sel<='1';
    else
      count<=count+1;
    end if;

   if count="11100" then
     oe<='0';
     RAMOE<='1';
   end if;

    if count="00000" then
      ramwr<='0';
    end if;

    if count="00001" then
      ramwr<='1';
      oe<='1';
      inclk<='0';
      RAMOE<='0';
    end if;

    IF COUNT>"00001" THEN
      IF RPOINTER=WPOINTER THEN
        OE<='0';
        --SEL<='1';
        RAMOE<='1';
      ELSE
        --IF COUNT/="11100" THEN
          --RAMOE<='0';????????????????????????????(要修)
        --END IF;
      END IF;
    END IF;
  end if;
end if;
end process readdata;

outctrl:process(INCLK,din)
begin
--IF OE='0' THEN
--  if sel='0' AND INCLK='0' then
--    dout<="00000000";
--  elsE
--    IF INCLK/='1' THEN
--      dout<=din;
--    END IF;
--  END IF;
--ELSIF OE='1' THEN
--  dout<="ZZZZZZZZ";
--end if;

if inclk='1' then
  if din="00000000" then
    dout<="00000001";
  else
    dout<=din;
  end if;
else
  if ramoe='1' then
    dout<="00000000";
  else
    dout<="ZZZZZZZZ";
  end if;
end if;

--if inclk='0' then
--  if ramoe='0' then
--    dout<="ZZZZZZZZ";
--  else
--    dout<="00000000";
--  end if;
--end if;
end process outctrl;

waddress:process(ramwr,reset)
begin
if reset='1' then
  wpointer<="0000000000000";
else
  if rising_edge(ramwr) then
    wpointer<=wpointer+1;
  end if;
end if;
end process waddress;

raddress:process(reset,outclk,ramoe)
begin
if reset='1' then
  rpointer<="0000000000000";
else
  if FALLING_edge(OUTCLK) then
    if ramoe='0' then
     rpointer<=rpointer+1;
    end if;
  end if;
end if;
end process raddress;

addresscom:process(wpointer,rpointer)
begin
if wpointer=rpointer then
  SEL<='0';
else
  SEL<='1';
end if;
end process addresscom;

addressout:process(wpointer,rpointer,inclk)
begin
if inclk='1' then
  addressbus<=wpointer;
else
  addressbus<=rpointer;
end if;
end process addressout;

eppread:process(clock,ndata,inclk,eppcount)
begin
if inclk='0' then
  if ndata='0' then
    if rising_edge(clock) then
      if ready='1' then
        if eppcount="00" then
          IF (COUNT>"00001" and count<"11100") THEN
            outclk<='1';
            eppcount<=eppcount+1;
          END IF;
          end if;
        if eppcount="01" then
          outclk<='0';
          waitout<='1';
          eppcount<=eppcount+1;
        end if;
        else
          ready<='1';
          eppcount<="00";
        end if;
      end if;
    else
    if ndata='1' then
      --if rising_edge(clock) then
        waitout<='0';
        ready<='0';
      --end if;
    end if;
  end if;
end if;
end process eppread;

end work;

网友:
正是我想要的

网友(2010-04-15):
回复 楼主:

转出来不能复制啊?

网友B:
很神奇,用vhdl转Verilog提示错误,
解决办法是把VHDL文件先用Verilog-》VHDL一下,把输出的文件再VHDL-》Verilog就可以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可以啊
//////////////////////////////////////////////////////////////////////////////////////////////
//
// Verilog file generated by X-HDL - Revision 3.2.52  Mar. 28, 2005
// Thu Apr 15 22:58:43 2010
//
//      Input file         : C:/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inistrator/Desktop/qq.vhd
//      Design name        : controler
//      Author             :
//      Company            :
//
//      Description        :
//
//
//////////////////////////////////////////////////////////////////////////////////////////////
//
module controler (clock, reset, inclk, ndata, din, outclk, dout, ramwr, waitout, addressbus, ramoe);

   input clock;
   input reset;
   output inclk;
   reg inclk;
   input ndata;
   input[7:0] din;
   output outclk;
   reg outclk;
   output[7:0] dout;
   reg[7:0] dout;
   output ramwr;
   reg ramwr;
   output waitout;
   reg waitout;
   output[12:0] addressbus;
   reg[12:0] addressbus;
   output ramoe;
   reg ramoe;

   reg[4:0] count;
   reg sel;
   reg oe;
   reg[12:0] wpointer;
   reg[12:0] rpointer;
   reg ready;
   reg[1:0] eppcount;

   always @(posedge reset or posedge clock)
   begin : readdata
      if (reset == 1'b1)
      begin
         count <= 5'b11101 ;
         oe <= 1'b1 ;
         ramwr <= 1'b1 ;
         ramoe <= 1'b1 ;
         inclk <= 1'b0 ;
      end
      else
      begin
         if (count == 5'b11101)
         begin
            count <= 5'b00000 ;
            inclk <= 1'b1 ;
            ramoe <= 1'b1 ;
            oe <= 1'b0 ;
         end
         else
         begin
            count <= count + 1 ;
         end
         if (count == 5'b11100)
         begin
            oe <= 1'b0 ;
            ramoe <= 1'b1 ;
         end
         if (count == 5'b00000)
         begin
            ramwr <= 1'b0 ;
         end
         if (count == 5'b00001)
         begin
            ramwr <= 1'b1 ;
            oe <= 1'b1 ;
            inclk <= 1'b0 ;
            ramoe <= 1'b0 ;
         end
         if (count > 5'b00001)
         begin
            if (rpointer == wpointer)
            begin
               oe <= 1'b0 ;
               ramoe <= 1'b1 ;
            end
            else
            begin
            end
         end
      end
   end

   always @(inclk or din)
   begin : outctrl
      if (inclk == 1'b1)
      begin
         if (din == 8'b00000000)
         begin
            dout <= 8'b00000001 ;
         end
         else
         begin
            dout <= din ;
         end
      end
      else
      begin
         if (ramoe == 1'b1)
         begin
            dout <= 8'b00000000 ;
         end
         else
         begin
            dout <= 8'bZZZZZZZZ ;
         end
      end
   end

   always @(posedge ramwr or posedge reset)
   begin : waddress
      if (reset == 1'b1)
      begin
         wpointer <= 13'b0000000000000 ;
      end
      else
      begin
         wpointer <= wpointer + 1 ;
      end
   end

   always @(posedge reset or negedge outclk or negedge ramoe)
   begin : raddress
      if (reset == 1'b1)
      begin
         rpointer <= 13'b0000000000000 ;
      end
      else
      begin
         if (ramoe == 1'b0)
         begin
            rpointer <= rpointer + 1 ;
         end
      end
   end

   always @(wpointer or rpointer)
   begin : addresscom
      if (wpointer == rpointer)
      begin
         sel <= 1'b0 ;
      end
      else
      begin
         sel <= 1'b1 ;
      end
   end

   always @(wpointer or rpointer or inclk)
   begin : addressout
      if (inclk == 1'b1)
      begin
         addressbus <= wpointer ;
      end
      else
      begin
         addressbus <= rpointer ;
      end
   end

   always @(clock or ndata or inclk or eppcount)
   begin : eppread
      if (inclk == 1'b0)
      begin
         if (ndata == 1'b0)
         begin
            if (ready == 1'b1)
            begin
               if (eppcount == 2'b00)
               begin
                  if (count > 5'b00001 & count < 5'b11100)
                  begin
                     outclk <= 1'b1 ;
                     eppcount <= eppcount + 1 ;
                  end
               end
               if (eppcount == 2'b01)
               begin
                  outclk <= 1'b0 ;
                  waitout <= 1'b1 ;
                  eppcount <= eppcount + 1 ;
               end
            end
            else
            begin
               ready <= 1'b1 ;
               eppcount <= 2'b00 ;
            end
         end
         else
         begin
            if (ndata == 1'b1)
            begin
               waitout <= 1'b0 ;
               ready <= 1'b0 ;
            end
         end
      end
   end
endmodule

网友:
这东西好啊····以后看东西不用愁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ddd

网友:
回复 楼主:
如题。
不用不知道,一用吓一跳。

引用图片

不用不知道,一用吓一跳。

网友(2010-05-19):
我那个license不能用啊,没办法转换成文件,看的好辛苦,求助,license怎么注册啊,看我有没有注册错,求助楼主!

网友:
拿来试试看……

网友:
version up 再放猛料
Verilog和VHDL互相转换工具(XHDL-4.0.36破解)
http://www.61eda.com/Soft/soft/zongh/201005/4974.html

网友:
mark 是必须的。

网友:
张亚峰弟弟 这个有什么用啊  真是的!!

网友(2010-06-18):
转出来的能直接用?

网友(2010-07-19):
后果很严重,工程师们很生气。

楼主:
那么多选项,约束越多,越靠谱;慢慢看,好好用。

网友:
现在不懂。mark以后可能用到。。。

网友:
回复 楼主:

不错 不错 谢谢楼主

网友:
很好,一直都想找   但没找到  谢了

网友:
请问转换结果出来后不能复制或者保存文件怎么办?如下图:

楼主:
回复 网友D:

配置上面的选项。

网友:
不错,先收下了,改天试试。

网友(2010-08-28):
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

网友:
玩玩可以,真正实用恐怕还是跟不上吧。

网友:
回复 网友E:

日,还以为屏幕上落了个虫子,严重警告一次!!

网友:
就 出错了,不知道是不是我没设置好

网友(2012-03-05):
mark,用到时在下载。

网友(2012-06-08):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D:

最新的4.2用过么,如何设置呢

网友:
谢谢,那天试试。。

网友:
这个  必须MARK

网友:
先mark,估计又不能下载,唉痛苦啊

网友:
转过来不正确好不,我试过了,要改好多地方

网友:
严重犀利、、、

网友(2012-07-17):
毕业后就没用到这方面的知识,觉得陌生了

网友(2012-08-24):
强力顶起。顺便收下。嘿嘿。

网友:
正好要用到,哈哈试试看看

网友:
mark.以后可能用到

网友:
好,期待以后能用上

网友:
分享是一种美德··!

网友:
怎么破解不了哦

网友(2013-01-30):
码一下 将来装神时候有用

网友:
好用吗?真的额?

网友(2013-03-01):
前几天刚刚下,好像是版本4

网友:
怎么不能用啊?

网友:
果然是神器。。顶。。

网友:
我不成功。。。提示我的lisence不正确。

网友:
给力的软件啊

网友:
此乃神器也,鉴定完毕

网友(2013-07-14):
nice,很不错的东东,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2014-02-27):
太有前途了!

网友:
现在不懂。

网友:
神器,顶一个!!

网友:
必须马克

网友:
还有这样神器,下载

网友(2014-10-21):
貌似那个LICENSE用不了,以前在XP下用的可以,现在WIN7下不行,奇怪

网友:
用4.2.1就妥了

网友:
严重mark 严重mark

网友:
可以看代码用,不过如果用转过的直接使用,估计死的很惨。

网友:
引用 网友B:
很神奇,用vhdl转Verilog提示错误,
解决办法是把VHDL文件先用Verilog-》VHDL一下,把输出的文件再VHDL-》V ...

我咋看着眼晕啊?
V——H,H——V,那你还用转?直接不就是V?

网友:
我也mark一下

网友:
先收藏了,日后一定有用

网友:
居然有这种东西

网友:
转过来的效果怎么样

网友:
转出来的代码能用不?试试看

网友:
看起来不错,收藏了

网友:
以后用到时再来研究

网友:
表示严重支持

网友:
强悍的工具啊

网友:
转化的好像不是百分百吧

网友:
这东西没人敢用在实际项目中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