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的linux怎么更改用户名

楼主(2010-03-11):
嵌入式的linux怎么更改用户名,我用的开发板的系统没有usermod这指令,这该这么改

网友:
修改/etc/passwd

楼主:
好像可以了,但home里没有目录??

网友:
…………建议楼主先在 PC 上用用 Gentoo 之类定制性较强的 Linux 发行版,然后再着手嵌入式 Linux……磨刀不误砍柴工么……

另外,其实现在很多做开发板的地方,本来也就是用 Gentoo 的 ARM 分支的,所以先在 PC 上上手,之后会感觉非常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