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网络隔离变压器

楼主(2010-03-11):
请大家帮忙推荐一个网络隔离变压器,我知道市场上有许多带有网络隔离变压器的RJ45座,但是我没有用那种座子,希望大家帮忙推荐一个。用的网络芯片是DM9000A。谢谢

网友:
pulse的H1102或者兼容的HR601680,容易买到。

楼主:
谢谢楼上的哥们啊,能不能提供一个参考电路,没做过网络隔离这一块,怕做砸了

网友:
DM9000A接口原理图,产品验证过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刚才在网上找到H1102的电路,如下图:

为什么许多地方都不一样。你的图第二引脚与第一引脚都直接接在电源上了,但是我发现又得是直接电容接地。

楼主:
回复 网友A:

AVCC1是什么电压?

网友:
我就是专业做RJ45,RJ11,RJ9插头插座的

网友:
这两种接法都可以的。我是为了布线做了改动。
你仔细看,我把TX+-和RX+-顺序也换了。

网友:
另外一个老产品的接法,是配合RTL8201BL。如果是RTL8201CL或者DM9161,接法又不一样,你自己参考厂家的DataSheet:

楼主:
我有点感叹自己技术欠缺很多了。特别是关于这一点,我发的那个图上面有个电感,不知道是多大的,你发的那个图有个AVCC1又不知道是来自哪。哎!多指点指点吧

楼主:
其他的我都能看懂,就是这个网络变压器TDC,RDC这两个引脚是怎么用的,起到什么作用,我看了内部的结构图,是线圈的中间抽头。那怎么接才算合适呢?

网友:
AVCC1是DM9000A内部LDO生成的+2.5V(Pin2),你仔细看一遍DataSheet吧。

提示:你要考虑一下兼容设计,DM8000B,DM9000BI,DM9000C的兼容。

楼主:
谢谢你了。真的很感激你!!另外我想请教你最后一个问题。DM9000A与CS8900A有什么区别

网友(2014-06-30):
很不错,谢谢!但是CT、CR相关的解释还是没看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