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 44491A 选件做了一个塑料块电阻比例的测量,不知道 jj 对此有没有兴趣?

楼主(2010-03-11):
这个是随便挑出来的 5 个 10K 塑料块,对 AD588 的 10V 分压,用 44491A 多路复用器依次轮流测量并记录的结果,通过用空调加温观测了温度变化对比例变化的影响,无意中两个同批次的看起来表现最好,而有的批次,温度系数看起来似乎反过来了,当然这亦可能是温度系数不同,变化率不同导致的结果。

测试程序,jj 你还没搞定那个 Contec 卡的启用吗?

有空再从 jj 的那包电阻中挑选出几批同批次电阻再做测试,看是否同批次的表现都很好;这个测试感觉太耗 44491A 的继电器寿命了,好想再多找几个 44491A。。。

网友:
你还有选件,测试功能越来越强大了,我这几天一直呆在单位,没回家,什么都没有做。

你有没有试过统计分压?

楼主:
我第一台 3457 一直都有这个选件,因为有我才接受 2k up 的价格的 :) 但以前用 llycom 大大的卡的时候没办法对它编程而已,现在解决编程问题,就好用多了 :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