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度传感器LM35测温怎么没有PDF上说的那么准确?

楼主(2010-03-11):
准备用LM35来做一个测温电路,但按PDF上的典型应用把1脚接到+5V,3脚到地,从2脚输出。室温是10°C但示波器上的电压却是330mv,理论应该是100mv。请问一下这是什么原因。谢谢。

网友:
用示波器量电压。。。没睡醒吧,呵呵

楼主:
用数字万用表侧的结果一样。请问一下应该用什么测电压?

网友(2010-11-09):
谁说示波器不可以测电压的?

网友(2011-09-06):
会不会是阻抗问题

网友:
"室温是10°C"

you live in a refrigerator?

网友:
为何不用LM75?

网友:
加个下拉电阻看看吧

网友:
LM35用过,没问题的,10mV/度,用万用表2V档测量

网友:
室温10℃,你是在南极还是在北极?

网友:
回复 楼主:

回复 网友A:
室温10℃,你是在南极还是在北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