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jtag的 TEST 接芯片的哪个脚

楼主(2010-03-11):
申请了三片 msp430f417,计划画个板玩玩

说 TEST 接 TEST/Vpp 我看没这个脚呢,请指点,谢谢!

网友:
F417有独立的JTAG引脚,不需要连接TEST来选通。在一些JTAG和I/O复用的芯片上 需要连接TEST。

网友:
有些JTAG没有复用的芯片,也有TEST引脚。
记住一点就行了,芯片有TEST的就接上,没有的就不用接,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