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了一只国产变频器,一看RS485端口傻眼了,大家帮我看看是否正常?

楼主(2010-03-11):
买了一只国产的变频器,准备接RS485总线和电脑连接。不知怎么的一只连接不上(变频器没有反应),疑心硬件有问题,拿示波器测量RS485信号线,吓一大跳,看图:

联系厂家,不肯说有问题....

有点糊涂,RS485线上这么大的干扰信号,还能用吗? 都行的帮我看看,谢谢。

网友:
按照您的知识和经验,您得出了一个”吓一大跳“的结果。那么,按照您的经验和知识,您认为什么样的结果才不会吓您一大跳呢?您的rs485总线加有终端电阻了吗?
    连接不上的原因很多,您应该使用rs485调试软件进行测试后再来这里”吓一大跳“吧。

网友:
终端电阻

楼主:
在下愚钝,请楼上详细解释一下,谢谢
终端电阻是变频器内置的,可以选择加上或不加上,用厂家提供的软件都测试过,一直连接不上

网友A:
RS485上A或B线对地电压在200mV到6V都正常, AB之间在0.2V到12V之间都可以, 也就是说AB间正电平2到6V,负电平-2到-6V;

你示波器上的电压值也不知道是多少?  另外RS485通讯的时的第三根线,也就是地线.最好能够共地.
另外你用的是delta的变频器吧,还凑合能用的.

在坛子里面另外一个帖子里面的yc6602 的一个图片,此图非常详细, 请将MTGND和你的变频器上的485端的地连接起来

大功率的电机启停可能会影响通讯,但此类型通讯还是很可靠的. 如果还是担心通讯可靠性,可以用光纤

网友:
很正常,我用施耐得变频器的时候,人家的通迅接口那叫一个全呀,CANOPEN,PROFIBUS,MODBUS,DEVICENET,LONGWORKS,FF,UFO......统统支持,不开电机通迅很正常,一开电机全完蛋,还好我们事先布好了4-20MA频率控制线,不然真得哭

网友:
呵呵,对话都很幽默

网友:
接地吧,不接地根本没法用。

网友B:
去年手拿对讲机开变频器,站在边上,变频器正在运行,我对讲机一开,变频器就挂啦

楼主:
回复 网友A:
RS485上A或B线对地电压在200mV到6V都正常, AB之间在0.2V到12V之间都可以, 也就是说AB间正电平2到6V,负电平-2到-6V;
你示波器上的电压值也不知道是多少?  另外RS485通讯的时的第三根线,也就是地线.最好能够共地.
----------------------------------------------------------
我在图上注明了,每格2V,A-B差分干扰信号幅度已经超过10伏了(应该是变频器开关电源的干扰),这个时候还有可能正常通信吗?
注:图片是连接了RS485控制器但没有发送数据情况下拍的。发送数据时可以看到数据的幅度比干扰的幅度要低。

另,我的485端口,电路应该差不多的

网友:
差分信号是这么量的么?

网友:
也想知道怎么看“差分信号”

网友:
我用485基本是加光耦的。

网友:
记号  rs485通讯

网友:
楼主不加个磁环试一下么

网友:
第一次用485,板子刚去做,天知道会遇到啥问题。记号一下

网友(2010-07-27):
用串口调试
关键问题变频器通讯设置要正确.

网友:
关注,我现在也遇到485上的问题。我也给点建议吧!
1、加磁环试试吧。
2、485连线最好为双绞线或屏蔽线。
3、加光耦试试。
明天我也把变频器上485上的信号用示波器打打。我想正常应该不是这样的吧,开关电源会影响到一个工作在12V的电路?

网友:
【17楼】 HYLG
用串口调试
关键问题变频器通讯设置要正确.
-------------------------------------
现在的问题不是不能通信,是通信质量不好。

网友:
有时候过一天再测就正常了,原因我也不知道

网友(2011-07-14):
TVS 管为什么用12V的不是6.8CA吗?

网友:
记号下485的应用电路

网友:
你的测试方法有问题,变频器是干扰设备,示波器直接测量会因为干扰问题而得到虚假的结果。
连接到这个变频器的485最好是光隔的,否则会死的很难看。

网友:
上拉,下拉电阻是否过小??

也要考虑一下 A,B口的负载能力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去年手拿对讲机开变频器,站在边上,变频器正在运行,我对讲机一开,变频器就挂啦

我们禁止在变频器PLC等控制设备附近使用对讲机发射。可以收,不准发。。。。
我们的是高档货,施耐德,ABB,西门子之类。

网友:
示波器的地线是不是和变频器的地线通过大地连上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你们真牛!
客户居然不骂你们。。。。
还是高档货

网友(2011-08-24):
变频器是Modbus RTU 通信的,这里变频器应该是从设备,他又不会主动发数据,你怎么测得到波形呢。你先能测到你自己发的波形再说吧。。。

网友:
回复 网友D:
回复 网友C:
你们真牛!
客户居然不骂你们。。。。
还是高档货

大胡子是用户好像。
用户可以要求自己员工不能在变频器周围对讲机发射
变频器厂商不可以这么要求的吧?

网友(2014-11-07):
我来挖坟了啊,因为我现在使用变频器也碰到这样的问题啊。
这主要是变频器内部反击电源共模干扰太大导致的啊。
起始AB两端并小电容,加强上拉下拉就行了

网友:
干扰也太大了点。

网友:
迷你变频器,头一次见到!都是用大块头的多

网友:
A,B线上的都很正常,干扰更大的我都见过;不过差分测量时,无语了

网友:
变频器设备不行?

网友:
能通信上吗

网友:
能通信上不哦

网友:
引用 网友A:
RS485上A或B线对地电压在200mV到6V都正常, AB之间在0.2V到12V之间都可以, 也就是说AB间正电平2到6V,负电平- ...

请教,怎么就看出来是Delta变频器?

网友:
在电机上485通信不用光耦太坑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去年手拿对讲机开变频器,站在边上,变频器正在运行,我对讲机一开,变频器就挂啦 ...

感觉到了哈利波特的魔法世界。
这个感觉很不爽。
电磁兼容性问题挺不好搞的。不过还是要搞好,工业设备马虎不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