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过简易心电仪的 兄弟请进

楼主(2010-03-11):
这次学校有个电子竞赛   我们这组选了 简易心电仪  这个题目         始终不能解决的就是前端的采集问题      请过来人  指点指点

网友:
1、心电信号是毫伏级的电信号,可通过电极拾取,放大1000倍使用;
2、心电信号的频率为150Hz以下,需做低通滤波,并在50hz附近做带阻滤波去除工频干扰;
3、心电信号用3个电极采集,最基本的右侧肩窝向下第七肋骨上作为中性点,接2.5V虚地,右侧锁骨为正极点,胸椎左侧第5肋骨上做负极点采集信号,位置可能记错,但大体是对的。注意采集信号要选骨骼上方,最好是瘦点的人信号强,皮肤要用砂纸打一下擦干净抹导电膏。
4、要说采集的信号不好是可能的,要说采不到是很难的,以前用LM324做放大都行,不难。
5、参考:http://focus.ti.com.cn/cn/docs/solution/folders/print/464.html

网友:
白沙兄弟是过来人呐~~

网友A:
不用那么麻烦,我大学课程设计做的就是心电监护,直接从手腕和脚踝上去信号就行,关键就是你的前段放大,要分成两级,第一级小一点。第二级大一点。

楼主:
我觉得这个东西难度主要是在滤波部分          大侠们给点建议  怎么把滤波模块做好          尤其是白沙大哥       你长得好像张国立。。。。。。。。。。。。。。。。。。。。。。。

网友:
这个使用lm324搭的仪表放大器能看到。另外如果舍得20+RMB可以直接用ADI的仪表放大器,再滤除50hz再低通即可。
如果只要简单看看,左手右手各一电极。

网友:
顶白沙兄弟

网友:
按个爪印

楼主:
第一级放大多少最好???          期待白沙大哥指点啊

网友:
我这里有一些关于做心电图的论文,有详细的电路图,希望能够帮助到楼主。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3818429&bbs_page_no=1&search_mode=3&search_text=dongzhiqing&bbs_id=9999

楼主(2010-04-15):
终于做出来了。。。。。。。。。把资料传上来给大家看看  点击此处下载 ourdev_546513.rar(文件大小:1.51M) (原文件名:心电测试仪资料.rar)

网友:
mark 心电测试仪

楼主(2010-05-16):
电路图+程序+测试结果+参考资料                              发给大家看看     也许对要做 的同学有帮助

网友:
这帖子可以置cool了吧。

网友:
另外必须顶一下楼主的效率。

楼主:
呵呵        效率还是有点低    这个题目做着有点费时间         特别是调试的时候要另一个人做心电模特

楼主:
16楼   你是广东  珠海的那个吗?

网友:
回复 楼主:

网友:
这个就是我呀。

网友(2010-07-03):
我也想做一个,楼主能留个Q号吗

网友:
我用LM324怎么也采不到,电路无问题,AD620版本早就调试通过了。
估计是质量太次

打算以后用ADS1298/ADS1216+AD623,只要一个1阶RC低通滤波就可以了

楼主:
21楼】 liangjinyi530
积分:1
派别:
来自:
我也想做一个,楼主能留个Q号吗

qq:67272883

楼主:
25楼】 warmonkey
积分:492
派别:
来自:
我用LM324怎么也采不到,电路无问题,AD620版本早就调试通过了。
估计是质量太次

打算以后用ADS1298/ADS1216+AD623,只要一个1阶RC低通滤波就可以了

楼上说得有点抽象,,,能说具体点摸????????

网友:
不错。这个挺好玩的。

网友:
呵呵,效果不错,三电极的效果确实要比双电级效果好一些,如果MCU处理能力不错的话,强烈建议采用数字滤波器,那玩意儿太神奇了,大大简化模拟部分啊,模拟滤波器最折腾人了,参数不好整定不说,整定了还没有合适的元器件

楼主:
32楼】 20061002838
积分:37
派别:
来自:
呵呵,效果不错,三电极的效果确实要比双电级效果好一些,如果MCU处理能力不错的话,强烈建议采用数字滤波器,那玩意儿太神奇了,大大简化模拟部分啊,模拟滤波器最折腾人了,参数不好整定不说,整定了还没有合适的元器件

楼上能仔细说说数字滤波吗 ?    这个是我们大二上学期做的    那时没学什么软件     所以做得不好,,,,能说一下你的qq吗 ?或者加我qq:67272883

网友:
前端放大……输入阻抗应该很大的,不好匹配啊

网友:
数字滤波并没有那么神,光一个延迟问题就已经很讨厌了

网友(2010-08-07):
回复 网友B:
1、心电信号是毫伏级的电信号,可通过电极拾取,放大1000倍使用;
2、心电信号的频率为150hz以下,需做低通滤波,并在50hz附近做带阻滤波去除工频干扰;
3、心电信号用3个电极采集,最基本的右侧肩窝向下第七肋骨上作为中性点,接2.5v虚地,右侧锁骨为正极点,胸椎左侧第5肋骨上做负极点采集信号,位置可能记错,但大体是对的。注意采集信号要选骨骼上方,最好是瘦点的人信号强,皮肤要用砂纸打一下擦干净抹导电膏。
4、要说采集的信号不好是可能的,要说采不到是很难的,以前用lm324做放大都行,不难。
5、参考:http://focus.ti.com.cn/cn/docs/solution/folders/print/464.html

顶,赞一个

网友:
请教一下楼主,你的这个实验所焊接的实物如果方便能拍张照片发上来吗?

楼主:
各位我有个问题:心电信号的频段到底是多少道多少啊      我在网上看的资料大都说是0.05hz到100hz   但我在模电书上看的是0.05hz到200hz  各位指点指点

网友(2010-09-08):
回复 楼主:

请问楼主。心电信号的采集是用什么的传感器

楼主:
回复 网友C:

就普通的铜片+普通的导线    不过用高频线更好

楼主:
回复 网友D:

呵呵    这个你不用考虑     因为前段采集用的差分放大的输入阻抗已经够大了

楼主:
回复 网友E:

东西交了    要是以后有机会的话弄回来    我就打开照张相传上来   没什么看的    全是直插的  呵呵

楼主:
回复 网友F:

做了一个月啊     效率算低的了      主要是自己找贴的位置花的时间比较多     板子都是第一块就成功的

楼主:
这里有没有真正做过的高手     我想请教一下其他的测试位置       因为我们自己找的位置不适合女性测试         是左边心脏一个(主要就是这个位置不适合女性测试)           右腰一个                我看电视里面好像在锁骨附近          谁知道能说一下吗?

楼主:
回复 网友G:

请问你用的是什么传感器?        测试位置是在什么地方

楼主:
回复 网友H:

请问你用过的是什么传感器        测试的位置在人体的什么地方?

网友:
回复 网友B:

非常感谢

网友:
哇,好资料,改天自己弄1个玩玩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里有没有真正做过的高手     我想请教一下其他的测试位置       因为我们自己找的位置不适合女性测试         是左边心脏一个(主要就是这个位置不适合女性测试)           右腰一个                我看电视里面好像在锁骨附近          谁知道能说一下吗?

右手腕+ 左脚踝- 右脚踝为参考端,可以接地或者接右腿驱动
如果是同学,就直接叫她做胸导联行了~好机会~~~

回复 楼主:
回复 网友G:
请问你用的是什么传感器?        测试位置是在什么地方
专门的电极片或者肢体夹。
肢体夹可以DIY,就是个不锈钢片用大的晒衣夹压在手腕上

实测波形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4165021&bbs_page_no=1&search_mode=3&search_text=warmonkey&bbs_id=9999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4008668&bbs_page_no=1&search_mode=3&search_text=warmonkey&bbs_id=9999

楼主(2010-10-16):
回复 网友H:
----------------------------回复【32楼】20061002838
你好    请问你这个图片的现实是用的什么软件做的?是LabVIEW吗?

楼主:
回复 网友G:
你测得波形  有漂移的情况不?      我们测得时候       有时会一直往上飘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网友:
回复 楼主:

michael-zk,你好!
我详细看了你发的原理图,按照你的设计也试着做了一板,AD620出来的信号就很不好,请问你能把测试图发给我看看吗?我好比较比较。谢谢!我的邮箱:bocluo@yahoo.com.cn

网友(2011-05-08):
AD620里面有个心电图的应用范例。

网友(2012-09-01):
引用 网友A:
不用那么麻烦,我大学课程设计做的就是心电监护,直接从手腕和脚踝上去信号就行,关键就是你的前段放大,要 ...

传感器在哪买呢?最近也在做个课程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