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个舵机测试的51程序。

楼主(2010-03-11):
#include < reg51.h >
#include <intrins.h>

unsigned char code LED7Code[] = {~0x40,~0x79,~0x24,~0x30,~0x19,~0x12,~0x02,~0x78,~0x00,~0x10,~0x88};

unsigned char TIM0H;
unsigned char TIM0L;

unsigned int NUM;

void delay(unsigned int i);

sbit K1=P2^7;                //++
sbit K2=P2^6;                //--
//P0 口为 PPM 舵机信号输出
//P1 口接1位数码管输出

/*********************************************************
  主函数
**********************************************************/
void  main()
{

                TMOD=0x11;

            TH1=0xb1;
            TL1=0xe0;

                        EA=1;

                ET1=1;       //允许定时/计数器1 中断
                 TR1=1;       //启动定时/计数器1 中断

                 TH0=0xfa;               //1.5ms定时
                 TL0=0x24;

                ET0=1;
            TR0=1;

                NUM=1500;

            while(1)
                        {

                                if(K1==0)
                                        {
                                                delay(5);
                                                if(K1==0) NUM++;
                                                if(NUM>=2000)NUM=2000;
                                        }

                                if(K2==0)
                                        {
                                                delay(5);
                                                if(K2==0) NUM--;
                                                if(NUM<=1000)NUM=1000;
                                        }

                                P1=~LED7Code[((NUM-1000)/100)];

                                TIM0H=((65536-NUM)/256);
                                TIM0L=((65536-NUM)%256);

                        }
}

/*********************************************************
  中断服务函数
**********************************************************/
void Time1(void) interrupt 3
        {
           TH1=0xb1;               //20ms定时
           TL1=0xe0;
           P0=~P0;

                TR0=1;

        }

void Time0(void) interrupt 1

{

        TH0=TIM0H;
          TL0=TIM0L;
        P0=~P0;

                TR0=0;

}

void delay(unsigned int i)
{
    char j;
    for(i; i > 0; i--)
        for(j = 200; j > 0; j--);
}

楼主:
初入模型,买了个舵机和电调。每次运行都要用遥控器,感觉麻烦。网上找了找。买个舵机测试器要近50块。网上找的时候,说就是一个单片机。呵呵。就买了一个单片机,功能还多多。以前一直不知道单片机时什么东东。正好买来学习。这是学单片机1个星期的成果。:)。还是比较简单的程序。大家指教。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请楼主发个电路说明应用,供大家学习

楼主:
这个你用个51的最小系统板就可以了。唯一要说明的是晶振是12Mhz的。如果不是12Mhz,一些参数要改一下。

外围电路就下面这些。

P2口,接按键

sbit K1=P2^7; //++
sbit K2=P2^6; //--
//P0 口为 PPM 舵机信号输出
//P1 口接1位数码管输出

很简单

数码管可以不要。对系统没有任何影响,就是不太直观。

网友:
请问,分辩率有多少啊?

楼主:
1ms-2ms 步进为1ns,1000步 1/1000的分辨率。

网友:
留个记号,以后再看

网友(2010-05-22):
留下记号。

网友(2010-08-26):
怎么个测试法,或者,测试原理

网友(2011-02-16):
很实用啊!!感谢!!!

网友:
你这个P0口怎么定义的呀,程序没说明?

楼主(2011-04-04):
回复 网友B:

P0口接舵机信号输入,按++,--就可以控制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P0 口为 PPM 舵机信号输出

楼主:
回复 网友B:

用51单片机模拟PPM信号,关于遥控器的PPM信号。可以百度一下。有介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