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要去掉一个电容将DS1052E从50Mhz升级为100Mhz的版本?

楼主(2010-03-11):
网上看到的,只要把高通滤波的电容去掉便能工作在100Mhz内
感兴趣的看看
here
here

网友:
这个好,要是谁成了我马上买那个便宜的50M 的。

网友:
这么利害!

网友:
不会吧?我买了1102E,要那样也行,我不是亏大发了

网友:
原文地址
http://www.eevblog.com/forum/index.php?topic=30.msg2040#msg2040

网友:
如果采样率没提高,比如原来500MSPS,50M信号能采样10个用来显示,你现在Y带宽提升,但是采样每周期5个,波形还原的不够真实。所以撇开采样率单独提高Y的高频增益意义不大

网友:
回复 网友A:

采样率都是1GSa/s.

网友:
有意思,不知道改造之后的波形是否显示是否可靠,最好跟100M的波形对比下,要真行的话,那这个1152岂不是太划算了啊

网友:
我K,买1052的超划算,不但能将机子升级成100M,还能额外获得普源公司的两个电容。

网友:
有这等好事?

网友:
回复 网友B:

随便翻了翻老外的帖子,好像100M的1102e,也有那个电容(值不同)。去掉以后直奔125m,看400多m的信号也变得灵敏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你好像想买。我们搞个团购吧。现在网上最低的1k7能搞到了。团购估计也省不了多少了。

鼎阳的SDS1062CM带宽60M,采样1G,存储深度2M,这个目前也不错。价格和DS1052E差不多是一样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团购找李军。。。加上我一个,我也想买。现在用的是tek的2.5k存储,实在是不爽啊,还是想自己有一个。

网友:
过客良驹这时候估计正在拆电容

网友:
不要以为普源的技术员是傻子。芯片都能超频,会不知道这个。

网友:
回复 网友D:

普源知道,可他的代理商未必知道。

网友:
这几天我也在考虑这个问题,一般的,理论上硬件基本是一样的(因为是同个系列的产品),就像楼主所说的,如果真能通过简单的替换无源器件而达到硬件上的升级的话,那么数字产品本身是极大的依赖于软件的,也就是讲,即便硬件升级成功,而1052的软件,也就是最快时基还是5ns,这可能没法很容易的变成1102的2ns吧?不知道我这样理解对不对?

网友:
我认为通常情况下去掉电容虽然会把3分贝点往后推,但是可能会破坏带内的幅频平坦,不知道魔电高手们是否认同?

网友:
应该还需要刷软件的

网友:
关注,也正琢磨着要不要弄一个呢

网友:
那个会英文翻译一下,造福本坛兄弟啊,急啊

网友:
大家可用GOOGLE翻译看下,在GOOGLE翻译里复制国外网址就行了。我看了,可是我看不明白。唉,,,,我是小白

网友:
回复 网友C:
这个好,要是谁成了我马上买那个便宜的50M 的。

回复 网友E:
关注,也正琢磨着要不要弄一个呢

加上我。。。有3台了,如果有10台,就找李军团购了

网友:
100M的想买台,价格不知道如何

网友:
回复 网友F:

目前参考价格好象是2750

网友:
哦?
刚刚买好这个。

网友:
回复 网友B:

嗯,这个我还真不知道
以前偶尔想想罢了
只是要达到效果可能没那么简单
有人买来是用的,有人买来是玩的
破解 属于DIY范畴吧,想起5000+

网友:
回复 网友G:

普源DS1052E/DS1102E/DS5102MAE,那款比较合适?或者说各款之间有啥特点?

网友:
我来帮掌柜讲吧

同是普源的这三款,前两个只是带宽上的差别,其它的都一样。后者存储深度好像只有2k5,其它我也不是很清楚。

如果个人做单片机使用,买DS1052E是最具性价比了。如果说对带宽有点要求就多加1K,买DS1102E了。

你要把他和别的厂家比。我个人认为目前SDS1062CM也不错(60M带宽,2M存储深度,目前是这个级别的波波中最高的了)。只是那个官方的资料太少了(目前好像下载不到SDS1062CM的手册),不像普源,感觉服务比较周到。

优利德的资料也好,只是有点弄虚做假,那个存储深度是候的,他们是叫记录长度1M,实际上存储深度只有25K.

有用过泰克低档货的人应该知道,存储深度有时候有多重要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SDS1062CM的资料在官网上有啊,我就是在官网上下载的,不是安泰信的网,是鼎阳的网。
为了对比购买,我把备选型号的手册都下载来仔细对比过了。

网友:
说不定换个运放能跑200兆呢,呵呵

网友:
回复 网友G:

公司用户肯定不会考虑这样做,因为影响保修和售后的问题。
个人用户这样做,对厂家来说,影响不大,毕竟个人买这玩意的是少数。

关于破解之后效果的问题,好像有人拿fft的功能试了试,还是不错的。

网友:
再来看下,不知道国内有没有高人这样做过

网友:
这个是高通滤波器,不管改动那个元件都不可能达到目的,老外扯蛋

网友:
回复 网友E:
huike朋友的讲解不错。
MAE特点就是便宜的100M机型,存储深度4K,这款属于包销机型,对论坛朋友是1800元,已经销售一空~论坛上可以找到全部过程。
DS1052E/DS1102E两者理论上是带宽的区别。与DS5102MAE相比,DS1102E在存储深度、体积外观、人性化操作、触发方式、U盘接口方面比MAE好,更趋于主流。选择的关键还是看带宽是否能够满足使用需求。
存储深度做大并不难,难的是在稳定性和噪声抑制方面找到合适的权衡点。

网友:
回复 网友C:

是的,保修方面必须要考虑。有些个人买来也不舍得拆开折腾,都是花自己的血汗钱。。。
有破解测试?我也看看去~~

期待行家出来分析,毕竟讨论技术远比讨论产品自身更有意义

网友:
呵呵,这种改法可能会导致很多其他问题的出现。慎重啊。

夏利的顶棚卸了也可以当敞篷车使。呵呵呵。

网友:
谢tjzhky,坛友购买DS1102E有优惠吗?

网友:
回复 网友E:
谢tjzhky,坛友购买DS1102E有优惠吗?

嗯,有优惠的,
具体与我联系吧,要先声明是来自论坛哦。
在这里尽量避免一些销售方面的问题^_^

网友(2010-06-18):
还有团购么?算我一个。正打算出手。我的QQ38039641

网友:
团购也算我一个 我要DS1052E ,我QQ:26225337

网友:
团购什么价?

网友(2011-06-25):
不用去,软件可能能直接控制。

网友:
刚升级成1102,爽的很。

网友:
不是以前就有帖子说1052刷了固件就是1102么?
应该不用去的吧...

网友:
今天确认.升级1052E没有改变带宽.到底去哪颗电容,20P是开关2极管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k,买1052的超划算,不但能将机子升级成100m,还能额外获得普源公司的两个电容。

同意~

网友(2011-08-09):
回复 网友C:

我也是在 过客良驹 那买的

网友:
回复 网友H:

戴维,我知道我应该使用BNC连接器,但我没有。这是我的第一台示波器,所以除了随机的配件我没有任何额外的零件,只能靠在学校所学所用的了。

在我写一片完整的攻略之前,我需要大家的探讨,这儿只是我的一些小发现。

刚开始没怎么注意频率与电压插槽内的Butterworth巴特沃斯滤波器,所以应该少不了电感器和电容器。接着我就发现一个,顺着针脚看着图表发现但它只是一个AD8370电源的过滤器。看着看着图表我就发现一个有趣儿的事儿。(早就该想到这儿!)在其应用程序手册中,普源专门用这个电容作为低分辨率AD转换器的可变增益放大器,如同一个8位的AD转换器。就在那本28页数手册的第19页上边的一个考尔拓扑与巴特沃斯滤波器。这是AD转换器无法处理高频率的时候才用。或者说这就是为了用一个设计制造定价不同功能缩水的不同机子。难怪这儿被打磨了!

VHI在第八引脚而VLO是第九针,作为放大后的输出信号。 PCB上有两个金手指标记为DS1102E的测试点。我注意到了这的衰减。然后通读了大家对Dave拆解博客的评论,我看到有人在猜8针脚零件的号。可惜没猜对。但它完全符合情况(然而这不是ADI公司的零件,因为它不兼容ADC驱动,也并非TI的零件)。美中不足的一点是VHI和VLO的阵脚都弄反了,因此我猜测这是AD转换器缓冲。 AD9288 - 40 ADC的数据参考电路采用AD8138。没有用TSSOP - 8封装。实际上在Analog Devices中我没找到任何一个采用TSSOP - 8配置的运算放大器。

在板子上我注意到,信号在测试点被分成两个方向。一个去了缓冲,另一个通一个电容。

重新整理了一下思绪,就很容易发现在高低信号之间有个高通滤波器。这解释了我在两个通道测量同一信号时遇到的异相问题。(结果基于便宜的LC计电路内测量)

我不知道为什么电感直接连着移位寄存器。没有接地,也不明白电感为什么定在逻辑高。还有有一个电感在顶端,不知道连到哪儿去了。

所以我的“破_解”只是移除VoutHI引脚上的电容器。边测量边画图,我取出VoutLO上的针帽。似乎不需要任何其他的改动,我认为AD8370的输出和接地是隔离的,这意味着当你只切断一个电容整个过滤器就失效。因此你只需切断通到过滤器的路径就行。我用电烙铁焊掉一个电容,你也可以把电路刮一下(只是有点脏)。

最后要提到的就是:量程可能会变,风险自担,保修作废等等等等

下面是一些比较好的照片,显示如何FFT的平滑与MOD和方波形成。它们之间翻转快速,差异非常显着。再次,通道1(黄色)保持不变,通道2(蓝色)已删除过滤器。

网友:
不会这么简单的,应该还要改软件

网友:
曾经在好象是去年的【无线电】上看到过介绍,确实可行,但要改软件,而且涮过DS1102E的软件就不能再涮回来了,以后保修是个问题。

网友(2012-02-05):
这个必须mark,学习研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