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个低通滤波器的问题

楼主(2010-03-11):
用DA产生波形的时候,输出波形明显不连续,是不是用低通滤波器可以解决这个问题?而且级数越多效果越好?谢谢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在滤波的时候有些什么问题需要考虑呢?

网友:
采样点太少也会造成这种阶梯的。

且DA本身出了点毛病也会造成这种阶梯,以前维修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