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MDK 的优化水平在下降吗,同个项目文件,MDK3.5 的优化 比MDK 4.10的好些?

楼主(2010-03-11):
还是上次的stm32sky001,优化等级-O3

MDK 3.5

Program Size: Code=25736 RO-data=3888 RW-data=672 ZI-data=7464

MDK 4.10

Program Size: Code=26346 RO-data=3902 RW-data=672 ZI-data=7464

网友:
code小就是优化强? 反之就弱?
把运算换成查表法size变大了,是优? 是劣?

当然,我不是说4.10就一定强,你需要找出具体差异处,然后看看具体的指令,就知道哪个更强了.

网友:
我也发现同样问题 还没有找到答案.

网友:
对比下map文件,看看是哪里大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code小就是优化强? 反之就弱?
把运算换成查表法size变大了,是优? 是劣?
当然,我不是说4.10就一定强,你需要找出具体差异处,然后看看具体的指令,就知道哪个更强了.

当然还要看执行速度,但是,按照常理,同样的选项下(有个选项是优化时间的,我没选),应该是新版本代码更少的吧。

刚刚选了优化时间再重新编译,发现变得更大了

Program Size: Code=31226 RO-data=4022 RW-data=672 ZI-data=7464

但是我认为这是正常的。

网友:
对比了前后的map文件.发现多个文件都比3.*的大了2~4字节,可以确认是4.*的armcc优化策略不同,但实在是不好找出具体的指令.不知道有什么方法可以快速查找?

楼主:
我也正在查找,但是我找不到MDK输出汇编的选项,不然的话,可以用UE比较一下汇编文件,看看那里有差别。

网友:
找到一些区别:
      Code (inc. data)   RO Data    RW Data    ZI Data      Debug   Object Name
3.80a
      1594        176        341          2        112      12904   codec.o
      1598        178        341          2        112      12592   codec.o
4.10

区别
;;;608                    codec.offset = 0;
000058  2000              MOVS     r0,#0
00005a  3568              ADDS     r5,r5,#0x68
;;;609                    codec.read_index = next_index;
00005c  6068              STR      r0,[r5,#4]  ; codec
00005e  802c              STRH     r4,[r5,#0]
;;;610                    if (next_index == codec.put_index)
000060  8868              LDRH     r0,[r5,#2]  ; codec
000062  42a0              CMP      r0,r4
000064  d109              BNE      |L9.122|

;;;608                    codec.offset = 0;
000058  2000              MOVS     r0,#0
00005a  f1050568          ADD      r5,r5,#0x68
;;;609                    codec.read_index = next_index;
00005e  6068              STR      r0,[r5,#4]  ; codec
000060  802c              STRH     r4,[r5,#0]
;;;610                    if (next_index == codec.put_index)
000062  8868              LDRH     r0,[r5,#2]  ; codec
000064  42a0              CMP      r0,r4
000066  d109              BNE      |L9.124|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

网友:
所以UV4也可以让你把工程返回到UV3的状态下去。

哥的帅不能当饭吃,想要贤慧的还是老的好。

网友:
回复 网友B:
所以UV4也可以让你把工程返回到UV3的状态下去。
哥的帅不能当饭吃,想要贤慧的还是老的好。

发现装了UV4,原来的UV3打开UV3的工程就不能编译通过了,应该是UV4设置了什么路径,使得UV3找不到原来的路径了。这个有什么解决办法?先装UV4再装UV3?
(因为CM0的缘故不得不装UV4)

网友:
装了MDK4之后编译速度比以前慢了很多

网友:
(因为CM0的缘故不得不装UV4)

同样原因, 而且是不得不升级了 ulink2 .

网友(2010-04-26):
看看这里这不是我勾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