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硬盘很多磁盘碎片怎么办啊?

楼主(2010-03-11):
大半年没有清理硬盘,前几天突然检查下硬盘发现有很多碎片,整理了4个钟头才把C盘搞定,但是后面还有DEFG盘,再加上移动硬盘.....

有什么快速整理碎片的方法吗?

硬盘的格式是FAT32,网上有人说改成NTFS就很少有碎片了,不知道是不是真的,还说硬盘格式可以直接用convert *:/fs:ntfs 这个命令修改,不会损失文件,这是真的吗?

硬盘分区开始没分好,想重新分区,有什么办法可以在不损失文件的情况下直接分区吗?

希望有好心人帮一下忙啊

网友:
是不是被你摔过?硬盘很脆弱的,要小心使用啊.

网友:
呵呵,我是从D盘 拷到 E盘,然后把D盘一格,再拷回来,很省事

网友:
502瞬干把碎片粘成整体

网友:
NTFS会好一些的,有碎片,全部复制到另一个盘上,FORMAT一下,再复制回来吧。

楼主:
谢谢大家的意见,看起来复制到其他盘上再格式化应该会比502有用点,呵呵

网友:
正经教你个方法吧,用ghost就行了.

网友:
502瞬干把碎片粘成整体...

网友:
用吸尘器吹吹

网友:
工具:梅花匙一把,摄子一把。

方法:用梅花匙将硬盘打开,然后用摄子小心的把碎片取出,再用梅花匙把硬盘装好。

OK你硬盘里的碎片清理完毕,是不是很爽呢!!!

网友:
拆开以后,把碎片用镊子夹出来,然后再装上,上机,OK

网友:
回复 网友A:
用ghost把分区复制一份镜像,然后再用ghost用这份镜像把原来的分区还原一遍,这是一种快速的磁盘碎片清理办法!!!

网友:
想重新分区就在PE下用WINPM 可以不用转移数据直接分区 数据也不会掉 想动C盘都没问题 要在PE下分 光盘版的P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