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us 7.5 仿真8086 + adc0808 电路连接问题 请教

楼主(2010-03-11):
请教大家一个问题,下图是我在proteus7.6中仿真8086驱动adc0808 实现一路电压转换的电路图。编译器是emu8086 4.07版,格式跟MASM基本一致。

问题描述:
若ADC0808的OE端悬空,则ADC0808可以正常工作。
但是基本上所有的资料都是将 U7:A上的,也就是和  RD引脚和38译码器后的片选引脚 经与非门后的那端连接在一起的,但是这样接上后 ADC0808不能工作。表现在ADC0808的八位输出引脚没 OUT1-8没有电位变化(引脚都是灰的)。
另外运行电路的时候,还有一些警告,这些都是次要问题。欢迎大家讨论。谢谢。

连接电路 (原文件名:未命名.jpg)

这是从proteus中导出的 (原文件名:阿斯顿.JPG)

楼主:
这是仿真文件以及程序源代码。欢迎不吝赐教。谢谢

仿真文件以及 程序源代码ourdev_537867.rar(文件大小:41K) (原文件名:final.rar)

楼主:
我自己解决这个问题了。
ADC0809的 OUT输出端1-8是通过三态输出锁存器。三态输出锁存器应该是输出锁存器 后跟一个三态门,OE是这个三态门的控制端.上面的仿真设计文件中 8086 的RD和138译码信号经或非门链接到OE端。 只有cpu执行IN指令期间。OE才有效,0808才有数据输出,执行其他指令的时候,OE段接低电平,0808的OUT段由于内部三态门,为高阻状态。

附上 现在修改BUG后仿真文件和程序 。

PS:仿真文件包含8255,ADC0808,并新添加了8253定时器仿真。希望学习8086微型计算机接口的同学有所帮助。

我的邮箱是 goprife@gmail.com,欢迎交流

网友:
楼主是用Proteus 7.6 仿真8086的呀,我用Proteus 7.5 SP3 仿真它自带的8086例子都不能运行。
我从网上下载的Proteus 7.6 SP4好像能运行8086的例子,但一点击图中的按键,图就消失了,仿真
其它图也是这样,根本无法使用。
楼主能否把你的Proteus 7.6安装文件发给我,不胜感激!我的QQ:505308008,请你加我一下,从QQ
传给我。

网友:
俺跟三楼有同求,我装的7.6 SP4也出现了相同的问题,我花了大半天在网上找了几个,都出现了同样的问题,加上学校网速很慢,又被限流量,又点郁闷,如果楼主能发一个给我,不胜感激
QQ:1021515473

网友(2011-05-05):
回复 网友A:

把你安装软件里面的i8086.dll,以及82XX.dll更新一下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