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飞控算法大家看看这样想发对不对

楼主(2010-03-11):
每个陀螺仪分别控制两个电机的运作,例如X轴上不平衡反应到X轴上的陀螺上,然后通过PID调节这两个电机上的PWM脉冲宽度,直到X轴上的水平,同理Y轴上一样两只单独受控于Y轴的陀螺仪的控制。这样的算法看下可行吗?

网友:
陀螺仪并不能告诉你是否水平,所以才需要加速度计和陀螺仪配合来完成这个工作

网友:
z轴转动你就不考虑了。 所以这个太简单了 没法飞起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