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723是双核还是单核(5楼附上网上找的"最全super pi 100W 时间表")

楼主(2010-03-11):
3500买了清化同方12寸本本,CPU723@1.20G,2G内存,250G硬盘说是双核,网上有人说是单核的,我晕了,到底是双核还是单核?

网友:
用cpu-z看嘛
没错的话应该是单核单线程,但比HT的atom N270强一点

网友:
按Ctrl-Alt-Del把任务管理器调出来,不就知道单双核了么?

网友:
回复 网友A:
按Ctrl-Alt-Del把任务管理器调出来,不就知道单双核了么?

单核HT超线程的U,在任务管理器上也会看到两个逻辑CPU的。

楼主:
楼主电脑SUPER PI  1M位时间为45S,还是比较满意.
附上网上找的"最全super pi 100W 时间表"
以下的成绩绝大多数是网上收集,super pi的成绩好坏一定程度上反映CPU的性能

【Intel 篇】

笔记本cpu

Intel Core 2 Duo T9500     19.062
Intel Core 2 Duo T9300     17.14
Intel Core 2 Duo T8300     21.274
Intel Core 2 Duo T8100     20
Intel Core 2 Duo T7800     19
Intel Core 2 Duo T7700     21
Intel Core 2 Duo T7600     22
Intel Core 2 Duo T7500     23.359
Intel Core 2 Duo T7400     24
Intel Core 2 Duo T7300     23
Intel Core 2 Duo T7250     27
Intel Core 2 Duo T7200     26
Intel Core 2 Duo T7100     31

Intel Core 2 Duo T5600     31
Intel Core 2 Duo T5500     34
Intel Core 2 Duo T5470     32
Intel Core 2 Duo T5450     33.853
Intel Core 2 Duo T5300     35
Intel Core 2 Duo T5250     36
Intel Core 2 Duo T5200     35

Intel Core Duo T2700               25
Intel Core Duo T2600               28
Intel Core Duo T2500               31
Intel Core Duo T2450               30
Intel Core Duo T2410               31.6 我的数据
Intel Core Duo T2400               32
Intel Core Duo T2300               35
Intel Core Duo T2250               34.16
Intel Core Duo T2050               37

Intel Core 2 Duo L7500     32.042s
Intel Core 2 Duo L7400     33
Intel Core Duo L2500        32
Intel Core Duo L2400        35

Intel Core 2 Duo U7600     45.77
Intel Core 2 Duo U7500     51
Intel Core Duo U2500        47.703
Intel Core Duo U2400        55.7

Intel Core Solo T1400       33.953
Intel Core Solo T1350        37.3

Intel Core Solo T1300       36.37
Intel Core Solo T1200       38.641

Intel Atom z530           108
Intel Atom N270          93
Intel Atom N230          92.766

Intel Pentium Dual Core T2330 37.735
Intel Pentium Dual Core T2310 40
Intel Pentium Dual Core T2130 42.07
Intel Pentium Dual Core T2080 40
Intel Pentium Dual Core T2060 41

Intel Pentium M 780
Intel Pentium M 778           48
Intel Pentium M 770           38
Intel Pentium M 765           39
Intel Pentium M 760           40
Intel Pentium M 755           42
Intel Pentium M 750           45
Intel Pentium M 745           47
Intel Pentium M 740           45
Intel Pentium M 738          41 我的数据
Intel Pentium M 735           49
Intel Pentium M 730           50
Intel Pentium M 725           51
Intel Pentium M 715           51.6

Intel Celeron M 530                  36
Intel Celeron M 520                  39
Intel Celeron M 440                  37
Intel Celeron M 430                  39
Intel Celeron M 420                  42
Intel Celeron M 410                  45
Intel Celeron M 370                  58
Intel Celeron M 350                  64
Intel Celeron M 1300                93

Intel Mobile Pentium III-M 1200

台式机cpu

Intel Core i7 940                                                    13.934

Intel Core 2 Extreme (Desktop) QX9770                 14.586
Intel Core 2 Extreme (Desktop) QX9650                 15.7
Intel Core 2 Extreme (Desktop) QX6850                 17.5
Intel Core 2 Extreme (Desktop) QX6700                 19.8
Intel Core 2 Extreme (Desktop) X6800                    17.9
Intel Core 2 Extreme (Laptop)   X9000                    16
Intel Core 2 Extreme (Laptop)   X7900                    18.6
Intel Core 2 Extreme (Laptop)   X7800                     20

Intel Core 2 Quad                 Q9550               16.8
Intel Core 2 Quad                 Q9450               17.6
Intel Core 2 Quad                 Q8200               22.41
Intel Core 2 Quad                 Q6700               19.8
Intel Core 2 Quad                 Q6600               21.7

Intel Core 2 Duo (Desktop) E8500                14.9
Intel Core 2 Duo (Desktop) E8400                15.8
Intel Core 2 Duo (Desktop) E8300                16.7
Intel Core 2 Duo (Desktop) E8200/E8190     17.6
Intel Core 2 Duo (Desktop) E7200                20.2
Intel Core 2 Duo (Desktop) E6850                17.8
Intel Core 2 Duo (Desktop) E6750                19.6
Intel Core 2 Duo (Desktop) E6700                19
Intel Core 2 Duo (Desktop) E6600                21.4
Intel Core 2 Duo (Desktop) E6550/E6540     22.1
Intel Core 2 Duo (Desktop) E6420               24.1
Intel Core 2 Duo (Desktop) E6400                25
Intel Core 2 Duo (Desktop) E6320                27.41
Intel Core 2 Duo (Desktop) E4300               30
Intel Core 2 Duo (Desktop) E6300               29

Intel Intel Celeron E1200 39.8

Intel Pentium D 820           49

Intel Pentium 4     3.2G            43
Intel Pentium4     3.06G       46
Intel Pentium4     3.0GE         48
Intel Pentium4     2.93G       51
Intel Pentium4      2.8G        53
Intel Pentium4     2.66G         70
Intel Pentium4    2.4G            84
Intel Pentium4     2.26G         110
Intel Pentium4     1.7G           136
Intel Pentium4     1.5G            217
Intel Pentium4     1.3G            142

Intel Pentium 3 1G                 160
Intel Pentium 3 933                 178
Intel Pentium 3 700                 182

Intel Celeron D 341                 61
Intel Celeron D 331                 72
Intel Celeron D 330                 80

Intel Celeron4    2.6G             92
Intel Celeron4     2.4G             102
Intel Celeron4     2.0G             121
Intel Celeron4    1.7G             143

Intel Celeron 3 1.3G               159
Intel Celeron 3 1.0G               165

Intel Celron Tualatin 1.3G        137
Intel Celron Tualatin 1G          165

Intel Pentium MMX 166            1231

下面进入 【AMD篇】

AMD Phenom      x4 9900           29.877
AMD Phenom      x4 9850            30.296
AMD Phenom      x4 9750            31.856
AMD Phenom      x4 9600            29.313
AMD Phenom      x4 9550            35.31
AMD Phenom      x4 9500            33.937
AMD Phenom      x4 9350e           38.578
AMD Phenom      x4 9100e           45.586

AMD Phenom      x3 8750             31.622
AMD Phenom      x3 8650            33.65
AMD Phenom      x3 8600            32.797
AMD Phenom      x3 8450            36.5

AMD Opteron      144              45
AMD Opteron        146            41
AMD Opteron         246            41
AMD Opteron       1210           45
AMD Opteron       1212           41

AMD Athlon 64 FX-62               32
AMD Athlon 64 X2 FX-60         33
AMD Athlon 64 X2 FX-57         31
AMD Athlon 64 X2 FX-55         34
AMD Athlon 64 X2 FX-51         39
AMD Athlon64 X2 5000+        34

AMD Athlon 64 X2 4800+         35
AMD Athlon 64 X2 4600+         35
AMD Athlon 64 X2 4400+         36
AMD Athlon64 X2 4200+         37
AMD Athlon64 X2 4000+         39
AMD Athlon64 X2 3800+        42
AMD Athlon64 X2 3600+        43

AMD Athlon64 3200+             47
AMD Athlon64 3000+             49
AMD Athlon64 2800+             50
AMD Athlon64 2500+             57

AMD AthlonXP 3200+            44
AMD AthlonXP 2800+            55
AMD AthlonXP 2500+             58
AMD AthlonXP 2100+             67
AMD AthlonXP 2000+             71
AMD AthlonXP 1800+             72
AMD AthlonXP 1700+             94

AMD Athlon 64 X2 (Hawk-256) TK-55           53

AMD Athlon 64 X2 (Hawk-256) TK-53           57

AMD Turion 64 X2 TL-66                              40
AMD Turion 64 X2 TL-64                              43
AMD Turion 64 X2 TL-60                              49
AMD Turion 64 X2 TL-58                              49
AMD Turion 64 X2 TL-56                              50
AMD Turion 64 X2 TL-52                             54
AMD Turion 64 X2 TL-50                              56
AMD Turion 64 ML-37                                   47
AMD Turion 64 MK-36                                   48
AMD Turion 64 ML-34                                   50
AMD Turion 64 ML-30                                   60

AMD Sempron 3100+                                 50
AMD Sempron   2800+                                  60
AMD Sempron   2600+                                  62
AMD Sempron 2500+                                  63

AMD Mobile Athlon 64 4000+                        39
AMD Mobile Athlon 64 3700+
AMD Mobile Athlon 64 3400+
AMD Mobile Athlon 64 3400+
AMD Mobile Athlon 64 3200+                        45
AMD Mobile Athlon 64 3000+
AMD Mobile Athlon 64 2800+
AMD Mobile Athlon 64 2700+

AMD Mobile Sempron 4000+
AMD Mobile Sempron 3600+
AMD Mobile Sempron 3800+
AMD Mobile Sempron 3500+                         50
AMD Mobile Sempron 3400+                         46

AMD Mobile Sempron 3300+                         53
AMD Mobile Sempron 3200+                         55
AMD Mobile Sempron 3100+                         61
AMD Mobile Sempron 3000+                         61
AMD Mobile Sempron 2800+                         62
AMD Mobile Sempron 2700+                         62
AMD Mobile Sempron 2600+                         62
AMD Mobile Sempron 2500+                         63

网友:
这个表旧了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