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PROTUES在仿真时提示如下错误

楼主(2010-03-12):
1602与51相连 (原文件名:未命名.JPG)

运行后错误提示 (原文件名:1243.JPG)

我刚学PROTUES,请教下上面的错误提示是什么意思啊?哪里连接有问题吗?谢谢指教。

网友:
设置问题,没用过这个软件,TIMESTEP不知道在哪设置

网友:
以下蓝色文字由版主:lusson 于:2010-03-12,08:45:52 加入。
请发贴人注意:
本贴放在这分区不合适,即将移走
原来分区:[1006]51单片机
即将移去的分区:[1037]电路仿真(Proteus等)

网友(2010-06-27):
time step 是指仿真软件仿真的最小时间间隔,把它搞大一点就不会报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