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ios自带spi核如何编程

楼主(2010-03-12):
想用魏坤的第二版示波器做一个SPI读写SD卡用MICROCHIP GUI显示(MICROCHIP GUI已经好了),但是NIOS的SPI核,一直用不上,找了很多的资料(包括NIOS的软件文档)一直用不上,哪位朋友有写过SPI的程序吗?发出来参考一下

网友:
同问,我也想知道答案

网友A:
先定义一个结构体
typedef struct{

    volatile unsigned long int RXDATA;

    volatile unsigned long int TXDATA;

    union{
        struct{
            volatile unsigned long int NC       :3;
            volatile unsigned long int ROE      :1;
            volatile unsigned long int TOE      :1;
            volatile unsigned long int TMT      :1;
            volatile unsigned long int TRDY     :1;
            volatile unsigned long int RRDY     :1;
            volatile unsigned long int E        :1;
            volatile unsigned long int NC1      :23;
        }BITS;
        volatile unsigned long int WORD;
    }STATUS;

    union{
        struct{
            volatile unsigned long int NC       :3;
            volatile unsigned long int IROE     :1;
            volatile unsigned long int ITOE     :1;
            volatile unsigned long int NC1      :1;
            volatile unsigned long int ITRDY    :1;
            volatile unsigned long int IRRDY    :1;
            volatile unsigned long int IE       :1;
            volatile unsigned long int NC2      :1;
            volatile unsigned long int SSO      :21;
        }BITS;
        volatile unsigned long int CONTROL;
    }CONTROL;

    unsigned long int RESERVED0;
    unsigned long int SLAVE_SELECT;

}SPI_ADC_T;

#define SPI_ADC          ((SPI_ADC_T *) SPI_ADC_BASE)//SPI_ADC_BASE是在system.h里产生的地址

这个就是利用nios的spi接口的adc,下面是例程
unsigned int read_adc(void)
{
       SPI_ADC->TXDATA=0;

       while(!(SPI_LAN->STATUS.BITS.TMT));

       return SPI_ADC->RXDATA;
}
很简单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楼上的位域用的出神入化。学习了。

个人感觉,有时候需要多看看手册。手册上讲得很清楚。

网友:
回复 网友B:

说的有道理,更重要的是能够利用手册来实现程序的编写,好像是废话啊,呵呵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不是没看过手册,看了之后没感觉,而且到网找了很多的资料, 就是出不来。可能是NIOS的操作还不太会吧

网友B:
回复 楼主:

借ZLG的代码花献佛。

/********************************************************************
* 文 件 名:spi_test.c
* 功    能:用alt_avalon_spi_command()函数来发送数据。
* 说    明:用LA1032逻辑分析仪测试数据。
********************************************************************/

#include "system.h"                     //system.h文件中提供了基本的硬件信息
#include "altera_avalon_spi_regs.h"  //定义了SPI寄存器的基本信息
#include "altera_avalon_spi.h"        //提供了访问SPI的函数声明
#include "alt_types.h"                 //Altera自定义的一些数据类型

#define BUFFER_SIZE  255
int main()
{
   alt_u8 Writebuf[BUFFER_SIZE];
   alt_u8 ReadBuf[BUFFER_SIZE];
   int i;
   int cnt = 500;
   for (i=0; i<BUFFER_SIZE; i++)
   {
       Writebuf = (alt_u8)i+1;  //初始化准备发送的数据
   }
   while(1)
   {
      alt_avalon_spi_command(SPI_BASE, 0,
                           100, Writebuf,
                           0, ReadBuf,
                           0);
      while(cnt--);
      cnt = 500;
   }
return 0;
}

网友:
回复 楼主:

其实NIOS的操作跟单片机,arm是一样的,都是对地址进行操作,不同之处就是,单片机,arm的地址寄存器都在头文件给出了 ,而NIOS的地址是通过system.h给出的,并且只给出了没个功能的首地址,这样就需要我们自己写一个结构体,将所有的寄存器地址展示出来,例如SPI的寄存器结构体就是下面这样的
typedef struct{

    volatile unsigned long int RXDATA;

    volatile unsigned long int TXDATA;

    union{
        struct{
            volatile unsigned long int NC       :3;
            volatile unsigned long int ROE      :1;
            volatile unsigned long int TOE      :1;
            volatile unsigned long int TMT      :1;
            volatile unsigned long int TRDY     :1;
            volatile unsigned long int RRDY     :1;
            volatile unsigned long int E        :1;
            volatile unsigned long int NC1      :23;
        }BITS;
        volatile unsigned long int WORD;
    }STATUS;

    union{
        struct{
            volatile unsigned long int NC       :3;
            volatile unsigned long int IROE     :1;
            volatile unsigned long int ITOE     :1;
            volatile unsigned long int NC1      :1;
            volatile unsigned long int ITRDY    :1;
            volatile unsigned long int IRRDY    :1;
            volatile unsigned long int IE       :1;
            volatile unsigned long int NC2      :1;
            volatile unsigned long int SSO      :21;
        }BITS;
        volatile unsigned long int CONTROL;
    }CONTROL;

    unsigned long int RESERVED0;
    unsigned long int SLAVE_SELECT;

}SPI;
而这个结构体的写法就是根据手册上的寄存器地址顺序写的。
不建议大家用Nios自己带的库函数,那样的效率不但不高,也找不到像单片机那样的编程方式,简洁明了。
更重要一点就是不灵活,不能按照自己的想法来处理函数。

网友:
回复 网友A:
先定义一个结构体
typedef struct{
    volatile unsigned long int RXDATA;
    volatile unsigned long int TXDATA;
    union{
        struct{
            volatile unsigned long int NC       :3;
            volatile unsigned long int ROE      :1;
            volatile unsigned long int TOE      :1;
            volatile unsigned long int TMT      :1;
            volatile unsigned long int TRDY     :1; ......

这是很常用的寄存器分配方式,一般在头文件中很常见

网友:
回复 网友A:

学习了。我对NIOS里面的地址对齐方式还没有深入研究,不敢不用Altera给的api呀。

网友: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A:
学习了。我对NIOS里面的地址对齐方式还没有深入研究,不敢不用Altera给的api呀。

大家可以一起交流,共同进步啊,在论坛里面就是这个目的,真的非常感谢阿莫给我们提供这么好的一个平台,谢谢ourdev,呵呵

楼主:
谢谢 tear086 .COM缺氧  avic,弄一下SD卡+显示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程序可以用吗?
用你提供的结构体,写了个测试程序,在MODELSIM里,MOSI和CLK变换一直为低
测试程序如下:
int alt_main()
{
    int i;
    ALTERA_AVALON_SPI_INIT(SPI_BASE, 0);
    while (1)
    {
        SPI_SD->TXDATA = i;
        while(!(SPI_SD->STATUS.BITS.TMT));
        i++;

    }
}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一看了不起,再看很佩服。

网友:
回复 楼主:

程序一定好用的,我在板子上测试过的。我没有仿真过这个程序,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2010-05-05):
回复 楼主:

请问 能吧NIOS读SD卡的 程序发出来参考一下么
///////////////////////////////////////////////////
// SPI 测试
///////////////////////////////////////////////////

#include "system.h"
#include "altera_avalon_spi_regs.h"
#include "altera_avalon_pio_regs.h"
#include "alt_types.h"

int main(void) __attribute__ ((weak, alias("alt_main")));

int alt_main(void)
{
    alt_u16 data=0x1234;
    alt_u16 i;

    // ss_1 为片选
    IOWR_ALTERA_AVALON_SPI_SLAVE_SEL(spi_BASE, 1);
    // spi 主模式
    IOWR_ALTERA_AVALON_SPI_CONTROL(spi_BASE, 0x0400); //控制寄存器

    while (1)
    {
      IOWR_ALTERA_AVALON_SPI_TXDATA(spi_base , data);
      while (!(IORD_ALTERA_AVALON_SPI_STATUS(spi_BASE) & ALTERA_AVALON_SPI_STATUS_TRDY_MSK));
      for (i=0;i<60000;i++);
    }
}
这是 一位师兄 编的SPI

网友(2010-08-05):
二楼的做法很值得大家借鉴啊,其实使用一个指针完成地址映射(从软件指针一一映射到硬件寄存器),这样可以通过SPI_ADC          ((SPI_ADC_T *) SPI_ADC_BASE操作每一位硬件寄存器,。不过这样有一个问题,当真正使用的寄存器不多时,所有的寄存器都得写上,因为寄存器是顺序排列的,只要少一个,就会出大麻烦,所以在小型工程中不建议这样使用。使用系统提供的API有助于减小代码的规模,所以在小工程中API是不错的选择。当然大工程中为了排查的需要映射寄存器的做法是非常值得借鉴的。就是这样

网友(2011-04-14):
其实在一定规模的项目上 按顺序多排几个 寄存器映射也没什么,还可以防止出错

网友(2011-06-28):
回复 网友A:

#include "system.h"
#include "altera_avalon_pio_regs.h"
#include "altera_avalon_spi_regs.h"  //定义了SPI寄存器的基本信息
#include "altera_avalon_spi.h"        //提供了访问SPI的函数声明
#include "alt_types.h"                 //Altera自定义的一些数据类型
#include "stdio.h"
//#include "altera_avalon_pio_regs.h"
#include "unistd.h"

typedef struct{

    volatile unsigned long int RXDATA;

    volatile unsigned long int TXDATA;

    union{
        struct{
            volatile unsigned long int NC       :3;
            volatile unsigned long int ROE      :1;
            volatile unsigned long int TOE      :1;
            volatile unsigned long int TMT      :1;
            volatile unsigned long int TRDY     :1;
            volatile unsigned long int RRDY     :1;
            volatile unsigned long int E        :1;
            volatile unsigned long int NC1      :23;
        }BITS;
        volatile unsigned long int WORD;
    }STATUS;

    union{
        struct{
            volatile unsigned long int NC       :3;
            volatile unsigned long int IROE     :1;
            volatile unsigned long int ITOE     :1;
            volatile unsigned long int NC1      :1;
            volatile unsigned long int ITRDY    :1;
            volatile unsigned long int IRRDY    :1;
            volatile unsigned long int IE       :1;
            volatile unsigned long int NC2      :1;
            volatile unsigned long int SSO      :21;
        }BITS;
        volatile unsigned long int CONTROL;
    }CONTROL;

    unsigned long int RESERVED0;
    unsigned long int SLAVE_SELECT;

}SPI_ADC_T;

#define SPI_ADC          ((SPI_ADC_T *) SPI_0_BASE)//SPI_ADC_BASE是在system.h里产生的地址

int main (void)
{
//  alt_u8 led = 0x2;
//  alt_u8 dir = 0;

  unsigned int i=0;
  /*
   * Infinitly shift a variable with one bit set back and forth, and write
   * it to the LED PIO.  Software loop provides delay element.
   */
  while (1)
  {
       SPI_ADC->TXDATA=i;

       while(!(SPI_ADC->STATUS.BITS.TMT));
       i=i+1;
       if(i>0xfff) i=0;
  }

  return 0;
}

我也试了下,跟16楼一样,没结果啊!这是为什么?

网友(2011-10-12):
回复 网友C:

支持顶

网友:
自带的不是很好用,但很完整,如果要求高速的话,就要自己写一个。

网友D(2012-06-05):
引用 网友B:
回复 楼主:

太好了  我也在写SPI 的程序 求交流QQ:1520168691

网友E(2013-03-12):
引用 网友D:
太好了  我也在写SPI 的程序 求交流QQ:1520168691

想问下您有关SPI的事,可加不成你的QQ。。

网友:
麻烦问下你成功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定义一个结构体
typedef struct{

我也是那样子弄得不行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想问下您有关SPI的事,可加不成你的QQ。。

不好意思啊!你的QQ是多少呢?

网友:
我是用xilinx的Microblaze控制做的,是用的IO模拟spi的时序。现在我想把flash挂在总线上,但是也只是给了一个首地址。那flash的信号线(地址线,数据线,信号线)要用结构体自己定义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