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马老师:中断现场手动保护,压栈顺序如何

楼主(2010-03-12):
我在打造自己的RTOS一文中看到压栈顺序为下面所示,请问是为什么啊,我没查到相关资料,请马老师帮忙。。。

在打造自己的RTOS一文里看到现场保护的顺序如以下,
请问是为什么啊。。。我查没查到熟读资料。。
   //  根据中断时保存寄存器的次序入栈,模拟一次中断后,入栈的情况
  __asm__ __volatile__("PUSH __zero_reg__
\t");  //R1
  __asm__ __volatile__("PUSH __tmp_reg__
\t");  //R0
  __asm__ __volatile__("IN   __tmp_reg__,__SREG__
\t");  //保存状态寄存器SREG
  __asm__ __volatile__("PUSH __tmp_reg__
\t");
  __asm__ __volatile__("CLR  __zero_reg__
\t");  //R0重新清零
  __asm__ __volatile__("PUSH R18
\t");
  __asm__ __volatile__("PUSH R19
\t");
  __asm__ __volatile__("PUSH R20
\t");
  __asm__ __volatile__("PUSH R21
\t");
  __asm__ __volatile__("PUSH R22
\t");
  __asm__ __volatile__("PUSH R23
\t");
  __asm__ __volatile__("PUSH R24
\t");
  __asm__ __volatile__("PUSH R25
\t");
  __asm__ __volatile__("PUSH R26
\t");
  __asm__ __volatile__("PUSH R27
\t");
  __asm__ __volatile__("PUSH R30
\t");
  __asm__ __volatile__("PUSH R31
\t");
  __asm__ __volatile__("PUSH R28
\t");  //R28与R29用于建立在堆栈上的指针
  __asm__ __volatile__("PUSH R29
\t");  //入栈完成

网友:
在你真的准备学习RTOS前,先评估自己的相关的基础知识,和对于所使用的芯片以及具体使用的开发环境(比如GCC或ICC)是否了解和掌握的比较深入了。

不明白你到底想知道什么,原则上这个压栈的顺序是顺便的,只要出栈的顺序与压栈顺序配合,遵循先进后出的顺序就可以了。

另外就是注意,AVR的PUSH,只能实现将R0-R31(32个工作寄存器)压栈。而标志寄存器SREG属于I/O寄存器,不能直接压栈,所以代码中采用tmp_reg(定义在R0寄存器)过渡一下,代码中的解释不是十分准确:

  __asm__ __volatile__("PUSH __tmp_reg__\t");            //将R0寄存器内容压栈
  __asm__ __volatile__("IN   __tmp_reg__,__SREG__\t");   //将状态寄存器SREG的内容送到R0寄存器
  __asm__ __volatile__("PUSH __tmp_reg__\t");            //将R0寄存器内容压栈,这里实际就是将状态寄存器SREG的内容压栈

楼主:
谢谢老师,后来我查了很多资料,明白了,其实上面的顺序可以随便,只要出的时候相对应就行了,是这样吗。
上面的这段程序是别人写的,我研究了下,然后都弄到GCC里仿真,结果发现,所有任务都调用一周后,程序会从0地址重新运行,和复位一样。这个贴子的地址是: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574348&bbs_page_no=1&search_mode=4&search_text=savagex&bbs_id=9999

我查了很久还是没找到问题所在。。。

网友:
请原谅我实话实说,你目前的水平还不能去真正的理解学习RTOS。因为你的基础根本没有打好,好多基本的概念、知识、对芯片本身和编译器的了解都没有。

真正的掌握技术是没有捷径好走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原谅我实话实说,你目前的水平还不能去真正的理解学习RTOS。因为你的基础根本没有打好,好多基本的概念、知识、对芯片本身和编译器的了解都没有。
真正的掌握技术是没有捷径好走的。

我也发现这个问题,但是我想通过学习RTOS来了解基本的概念、知识、对芯片本身和编译器,因为如果不看RTOS的东西,根本用不着考虑某些东西。

马老师说话比较直哦,不过您放心,我以后再也不会问您问题了。像我这种很浮躁很肤浅的人,根本不应该问您们这些懂得很多的人,根本就是浪费时间嘛,对不对。呵呵。谢谢马老师。